51单片机和4片74hc595,显示汉字原理是什么

楼主:
51单片机和4片74hc595,显示汉字原理是什么

网友A(2017-05-17):
显示汉字原理的595没有关系,汉字可以在16*16的方阵点上进行明暗取舍而得到。

网友B:
显示汉字和595没什么关系,四片595可能是用的所存功能,所存信号。

网友C:
16*16的方阵点上进行明暗取舍而得到。

网友D:
你的问题估计有两个:一是电路,这里涉及51单片机和4片74hc595;二是汉字编码原理。给你介绍一个案例,能解惑你的两个问题。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电路设计…

595与164均属“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164控制更简单,对于LED扫描显示来讲,没必要用595,不会产生移动阴影。另2片595的作用是什么?我不知道,猜测用于列扫描,可用但不好,如我电路中用154更好,比有的人用2片138更好 。
汉字编码…
⑴ 汉字编码概述
⑵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⑶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这里有详解汉字编码原理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66a LE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