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_cror_函数 在哪里找

楼主:
这个函数的具体实现在哪里找呀?急求。。

网友A(2017-05-17):
编译后将光标点在那个函数,按F12就可以进入那个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后将光标点在那个函数,按F12就可以进入那个函数

不知道是我的keil有问题还是?打不开

网友B: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C:
只要在头文件中加上一句:#include <intrins.h>                        //包含访问内联库函数intrins.h

网友D:
在头文件包含#include <intrins.h>,循环位移的库函数不一样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找到了实现的函数。

网友E(2019-07-07):
同求!这几个左移右移的文件目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找到了实现的函数。

在哪个文件里啊?

网友F:
intrins.h头文件

网友G:
右键可以 goto defination

网友H:
写一个这样的头文件就可以了#include <intrins.h>

网友I(2020-10-21):
你可以在<intrins.h>头文件中找,不过一般不用,因为<intrins.h>中本身就包含该_cror_函数

网友J:
应该在这个“intrins.h”库中

网友K(2021-01-04):
需要引入相关的头文件函数即可

网友L:
在#include <reg52.h>后面加入#include <intrins.h>,里面就有_cror_() 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