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系列库函数及使用参考资料下载

楼主:
包含stc15f系列库函数、使用参考和使用例程

完整资料下载:

基本说明:
本函数库适用于STC/IAP15F/L2K61S2系列MCU,具体的MCU的资源,请参考用户手册中对应的章节。

使用以下的库函数,都必须包含“config.h”文件,里面包含了“STC15Fxxxx.H”头文件。
在自己的工程中,加入库函数文件,并且在使用库函数的C文件中,包含对应的头文件。
这个文档仅仅解释各个库函数里的参数定义和取值,具体的应用例子,请参考例程。
相关功能的具体描述,请参考用户手册。

函数目录
IO口初始化函数:GPIO_Inilize ----------------------------------------------------------------------------------------2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Timer_Inilize ------------------------------------------------------------------------------------3
ADC初始化函数:ADC_Inilize  ------------------------------------------------------------------------------------------4
ADC电源控制函数:ADC_PowerControl -----------------------------------------------------------------------------6
ADC查询转换函数:Get_ADC10bitResult ---------------------------------------------------------------------------6
通用软件延时函数:delay_ms -----------------------------------------------------------------------------------------7
串口初始化函数:USART_Configuration ----------------------------------------------------------------------------7
串口1写缓冲函数:TX1_write2buff --------------------------------------------------------------------------------9
串口2写缓冲函数:TX2_write2buff ------------------------------------------------------------------------------10
串口1写数据块函数:PrintString1  --------------------------------------------------------------------------------10
串口2写数据块函数:PrintString2 --------------------------------------------------------------------------------10
模拟串口字节发送函数:TxSend -----------------------------------------------------------------------------------10
模拟串口写数据块函数:PrintString -------------------------------------------------------------------------------11
EEPROM多字节读函数:EEPROM_read_n -----------------------------------------------------------------------11
EEPROM多字节写函数:EEPROM_write_n ----------------------------------------------------------------------11
EEPROM扇区擦除函数:EEPROM_SectorErase ---------------------------------------------------------------- 12
PCA初始化函数:PCA_Init -------------------------------------------------------------------------------------------12
PWM更新占空比函数:UpdatePwm -----------------------------------------------------------------------------15
外中断初始化函数:Ext_Inilize -------------------------------------------------------------------------------------15

IO口初始化函数:GPIO_Inilize
  函数名

  GPIO_Inilize

  函数原形

  u8     GPIO_Inilize(u8  GPIO, GPIO_InitTypeDef *GPIOx)

  所在文件

  GPIO.c

  功能描述

  对IO口初始化

  输入参数1

  GPIO:选择以下之一:GPIO_P0,GPIO_P1,GPIO_P2,GPIO_P3,GPIO_P4,GPIO_P5

  输入参数2

  GPIOx:配置IO口的指针,指定配置的引脚和输入、输出方式,见下表描述。

  返回

  U8,返回0表示配置成,返回非0表示配置错误。

GPIO_InitTypeDef的定义见于文件“GPIO.H”。
typedef struct
{
         u8     Mode;
         u8     Pin;            //要设置的端口
} GPIO_InitTypeDef;
Mode:      配置IO的模式,取值见下表:
  Mode取值

功能描述

  GPIO_PullUp

  准双向口,内部弱上拉,可以输出,也可以当输入,当输入时,要先写1。

  GPIO_HighZ

  高阻输入,只能做输入。

  GPIO_OUT_OD

  开漏输出,输出0时拉低,输出1时高阻,可以做输入/输出。

  GPIO_OUT_PP

  推挽输出,职能做输出,根据具体电路,可能要串电阻以限制电流。

Pin:要配置的某一个回多个IO,取值见下表:
  Pin取值

功能描述

  GPIO_Pin_0

  配置Px.0。

  GPIO_Pin_1

  配置Px.1。

  GPIO_Pin_2

  配置Px.2。

  GPIO_Pin_3

  配置Px.3。

  GPIO_Pin_4

  配置Px.4。

  GPIO_Pin_5

  配置Px.5。

  GPIO_Pin_6

  配置Px.6。

  GPIO_Pin_7

  配置Px.7。

  GPIO_Pin_All

  配置整个8位口。

以上参数可以使用或运算,比如: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 GPIO_Pin_7;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Timer_Inilize
  函数名

  Timer_Inilize

  函数原形

  u8     Timer_Inilize(u8  TIM, TIM_InitTypeDef *TIMx)

  所在文件

  Timer.c

  功能描述

  对定时器初始化

  输入参数1

  TIM:选择以下之一:Timer 0,Timer 1,Timer 2。

  输入参数2

  TIMx:配置定时器的指针,指定配置的功能,见下表描述。

  返回

  U8,返回0表示配置成,返回非0表示配置错误。

TIM_InitTypeDef的定义见于文件“timer.H”。
typedef struct
{
         u8     TIM_Mode;               //工作模式
         u8     TIM_Polity;                //优先级设置
         u8     TIM_Interrupt;         //中断允许
         u8     TIM_ClkSource;        //时钟源
         u8     TIM_ClkOut;             //可编程时钟输出
         u16  TIM_Value;                //装载初值
         u8     TIM_Run;                       //是否运行
} TIM_InitTypeDef;
TIM_Mode:定时器的工作模式:
  TIM_Mode取值

功能描述

  TIM_16BitAutoReload

  配置成16位自动重装模式。

  TIM_16Bit

  配置成16位(手工重装)模式。

  TIM_8BitAutoReload

  配置成8位自动重装模式。

  TIM_16BitAutoReloadNoMask

  配置成16位自动重装模式,中断自动打开,并且不能屏蔽(禁止)。

TIM_Polity:中断的优先级:
  TIM_Polity 取值

功能描述

  PolityHigh

  中断设置为高优先级。

  PolityLow

  中断设置为低优先级(默认)。

TIM_Interrupt:中断允许或禁止:
  TIM_Interrupt 取值

功能描述

  ENABLE

  允许中断。

  DISABLE

  禁止中断(默认)。

TIM_ClkSource:定时器的时钟源选择:
  TIM_ClkSource 取值

功能描述

  TIM_CLOCK_1T

  定时器的时钟使用 系统时钟1T模式。

  TIM_CLOCK_12T

  定时器的时钟使用 系统时钟12T模式。

  TIM_CLOCK_Ext

  定时器的时钟使用外部输入。

TIM_ClkOut:定时器溢出时取反对应IO输出高速时钟:
  TIM_ClkOut 取值

功能描述

  ENABLE

  允许定时器溢出时取反对应IO输出高速时钟。

  DISABLE

  禁止定时器溢出时取反对应IO输出高速时钟。

TIM_Value:一个16位的初值。

TIM_Run:初始化后是否运行定时器:
  TIM_Run取值

功能描述

  ENABLE

  初始化后运行定时器。

  DISABLE

  初始化后停止定时器。

ADC初始化函数:ADC_Inilize
  函数名

  ADC_Inilize

  函数原形

  void  ADC_Inilize(ADC_InitTypeDef  *ADCx)

  所在文件

  Adc.c

  功能描述

  对ADC初始化

  输入参数1

  ADCxx:配置ADC的指针,见下面描述。

  返回

  无

ADC_InitTypeDef的定义见于文件“ADC.H”。
typedef struct
{
         u8     ADC_Px;                     //设置要做ADC的IO,   ADC_P10 ~ ADC_P17,ADC_P1_All
         u8     ADC_Speed;              //ADC速度                         ADC_90T,ADC_180T,ADC_360T,ADC_540T
         u8     ADC_Power;             //ADC功率允许/关闭    ENABLE,DISABLE
         u8     ADC_AdjResult;       //ADC结果调整,     ADC_RES_H2L8,ADC_RES_H8L2
         u8     ADC_Polity;               //优先级设置 PolityHigh,PolityLow
         u8     ADC_Interrupt;        //中断允许               ENABLE,DISABLE
} ADC_InitTypeDef;

ADC_Px:设置要做ADC的IO:
  ADC_Px取值

功能描述

  ADC_P10

  设置P1.0为ADC输入口。

  ADC_P11

  设置P1.1为ADC输入口。

  ADC_P12

  设置P1.2为ADC输入口。

  ADC_P13

  设置P1.3为ADC输入口。

  ADC_P14

  设置P1.4为ADC输入口。

  ADC_P15

  设置P1.5为ADC输入口。

  ADC_P16

  设置P1.6为ADC输入口。

  ADC_P17

  设置P1.7为ADC输入口。

  ADC_P1_All

  配置整个8位P1口为ADC输入。

以上参数可以使用或运算,比如:
ADC_InitStructure.ADC_Px  = ADC_P10 | ADC_P11 | ADC_P12;

ADC_Speed:设置ADC的速度:
  ADC_Speed取值

功能描述

  ADC_90T

  设置ADC时钟为90个主时钟周期。

  ADC_180T

  设置ADC时钟为180个主时钟周期。

  ADC_360T

  设置ADC时钟为360个主时钟周期。

  ADC_540T

  设置ADC时钟为540个主时钟周期。

ADC_Power:ADC电源控制:
  ADC_Power 取值

功能描述

  ENABLE

  初始化后打开ADC电源。

  DISABLE

  初始化后关闭ADC电源。

ADC_AdjResult:ADC结果调整:
  ADC_AdjResult 取值

功能描述

  ADC_RES_H2L8

  ADC结果寄存器高字节为结果的高2位,低字节为低8位。

  ADC_RES_H8L2

  ADC结果寄存器高字节为结果的高8位,低字节为低2位。

ADC_Polity:中断的优先级:
  ADC_Polity 取值

功能描述

  PolityHigh

  中断设置为高优先级。

  PolityLow

  中断设置为低优先级(默认)。

ADC_Interrupt:中断允许或禁止:
  ADC_Interrupt 取值

功能描述

  ENABLE

  允许中断。

  DISABLE

  禁止中断(默认)。

ADC电源控制函数:ADC_PowerControl
  函数名

  ADC_PowerControl

  函数原形

  void  ADC_PowerControl(u8  pwr)

  所在文件

  Adc.c

  功能描述

  开/关ADC电源。

  输入参数1

  pwr:取值ENABLE打开ADC电源,取值DISABLE关闭ADC电源。

  返回

  无

ADC查询转换函数:Get_ADC10bitResult
  函数名

  Get_ADC10bitResult

  函数原形

  u16  Get_ADC10bitResult(u8  channel)

  所在文件

  Adc.c

  功能描述

  查询方式进行一次ADC转换。

  输入参数1

  channel:要进行转换的ADC通道,取值0~7其中一个,对应P1.0~P1.7。

  返回

  10位ADC值。

通用软件延时函数:delay_ms
  函数名

  delay_ms

  函数原形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所在文件

  Delay.c

  功能描述

  延时程序。包含config.h,延时时间会根据主频自动适应。

  输入参数1

  ms:延时的ms数,1~255。

  返回

  无

串口初始化函数:USART_Configuration
  函数名

  USART_Configuration

  函数原形

  u8 USART_Configuration(u8 UARTx,  COMx_InitDefine *COMx)

  所在文件

  Usart.c

  功能描述

  对串口初始化

  输入参数1

  UARTx:要初始化的串口,取值以下之一:USART1,USART2。

  输入参数2

  COMx:配置串口的参数指针。

  返回

  U8,返回0表示配置成,返回非0表示配置错误。

COMx_InitDefine的定义见于文件“USART.H”。
typedef struct
{
         u8     UART_Mode;
         u8     UART_BRT_Use;
         u32  UART_BaudRate;
         u8     Morecommunicate;
         u8     UART_RxEnable;
         u8     BaudRateDouble;
         u8     UART_Interrupt;
         u8     UART_Polity;
         u8     UART_P_SW;
         u8     UART_RXD_TXD_Short;

} COMx_InitDefine;

UART_Mode:设置USART的工作模式:
  UART_Mode取值

功能描述

  UART_ShiftRight

  串口工作于同步输出方式,仅仅用于USART1

  UART_8bit_BRTx

  串口工作于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UART_9bit

  串口工作于9位数据,固定波特率。

  UART_9bit_BRTx

  串口工作于9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UART_BRT_Use:使用的波特率发生器:
  UART_BRT_Use 取值

功能描述

  BRT_Timer1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发生器,仅仅用于USART1

  BRT_Timer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发生器。

UART_BaudRate:使用的波特率,比如:
COMx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115200ul;  //UL表示是unsigned long。

Morecommunicate:多机通讯允许:
  Morecommunicate 取值

功能描述

  ENABLE

  允许多机通讯。

  DISABLE

  禁止多机通讯(默认)。

UART_RxEnable:接收允许:
  UART_RxEnable 取值

功能描述

  ENABLE

  允许接收。

  DISABLE

  禁止接收。

BaudRateDouble:波特率加倍(仅仅用于USART1):
  BaudRateDouble 取值

功能描述

  ENABLE

  允许波特率加倍。

  DISABLE

  禁止波特率加倍。

UART_Interrupt:中断允许或禁止:
  UART_Interrupt 取值

功能描述

  ENABLE

  允许中断。

  DISABLE

  禁止中断(默认)。

UART_Polity:中断的优先级:
  UART_Polity 取值

功能描述

  PolityHigh

  中断设置为高优先级。

  PolityLow

  中断设置为低优先级(默认)。

UART_P_SW:切换IO:对于串口1的取值:
  UART_P_SW取值

功能描述

  UART1_SW_P30_P31

  把串口1切换到P3.0、P3.1。

  UART1_SW_P36_P37

  把串口1切换到P3.6、P3.7。

  UART1_SW_P16_P17

  把串口1切换到P1.6、P1.7。(必须使用内部时钟)。

UART_P_SW:切换IO:对于串口2的取值:
  UART_P_SW取值

功能描述

  UART2_SW_P10_P11

  把串口2切换到P1.0、P1.1。

  UART2_SW_P46_P47

  把串口2切换到P4.6、P4.7。

UART_RXD_TXD_Short:内部TXD与RXD同相缓冲输出做中继:对于串口1的取值:
  UART_RXD_TXD_Short取值

功能描述

  ENABLE

  允许内部TXD与RXD同相缓冲输出做中继。

  DISABLE

  禁止内部TXD与RXD同相缓冲输出做中继。

串口1写缓冲函数:TX1_write2buff
  函数名

  TX1_write2buff

  函数原形

  void TX1_write2buff(u8 dat)

  所在文件

  Usart.c

  功能描述

  写入串口1发送缓冲,指针+1

  输入参数1

  dat:要发送的一字节数据。

  返回

  无。

串口2写缓冲函数:TX2_write2buff
  函数名

  TX2_write2buff

  函数原形

  void TX2_write2buff(u8 dat)

  所在文件

  Usart.c

  功能描述

  写入串口2发送缓冲,指针+1

  输入参数1

  dat:要发送的一字节数据。

  返回

  无。

串口1写数据块函数:PrintString1
  函数名

  PrintString1

  函数原形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所在文件

  Usart.c

  功能描述

  把一个字符串写入串口1发送缓冲,遇到0结束。

  输入参数1

  puts:要发送的字符串指针。

  返回

  无。

串口2写数据块函数:PrintString2
  函数名

  PrintString2

  函数原形

  void PrintString2(u8 *puts)

  所在文件

  Usart.c

  功能描述

  把一个字符串写入串口2发送缓冲,遇到0结束。

  输入参数1

  puts:要发送的字符串指针。

  返回

  无。

模拟串口字节发送函数:TxSend
  函数名

  TxSend

  函数原形

  void  TxSend(u8  dat)

  所在文件

  Soft_uart.c

  功能描述

  模拟串口发送,可以定义任意一个IO做串口发送,固定为9600,8,n,1,修改config里的时钟频率时,程序会自动适应这个频率,始终保持9600的波特率,一般用于测试用途。
  当发送时,为了避免受中断的影响,会关掉总中断。

  输入参数1

  dat:要发送的字节。

  返回

  无。

模拟串口写数据块函数:PrintString
  函数名

  PrintString

  函数原形

  void PrintString(u8 *puts)

  所在文件

  Soft_uart.c

  功能描述

  模拟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遇到0结束。用于测试用途。
  调用了TxSend函数

  输入参数1

  puts:要发送的字符串指针。

  返回

  无。

EEPROM多字节读函数:EEPROM_read_n
  函数名

  EEPROM_read_n

  函数原形

  void EEPROM_read_n(u16 EE_address,u8  *DataAddress,u16 number)

  所在文件

  EEPROM.c

  功能描述

  从EEPROM读出多个字节。

  输入参数1

  EE_address:要读出的EEPROM的16位首地址。

  输入参数2

  DataAddress:读出数据存放的指针。

  输入参数3

  Number:要读出的字节数,取值1~65535(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大值)。

  返回

  无。

EEPROM多字节写函数:EEPROM_write_n
  函数名

  EEPROM_write_n

  函数原形

  void EEPROM_write_n(u16 EE_address,u8  *DataAddress,u16 number)

  所在文件

  EEPROM.c

  功能描述

  把多个字节写入EEPROM。

  输入参数1

  EE_address:要写入的EEPROM的16位首地址。

  输入参数2

  DataAddress:源数据存放的指针。

  输入参数3

  Number:要写入的字节数,取值1~65535(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大值)。

  返回

  无。

EEPROM扇区擦除函数函数:EEPROM_SectorErase
  函数名

  EEPROM_SectorErase

  函数原形

  void EEPROM_SectorErase(u16 EE_address)

  所在文件

  EEPROM.c

  功能描述

  擦除EEPROM一个扇区。

  输入参数1

  EE_address:要擦除的扇区内的任意一个16位地址。

  返回

  无。

PCA初始化函数:PCA_Init
  函数名

  PCA_Init

  函数原形

  void  PCA_Init(u8  PCA_id, PCA_InitTypeDef *PCAx)

  所在文件

  PCA.c

  功能描述

  初始化PCA。

  输入参数1

  PCA_id:要初始化的PCA通道,取以下其一:PCA0,PCA1,PCA2,PCA_Counter。

  输入参数2

  PCAx:初始化参数的结构指针。详情看下面的描述。

  返回

  无。

PCA_id:选择要初始化的PCA通道:
  PCA_id取值

功能描述

  PCA0

  初始化PCA  0通道。

  PCA1

  初始化PCA  1通道。

  PCA2

  初始化PCA  2通道。

  PCA_Counter

  初始化PCA公用计数器,这个最好放在最后初始化。

PCA_InitTypeDef的定义见于文件“PCA.H”。
typedef struct
{
         u8     PCA_IoUse;
         u8     PCA_Clock;
         u8     PCA_Mode;
         u8     PCA_PWM_Wide;
         u8     PCA_Interrupt_Mode;
         u8     PCA_Polity;
         u16  PCA_Value;
} PCA_InitTypeDef;

PCA_IoUse:选择PCA使用的IO:初始化PCA_Counter时的取值,初始化PCA0 ~ PCA2时忽略:
  PCA_IoUse取值

功能描述

  PCA_P12_P11_P10_P37

  把PCA切换到P1.2、P1.1、P1.0、P3.7。

  PCA_P34_P35_P36_P37

  把PCA切换到P3.4、P3.5、P3.6、P3.7。

  PCA_P24_P25_P26_P27

  把PCA切换到P2.4、P2.5、P2.6、P2.7。

PCA_Clock:选择PCA使用的时钟:初始化PCA_Counter时的取值,初始化PCA0 ~ PCA2时忽略:
  PCA_Clock 取值

功能描述

  PCA_Clock_1T

  PCA使用系统1T做时钟。

  PCA_Clock_2T

  PCA使用系统2T做时钟。

  PCA_Clock_4T

  PCA使用系统4T做时钟。

  PCA_Clock_6T

  PCA使用系统6T做时钟。

  PCA_Clock_8T

  PCA使用系统8T做时钟。

  PCA_Clock_12T

  PCA使用系统12T做时钟。

  PCA_Clock_Timer0_OF

  PCA使用Timer0溢出率做时钟。Time0要另外初始化,速度快时不要开Timer0中断。

  PCA_Clock_ECI

  PCA使用外部ECI引脚做时钟。

PCA_Polity:中断的优先级:初始化PCA_Counter时的取值,初始化PCA0 ~ PCA2时忽略:
  PCA_Polity取值

功能描述

  PolityHigh

  PCA中断设置为高优先级。

  PolityLow

  PCA中断设置为低优先级(默认)。

PCA_Interrupt_Mode:中断允许或禁止:初始化PCA_Counter时的取值,初始化PCA0 ~ PCA2时忽略:
  PCA_Interrupt_Mode 取值

功能描述

  ENABLE

  允许公用PCA定时器中断。

  DISABLE

  禁止公用PCA定时器中断(默认)。

PCA_Interrupt_Mode:中断允许或禁止:初始化PCA0 ~PCA2时的取值,初始化PCA_Counter时忽略:
  PCA_Interrupt_Mode 取值

功能描述

  ENABLE

  允许PCA通道中断。

  DISABLE

  禁止PCA通道中断(默认)。

  PCA_Rise_Active

  PCA通道上升沿中断。

  PCA_Fall_Active

  PCA通道下降沿中断。

注意:上面的参数可以做如下组合:
PCA_InitStructure.PCA_Interrupt_Mode= PCA_Fall_Active | ENABLE;   //下降沿中断,允许中断。
PCA_InitStructure.PCA_Interrupt_Mode= PCA_Rise_Active | ENABLE;   //上升沿中断,允许中断。
PCA_InitStructure.PCA_Interrupt_Mode= PCA_Rise_Active | PCA_Fall_Active | ENABLE;  //上升沿、下降沿中断,允许中断。
如果后面使用了 | DISABLE,则中断被禁止。

PCA_Clock:选择PCA使用的时钟:初始化PCA_Counter时的取值,初始化PCA0 ~ PCA2时忽略:
  PCA_Clock 取值

功能描述

  PCA_Clock_1T

  PCA使用系统1T做时钟。

  PCA_Clock_2T

  PCA使用系统2T做时钟。

  PCA_Clock_4T

  PCA使用系统4T做时钟。

  PCA_Clock_6T

  PCA使用系统6T做时钟。

PCA_Mode:设置PCA通道的工作模式:初始化PCA0 ~ PCA2时的取值,初始化PCA_Counter时忽略:
  PCA_Mode 取值

功能描述

  PCA_Mode_PWM

  PCA通道工作于PWM输出模式。

  PCA_Mode_Capture

  PCA通道工作于输入捕捉模式。

  PCA_Mode_SoftTimer

  PCA通道工作于16位软件定时器模式。

  PCA_Mode_HighPulseOutput

  PCA通道工作于16位软件定时器模式,并且高速输出脉冲。

PCA_PWM_Wide:设置PCA通道工作于PWM模式时的PWM宽度:初始化PCA0 ~ PCA2工作于PWM模式时的取值,初始化PCA_Counter时或PCA通道其它模式时忽略:
  PCA_PWM_Wide 取值

功能描述

  PCA_PWM_8bit

  PCA通道工作于PWM输出模式,PWM宽度为8位。

  PCA_PWM_7bit

  PCA通道工作于PWM输出模式,PWM宽度为7位。

  PCA_PWM_6bit

  PCA通道工作于PWM输出模式,PWM宽度为6位。

PCA_Value:设置PCA通道的初值,初始化PCA0 ~ PCA2时的取值,初始化PCA_Counter时忽略。
PWM更新占空比函数:UpdatePwm
  函数名

  UpdatePwm

  函数原形

  void  UpdatePwm(u8  PCA_id, u8 pwm_value)

  所在文件

  PCA.c

  功能描述

  更新PWM的占空比。

  输入参数1

  PCA_id:要更新的PCA通道,取以下其一:PCA0,PCA1,PCA2。

  输入参数2

  pwm_value:新的PWM占空比值。这是PWM输出低电平的时间。

  返回

  无。

外中断初始化函数:Ext_Inilize
  函数名

  Ext_Inilize

  函数原形

  u8     Ext_Inilize(u8  EXT, EXTI_InitTypeDef *INTx)

  所在文件

  Exti.c

  功能描述

  外中断初始化。

  输入参数1

  EXT:要初始化的外中断号,取如下值之一:EXT_INT0,EXT_INT1,EXT_INT2,EXT_INT3,EXT_INT4。

  输入参数2

  INTx:初始化结构参数的指针。

  返回

  U8,返回0表示配置成,返回非0表示配置错误。

EXTI_InitTypeDef的定义见于文件“Exti.H”。
typedef struct
{
         u8     EXTI_Mode;
         u8     EXTI_Polity;
         u8     EXTI_Interrupt;
} EXTI_InitTypeDef;

EXTI_Mode:设置外中断的工作模式:初始化INT0 INT1时的取值,初始化INT2INT3INT4时忽略,固定为下降沿中断。
  EXTI_Mode 取值

功能描述

  EXT_MODE_RiseFall

  外中断工作于上升、下降沿中断。

  EXT_MODE_Fall

  外中断工作于下降沿中断。

EXTI_Polity:中断的优先级:初始化INT0 INT1时的取值,初始化INT2INT3INT4时忽略,固定为低优先级中断。
  EXTI_Polity取值

功能描述

  PolityHigh

  外中断设置为高优先级。

  PolityLow

  外中断设置为低优先级(默认)。

EXTI_Interrupt:中断允许或禁止:
  EXTI_Interrupt 取值

功能描述

  ENABLE

  允许外部中断。

  DISABLE

  禁止外部中断。

网友A(2025-08-28):
新手请教一下1楼那个包是怎样放到KEIL3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