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篮球计时计分系统仿真及程序 我的单片机课程设计

楼主(2017-05-17):
单片机新手来看看我做的课程设计, 篮球计时计分系统的proteus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篮球计时计分器源程序如下:
/******************************************************************
***************************篮球计时计分系统************************
*************************本系统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1、能设置整个赛程的比赛时间,在比赛过程中能根据需要暂停和开始计时*
*2、能根据比赛情况刷新比赛双方的比分*******************************
*3、中场交换比赛场地时,能交换A、B两队比分的位置*******************
*4、比赛结束时,能发出报警声***************************************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HC595_ScanDATE[]=                //定义数码管位数组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DATE [] =                //定义数码管段数组
{
        0XC0,        // 0
        0XF9,        // 1
        0XA4,        // 2
        0XB0,        // 3
        0X99,        // 4
        0X92,        // 5
        0X82,        // 6
        0XF8,        // 7
        0X80,        // 8
        0X90        // 9
};

sbit DS                =P2^0;                        //74HC595各I/O口定义
sbit SHCP        =P2^1;
sbit STCP        =P2^2;

sbit S2                =P3^2;                           //赛前设定比赛时间按键
sbit S3                =P1^0;                        //加1分按键
sbit S4                =P1^1;                         //加2分按键
sbit S5                =P1^2;                          //减1分按键
sbit S6                =P1^3;                        //半场换分按键
sbit S7                =P1^4;                          //停止蜂鸣器按键
sbit S8                =P1^5;                         //开始按键
sbit S9                =P1^6;                           //暂停/继续按键
sbit S10        =P1^7;                          //加分减分队伍选择按键

sbit LED2        =P3^5;        //A队指示灯
sbit LED3        =P3^6;        //B队指示灯

sbit BUZZ        =P3^7;
bit Flag_Score=0;                //加分减分队伍选择标志位

void Display();
void HC595(uchar a);
void Delay_MS(uint ms);
void KEY();
void Init();

uint time=1200;                //初始时间20分钟
uchar A_Score=0;                //A队得分
uchar B_Score=0;                //B队得分
uchar Time_bit=0;        //用于定时器溢出标志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
                        KEY();
                }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LED2=0;
        TMOD=0x01;                                //定时器0 第一种工作方式
        TH0=(65536-50000)/256;        //装初值,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定时器函数,时间处理
{
        Time_bit++;
        if(Time_bit==20)                        //溢出20次,定时1秒
                {
                        Time_bit=0;
                        if(time==0)                //当比赛结束时,停止计时,并发出警报
                                {
                                        BUZZ=0;
                                        //time=0;
                                        TR0=0;
                                }
                        else
                                time--;
                }
        TH0=(65536-50000)/256;        //重装初值,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

void KEY()
{
        uchar Transposition_Scores=0;                //半场换分使用的缓存数据变量

        if(S2==0)        //比赛时间设定,按一次加5分钟
                {
                        Delay_MS(1000);
                        if(S2==0)
                                {
                                        while(!S2);
                                        if(TR0==0)        //判断是否开始,以免已经开始有误按
                                                {
                                                        time=time+300;
                                                        if(time>2700)                //如果时间超过45分钟,重新赋值20分钟
                                                                time=1200;
                                                }
                                }
                }

        if(S3==0)        //加1分按键
                {
                        Delay_MS(1000);
                        if(S3==0)
                                {
                                        if(TR0==1)                //判断是否开始,以免还未开始有误按
                                                {
                                                        while(!S3);
                                                        if(Flag_Score==0)
                                                                        A_Score++;
                                                        else
                                                                        B_Score++;
                                                }
                                }
                }

        if(S4==0)        //加2分按键
                {
                        if(TR0==1)                //判断是否开始,以免还未开始有误按
                                {
                                        Delay_MS(1000);
                                        if(S4==0)
                                                {
                                                        while(!S4);
                                                        if(Flag_Score==0)
                                                                        A_Score=A_Score+2;
                                                        else
                                                                        B_Score=B_Score+2;
                                                }
                                }
                }

        if(S5==0)        //减1分按键
                {
                        if(TR0==1)                //判断是否开始,以免还未开始有误按
                                {
                                        Delay_MS(1000);
                                        if(S5==0)
                                                {
                                                        while(!S5);
                                                        if(Flag_Score==0)
                                                                {
                                                                        if(A_Score==0)                //防止分数是0时乱码
                                                                                A_Score=0;
                                                                        else
                                                                                A_Score--;
                                                                }
                                                        else
                                                                {
                                                                        if(B_Score==0)                //防止分数是0时乱码
                                                                                B_Score=0;
                                                                        else
                                                                                B_Score--;
                                                                }
                                                }
                                }
                }

        if(S6==0)        //半场换分
                {
                        Delay_MS(1000);
                        if(S6==0)
                                {
                                        while(!S6);
                                        Transposition_Scores=A_Score;        //A队的得分先赋给缓存变量
                                        A_Score=B_Score;                                //将B队的得分赋给A队
                                        B_Score=Transposition_Scores;        //再把缓存变量的值(也就是原先A队的得分)赋给B队
                                }
                }

        if(S7==0)        //停蜂鸣器
                {
                        Delay_MS(1000);
                        if(S7==0)
                                {
                                        while(!S7);
                                        BUZZ=1;
                                }
                }

        if(S8==0)        //开始
                {
                        Delay_MS(1000);
                        if(S8==0)
                                {
                                        while(!S8);
                                        if(time==0)
                                                time=1200;        //一轮比赛结束后重新给时间赋值
                                        TR0=1;                        //定时器开始工作
                                }
                }

        if(S9==0)        //暂停继续
                {
                        Delay_MS(1000);
                        if(S9==0)
                                {
                                        while(!S9);
                                        TR0=~TR0;                        //定时器暂停/继续工作
                                }
                }

        if(S10==0)        //切换加分减分队伍
                {
                        Delay_MS(1000);
                        if(S10==0)
                                {
                                        while(!S10);
                                        Flag_Score=~Flag_Score;
                                        if(Flag_Score==0)
                                                {
                                                        LED2=0;
                                                        LED3=1;
                                                }
                                        else
                                                {
                                                        LED2=1;
                                                        LED3=0;
                                                }
                                }
                }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P0=LED_DATE[time/1000];                //得出时间千位
        HC595(HC595_ScanDATE[0]);
        Delay_MS(500);
        P0=0xff;                                //消隐
        P0=LED_DATE[time%1000/100];        //得出时间百位
        HC595(HC595_ScanDATE[1]);
        Delay_MS(500);
        P0=0xff;                                //消隐
        P0=LED_DATE[time%100/10];                //得出时间十位
        HC595(HC595_ScanDATE[2]);
        Delay_MS(500);
        P0=0xff;                                //消隐
        P0=LED_DATE[time%10];                        //得出时间最个位
        HC595(HC595_ScanDATE[3]);
        Delay_MS(500);
        P0=0xff;                                //消隐

        P0=LED_DATE[A_Score/10];                //得出A队得分十位
        HC595(HC595_ScanDATE[4]);
        Delay_MS(500);
        P0=0xff;                                //消隐
        P0=LED_DATE[A_Score%10];                //得出A队得分个位
        HC595(HC595_ScanDATE[5]);
        Delay_MS(500);
        P0=0xff;                                //消隐

        P0=LED_DATE[B_Score/10];                //得出B队得分十位
        HC595(HC595_ScanDATE[6]);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带仿真图与源码):

网友A:
太棒了 解压来就可以用 帮我解决了大问题呢  不过对我而言好难呀 程序解读都有问题
已经做出实物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88757-1.html

网友B(2017-12-18):
楼主,这个倒数  不是一分钟倒数。。1200之后它就是1199了,应该是1159才对。你设置的TIME没有除以60分钟来算

网友C(2018-10-07):
楼主,DSN文件打不开

网友D(2018-12-15):
出现了Time :undefine identifier报错该怎么办啊

网友E(2019-06-18):
怎么修改时间 从1199 改成1159啊

网友F(2023-05-24):
引用 网友C:
楼主,DSN文件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