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暖桌调温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05-17):
51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四档为一档,主程序体现。有点过热,占空比为了4比1或者5比1为好。晶振为4。43MHZ
sbit S1=P3^4;     //将S1位定义为P1.4
sbit D1=P2^5;  //将D1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D2=P2^6;  //将D2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D3=P2^7;
sbit D4=P2^4;
unsigned char Countor1; //设置全局变量,储存定时器T1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Countor2; //设置全局变量,储存定时器T1中断次数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n;
for(n=0;n<10000;n++)
        ;
}

void dang1d(void)
  {
           TMOD=0x10;
    P0=0xfe;  //第一个LED亮,高档
        D1=0;
        D2=0;
        while(1){
        D1=0;
        D2=0;
        delay();
    break;
        }
}

void dang2d(void)
  {
           TMOD=0x10;
    P0=0xfd; //第二个LED亮,二档
        D1=0;
        D2=0;
        while(1){
        D1=0;
        D2=0;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1=1;
        D2=1;
        delay();
    delay();
    break;
        }
}

void dang3d(void)
  {
           TMOD=0x10;
    P0=0xfb;  //第三个个LED亮,三档
        D1=0;
        D2=0;
        while(1){
        D1=0;
        D2=0;
        delay();
    delay();
    delay();
    D1=1;
        D2=1;
        delay();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sbit S1=P3^4;     //将S1位定义为P1.4
sbit D1=P2^5;  //将D1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D2=P2^6;  //将D2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D3=P2^7;
sbit D4=P2^4;
unsigned char Countor1; //设置全局变量,储存定时器T1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Countor2; //设置全局变量,储存定时器T1中断次数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n;
for(n=0;n<10000;n++)
        ;
}

void dang1d(void)
  {
           TMOD=0x10;
    P0=0xfe;  //第一个LED亮,高档(39脚低电位)
        D1=0;
        D2=0;
        while(1){
        D1=0;
        D2=0;
        delay();
    break;
        }
}

void dang2d(void)
  {
           TMOD=0x10;
    P0=0xfd; //第二个LED亮,二档(38脚)
        D1=0;
        D2=0;
        while(1){
        D1=0;
        D2=0;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1=1;
        D2=1;
        delay();
    delay();
    break;
        }
}

void dang3d(void)
  {
           TMOD=0x10;
    P0=0xfb;  //第三个个LED亮,三档(37脚下)
        D1=0;
        D2=0;
        while(1){
        D1=0;
        D2=0;
        delay();
    delay();
    delay();
    D1=1;
        D2=1;
        delay();
    delay();
    delay();
    break;
        }
}

void dang4d(void)
  {
           TMOD=0x10;
    P0=0xf7;  //第四个LED亮,四档(36脚)
        D1=0;
        D2=0;
        while(1){
        D1=0;
        D2=0;
        delay();
        D1=1;
        D2=1;
        delay();
    delay();
    delay();
        break;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0;    //将i初始化为0
        while(1)
         {
                  if(S1==0)     //如果S1键按下
                   {
                          delay();  //延时一段时间
              delay();
                          if(S1==0) //如果再次检测到S1键按下
                            i++;    //i自增1
                          if(i==6)  //如果i=9,重新将其置为1
                            i=1;

                   }
                 switch(i)   //使用多分支选择语句
                                 {
                                   case 1: dang4d();  //第一个LED亮
                                                        break;
                                        case 2: dang3d();  //第二个LED亮
                                              break;
                                        case 3:dang2d();   //第三个LED亮
                                              break;
                                        case 4:dang1d();   //第四个LED亮
                                              break;
                                        case 5:P0=0xff;
                                                 D1=1;
                                                    D2=1;   //关机

                                              break;
                                             default:   //缺省值,关闭所有LED
                                              P0=0xff;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