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知道一堆集成块的名称,想知道能做一个什么样的电路,急,求模电数电大神

楼主(2017-05-17):
集成块有:CD4511   两块     CD4011一块    cd1017一块     cd4066一块    cd40192一块     555一块      LM358一块    LM393一块      还有两个数显   带按键开关   跪求哪位模电数电大神能告诉这些集成块做一个什么样功能的电路 或做过上面有好几个集成块在一起做过的电路   有的话带电路图     集成块不一定全用上 。

楼主:
第三个是cd4017

网友A:
这是玩电子乐高

楼主:
不可能是抢答器      肯定和运放调制有关

网友B:
555可以做一个触摸灯或者呼吸灯,红外干扰器也可以

网友C:
不是懒就是无能,这些都是通用件,网上很容易查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