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计分器仿真和单片机代码 带节次设置键 复位

楼主:
这是自己在学单片机的时候 写的一个篮球计分器程序 包括protues仿真图,带节次设置键 复位按钮等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cs = 0;
uchar minutes = 1;
uchar LED,num1,num2,num = 4;
uchar  flag1 = 1,flag2 = 0;
uchar m_secs = 24;
uchar key_value = 0;
uchar table[13] = {1,2,3,4,5,6,7,8,9,0,1,2,3};
uchar code LedNum[]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scan_kay(void);
void delay(uchar z);
void INT0_Initial(void)
{
    EX0 = 1;
    IT0 = 1;
    EA = 1;
    P1 = 0xF0;
}
void IN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0
{
    uchar temp;
    temp = scan_kay();
    if(temp!=0x7f)
    {
        key_value = temp;
    }
    P1 = 0xF0;
}
void Time0_Initial(void)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T0 = 1;
    TR0 = 1;
    EA = 1;
    PT0 = 1;
    PX0 = 0;
}
volatile uchar cnt = 0;
void Time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cnt ++;
minutes=11;
    if(cnt==15)
    {
        cnt = 0;
        secs --;
        m_secs --;
        if(flag2==1)
        {
            LED = !LED;
        }
        if(flag2==0)
        {
            LED = 0;
        }
    }
    if(secs>60)
    {
        secs = 59;
        minutes --;
    }
    if(m_secs>24)
    {
        m_secs = 23;
        if(flag1==1)
        {
            flag2 = 1;
        }
        if(flag1==0)
        {
            flag2 = 0;
        }
    }
    if(minutes>60)
    {
        minutes = 11;
        m_secs = 24;
        num ++;
    }
    if(num==4)
    {
        num = 1;
    }
}
void HEXTOBCD(void)
{
    table[0] = LedNum[num];
    table[1] = LedNum[m_secs/10];
    table[2] = LedNum[m_secs%10];
    table[3] = LedNum[minutes/10];
    table[4] = LedNum[minutes%10];
    table[5] = LedNum[secs/10];
    table[6] = LedNum[secs%10];
    table[7] = LedNum[num1/100];
    table[8] = LedNum[num1%100/10];
    table[9] = LedNum[num1%10];
    table[10] = LedNum[num2/100];
    table[11] = LedNum[num2%100/10];
    table[12] = LedNum[num2%10];
}
void Display(uchar *str)
{
    uchar i,temp = 0;
    for(i=0;i<13;i++)
    {
        P0 = 0x00;
        _nop_();
        P2 = temp+i;
        P0 = str[i];
        delay(2);
    }
}
uchar i,j;
void delay(uchar z)
{
for(i=1;i<z;i++)
  for(j=1;j<110;j++);
}
void main()
{
    INT0_Initial();
    Time0_Initial();
    delay(10);
    LED = 0;
    while(1)
    {
        switch(key_value)
     {
            case 12:
      {
                num1 ++;key_value = 0;
                flag1 = 0;
                if(num1>255)
          {
                 num1 = 0;
          }
             break;
      }
            case 13:
      {
                num1 --;key_value = 0;
                flag1 = 0;
                if(num1>255)
          {
                 num1 = 255;
          }
             break;
      }
            case 14:
      {
                num2 ++;key_value = 0;
                flag1 = 0;
                if(num2>255)
          {
                 num2 = 0;
          }
             break;
      }
            case 15:
      {
                num2 --;key_value = 0;
                flag1 = 0;
                if(num2>255)
          {
                 num2 = 255;
          }
             break;
      }
            case 1:
      {
             TR0 = 1;
                key_value = 0;
             break;
      }
            case 2:
      {
                num1 = 0;num2 = 0;
             num = 4;
                secs = 0;minutes = 12;
                m_secs = 24;
                key_value = 0;
             TR0 = 1;
             break;
      }
            case 3:
      {

……………………

网友A(2018-12-17):
我想添加一个换场地功能,就是AB两个调换位置要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