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MDK中USE_STDPERIPH_DRIVER问题及 STM32F10X_LD STM32F10X_MD STM32F10X...

楼主(2017-05-17):
我之前更改了stm32f103的芯片型号,编译无法通过。  c8t6->rct6
解决步骤:
1.“C/C++”选项卡框中的STM32F10X_MD 更换为  STM32F10X_HD
2.工程中相应的添加 startup_stm32f10x_hd.s
3.如果提示Error: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在工程中添加system_stm32f10x.c即可。

一.关于STM32 MDK中USE_STDPERIPH_DRIVER问题

初学STM32,在RealView MDK 环境中使用STM32固件库建立工程时,初学者可能会遇到编译不通过的问题。出现如下警告或错误提示:
  warning: #223-D: function "assert_param" declared implicitly;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这时候我们需要在“Target Options”

中的“C/C++”选项卡中如图-2所示红框中添加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HD。这样才能使编顺利通过。

图-2
  知其然了,我们还得知其所以然。下面就听Herison给大家一一道来。我们知道,程序的执行是从“main.c”文件开始的,其中必须包含有头文件“stm32f10x.h”。我们打开“stm32f10x.h”,按下“Ctrl+F”键,查找USE_STDPERIPH_DRIVER,在“Find What”栏中输入“USE_STDPERIPH_DRIVER”。如图-3所示。点击“Find Next”,出现“USE_STDPERIPH_DRIVER”对应的代码行,重复上边操作三次,第三次的时候我们能在第8296-8298行找到如图-4所示代码段。

图-3

图-4
  这段代码的意思是,只有用预编译指令预定义了“USE_STDPERIPH_DRIVER”,才会将"stm32f10x_conf.h"包含进“stm32f10x.h”中,从而被"main.c"用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在“main.c”中包含"stm32f10x_conf.h",而在编译之后却被包含进了"main.c"中,出现如图-5所示的情况。        "stm32f10x_conf.h"文件相当于一个开关文件,如果要用到STM32固件库驱动标准外设,则外设驱动头文件是必不可少的,如“stm32f10x_gpio.h”。在"stm32f10x_conf.h"中我们通过代码#include
"stm32f10x_gpio.h"来实现这个操作。

图-5
  说到这儿估计大家已经对“USE_STDPERIPH_DRIVER”的来龙去脉有个清晰的认识了吧?其实单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使用标准外设驱动”,在C/C++预定义中加入“USE_STDPERIPH_DRIVER”就是允许“使用标准外设驱动”了。至于加入的“STM32F10X_HD“同样能在文件”stm32f10x.h“通过如上所述的方法通过功能查找来进行解释,其实它也是对于对应硬件的某些定义起开关作用罢了。
二. STM32F10X_LD STM32F10X_MD STM32F10X_HD STM32F10X_CL宏定义的选择
如果你使用stm32f10x_stdperiph_lib,会发现在stm32f10x.h文件会有一段关于宏选择的代码,如:
[cpp] view plaincopy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CL)
/* #define STM32F10X_LD */ /*!< STM32F10X_LD: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 */ /*!< STM32F10X_MD: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HD */ /*!< STM32F10X_HD: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define STM32F10X_CL /*!< STM32F10X_CL: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endif
至于要使用哪个宏,则需要根据具体的芯片来进行选择。那么,这些宏又对应着哪些具体的芯片呢?其实我们可以在《Reference manual》的第九章中找到答案,如文档截图: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如果是STM32F105xx和STM32F107xx,是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则宏定义选择的是STM32F10X_CL;如果是别的型号,则根据FLASH的容量来进行选择。可能文字写的有点不太清楚,还是以表格来说明:

MCU 型号
FLASH大小
STM32F10X_LD
STM32F101xx
STM32F102xx
STM32F103xx
16 ~ 32 Kbytes
STM32F10X_MD
STM32F101xx
STM32F102xx
STM32F103xx
64 ~ 128 Kbytes
STM32F10X_HD
STM32F101xx
STM32F103xx
256 ~ 512 Kbytes
STM32F10X_CL
STM32F105xx
STM32F107xx
忽略
这些参数,和MDK的设备参数一致,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