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心得

楼主(2017-05-17):
单片机是一门应用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综合了电子技术中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数字电路,因为数字电路在里面的应用很多。学习单片机最好先从汇编语言入手,虽然汇编语言低级语言,编程效率低,但它比C语言占用内存小,执行速度快等优点,在刚接触单片机时更容易学习。由于单片机涉及的知识很多,所以我们只能循序渐进的学习,
逐步的积累,没有什么捷径可循。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对单片机没有什么认识,不知道什么是单片机,更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通过学习才大体知道了单片机的一些知识。
由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I/O接口、定时器/计数器以及串行通信接口等集成在一块芯片上,构成了一个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为单片机。
它的应用范围很广,在工业自动化中应用有数据采集、测控技术。在智能仪器仪表中应用
数字示波器、数字信号源、数字万用表、感应电流表,自动取款机等。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应用有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电视机、微波炉、手机、IC卡、汽车电子设备等。在通讯方面应用有调制解调器、程控交换技术、手机、小灵通等。在武器装备方面应用有飞机、军舰、坦克、导弹、航天飞机、鱼雷制导、智能武器等。学习单片机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如果只想速成,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单片机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不可能在朝夕间就学会,只能一点点的积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只有当你一步步去学习、去积累之后,你的单片机水平才会
提高。
学习过程中还要注重理解,要逐渐养成自己的编程思路,在编程过程中还要注意细节问题,
如果因为粗心大意将程序写错,将会无形间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工作量,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编写的程序将越来越长,如果出现很多错误,在改错时将会很麻烦,出错越多你改的时间将会越长,就会无形间给自己带来更多麻烦 。
  单片机(micro control unit)是一种集CPU、RAM、ROM、I/O、中断、定时/计数等功能为一体的完整的计算机,只需外加主频振荡器和电源,灌入应用程序就可以实现一定的功能。单片机的的应用特点是“面向测控”。因此,它必须有强力的信息处理、检测、控制的功能。学习使用单片机就是理解单片机硬件结构,以及内部资源的应用,在汇编指令系统或C语言中学会各种功能的初始化设置,以及实现各种功能的程序编制。
  一、总线:我们知道,一个电路总是由元器件通过电线连接而成的,在模拟电路中 ,连连线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各器件间一般是串行关系,各器件之间的连线并不很多,但计算机电路却不一样,它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各器件都要与微处理器相连,各 器件之间的工作必须相互协调?所以就需要的连线就很多了,如果仍如同模拟电路一样 ,在各微处理器和各器件间单独连线线,则线的数量将多得惊人,所以在微处理机中引 入了总线的概念,各个器件共同享用连线,所有器件的8根数据线全部接到8根公用的线 上,即相当于各个器件并联起来,但仅这样还不行,如果有两?器件同时送出数据,一 个为0,一个为1,那么,接收方接收到的究竟是什么呢?这种情况是是不允许的,所以 要通过控制线进行控制,使器件分时工作,任何时候只能有一个器件发送数据(可以有 多个器件同时接收)。器件的数据线也就被称为数据总线,器件所有的控制线被称 控制 总线。
在单片机内部或者外部存储器及其它器件中有存储单元,这些存储单元要被分配 地址,才能 用,分配地址当?也是以电信号的形?给出的,由于存储单元比较多,所以 ,用于地址分的线也较多,这些线被称为地址总线。
  二、数据、地址、指令:之所以将这三者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三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数字,或者说都是?串‘0’和‘1’组成的序列。换言之,地址、指令也都是数据 。指令由单片机芯片的设计者规定的一种数字,它与我们常用的指令助记符有着严格的 一一对应关,不可以由 单片机的开发者更改。
三、P0口、P2口和P3的第二功能用法
初学时往往对P0口、P2口和P3口的第二功能用法迷惑不解,认为第二功能和原功能之间
要有个切换的过程,或者说要有一条指令,事实各端口的第二功能完全是自动,不需要指令来转换。如P3.6、P3.7分别是WR、RD信号,当微片理机外接RAM或有外部I/O口 时,它们挥作第二功能,不能作为通用I/O口使用,只要一微处理机一执行到MOVX指令,就会有相应的信号从P3. 或P3.7送出,不需要事先用指令说明。事实上‘不能作为通用I/O口使用’也并不是‘不能而是(使用者)‘不会’将其作为通用I/O口使用。你完全可以在指令中按排一条S ETB P3.7
的指令,并且当单片机执行到这条指令时,也会使P3.7变为高电平,但使用者不会这么做,
因为这通常这会导致系统当溃(即死机)。
四、程序的执行过程
单片机在通电复位后8051内的程序计数器(PC)中的值为‘0000,所以程序总是从‘0000’单元开始执行,也就是说:在系统的ROM中一定要存在‘0000’个单元,并且在‘0000’单元中存放的一定是一条指令。
五、堆栈 堆栈是一个区域,是用来存放数据的,这个区域本身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就是内部RAM的一份,特殊的是它存放和取用数据的方式,即所谓的‘先进后出,后进先出’,并且堆栈有特的数据传输指令,即‘PUSH’和甈OP,有一个特殊的专为其服务的单元,即堆栈指针SP
每当执一次PUSH指令时,SP就(在原来值的基础上)自动加1,每当执行一次POP指令,SP
就(在原来值基础上)动减1。由于SP中的值可以用指令加以改变,所以只要在程序开始阶段更改了SP值,就可以把堆栈设置在规定的内存单元中,如在程序开始时?用一条MOV SP,#5FH指令,就时把堆栈设置在从内存单元60H开始的单元中。一般程序的开头总有这么条设置堆栈指针的指令,因为开机时,SP的初始值为07H,这样就使堆栈从08H单元
开始往后8H到1FH这个区域正是8031的第二、三、四工作寄存器区,经常要被使用,这会造成数据的浑乱

:中断当单片机应用于测控系统时,实时性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而中断技术就是处理这种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单片机的特点是一段程序反复执行,程序中每个指令的执行都需要一定的执行时间,如果程序没有执行到某指令,则该指令的动作就不会发生,这样就会耽误很多快速发生的事情,例如,按钮按下时的下降沿。要使单片机在程序正常运行过程中,对快速动作做出反应,就必须使用单片机的中断功能,该功能就是在快速动作发生后,单片机中断正常运行的程序,处理快速发生的动作,处理完成后,在返回执行正常的程序。中断功能是需要合理控制的,在使用中的困难是需要精确地知道什么时候不允许中断发生(屏蔽中断)、什么时候允许中断发生(开中断),需要设置哪些寄存器才能使某种中断起作用,中断开始时,程序应该干什么,中断完成后,程序应该干什么等等。
中断学会后,就可以编制更复杂结构的程序,这样的程序可以干着一件事,
监视着一件事,一旦监视的事情发生,就中断正在干的事情,处理监视的事情。
这就是中断功能的强大之处。
七:汇编语言与C语言
汇编指令有自己的一套繁琐的指令系统,不容易熟练掌握,编写程序不得不注意硬件细节。相对于C语言,汇编语言也有不可忽略的优势,就是在某些特殊场合需要高效的,占用存储空间小的地方。但随着技术的发展硬件的限制越来越小,C语言比较好理解,通用性和可移植性都很不错。也不用记专门的指令集合来,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用C编写程序的
      接触单片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感觉自己动手学习编写程序,调试然后在开发板上做学习的很快,看到自己看到的结果通过自己亲手做出来的感觉很有成功感。
有时候单片机的学习很单调,有些知识学起来很抽象,不容易理解,只能慢慢适应,一边学习理论知识,一边编写程序,将程序刷入单片机进行调试,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更快速的学习单片机。同时也会从学习中体会成功的喜悦。

网友A:
谢谢!很适合我这样的初学者,非常感谢!!

网友B:
有点帮助。谢谢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