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与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做的数字电压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数字电压表电路原理图如下:

数字电压表程序流程图和框图:

元件清单:

元件名

应领取数量
元件清点
领取个数

电容104

3
3
3

电容27

2
2
2

电阻100

9
9
9

电阻510

1
1
1

电阻1K

1
1
1

电阻10K

5
5
5

晶振12M

1
1
1

滑动开关

1
1
1

触动开关

1
1
1

排针

3
3
3

芯片0831

1
1
1

芯片AT89C52

1
1
1

二极管1N418

3
3
3

发光二极管

1
1
1

极性电容

2
2
2

三极管9012

4
4
4

4位数码管

1
1
1

芯片底座

2
2
2

PCB

1
1
1

USB下载器

1
1
1

杜邦线

1
1
1

合计

45
45
45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9,0x80,0x90,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
0xc1};
uchar code aa[]={0x01,0x02,0x04,0x08};
sbit cs1=P1^0;
sbit scl1=P1^1;
sbit sda1=P1^2;
uchar tmpdata[]={0,0,0,0};
uchar readad0831();
void delay(uint g)
{
   uint u;
        for(u=0;u<g;u++);
}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4;i++)
  {
    P0=aa[i];
                P2=table[tmpdata[i]];
                delay(100);
                P2=0xff;
  }
}
void main()
{
  uint i=0,tmp;
  while(1)
  {
    i++;
    if(i==255)
    {
       i=0;
      tmp=readad0831()*100;
      tmp=tmp/51;
      tmpdata[0]=tmp/100;
      tmpdata[0]+=10;
      tmp=tmp%100;
       tmpdata[1]=tmp/10;
      tmpdata[2]=tmp%10;
      tmpdata[3]=16;
    }
    display();
  }
}

uchar readad0831()
{
  uchar i=0,tmp=0;
  sda1=1;
  cs1=0;
  _nop_();
  _nop_();
  scl1=0;
  _nop_();
  _nop_();
  scl1=1;
  _nop_();
  _nop_();
  scl1=0;
  _nop_();
  _nop_();
  scl1=1;
  _nop_();
  _nop_();
  scl1=0;
  _nop_();
  _nop_();
  for(i=0;i<8;i++)
  {
    tmp=_crol_(tmp,1);
    if(sda1)
……………………

网友A(2017-12-27):
不错的帖子  感谢分享

网友B:
谢谢大哥的分享,nb

网友C(2018-03-20):
请问有没有仿真软件,我看不了仿真的

网友D:
正要做这个设计 刚好需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没有仿真软件,我看不了仿真的

软件下载地址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sjscTad 密码: shlg

网友F(2018-06-18):
谢谢大佬的,刚好需要这个

网友G(2018-11-18):
大哥,为啥我仿真打开后是几个点。。。  我看不懂,我这边要测试数据和仿真结果图。。。
小弟我不会操作呀。。。

网友G:
大哥,你那个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的那个帖子上的文件,仿真该怎么操作?被测电源的电压怎么才能调节,我这边需要测试数据。。。  请大佬看见了,回复我一下,谢谢

网友H:
不知道这个电压的检测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H:
电压检测范围是多少呀,怎么恢复不上

网友I(2018-12-18):
我想知道,怎么加上过电压报警功能

网友J:
复位按钮怎么不能实现复位呀,不知道怎么测量外,电压楼主能给个操作方法吗

网友K(2019-05-30):
下载后打不开怎么回事

网友L(2019-11-20):
要是原理能够说得清楚一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