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白光通信发送与接收端程序

楼主(2017-05-17):
白光通信发送与接收端程序
◆实验目的:
    本实验为新建工程实验,仅供大家新建工程时参考。

◆参考资料:电子手册:《STM32F1开发指南-库函数版本》第3.3节。
           视频教程:《手把手教你学STM32》系列视频
           参考书本:《原子教你玩STM32-库函数版本》

◆硬件资源:
    1,LED0,LED1

◆实验现象:
    本实验下载后,LED0和LED1循环闪烁。

◆注意事项:
    无.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include "ucos_ii.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ac.h"
#include "adc.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uart_api.h"

#define        TASK_STK_SIZE         64              //定义堆栈长度

OS_STK LED0_TASK_STK[TASK_STK_SIZE];
OS_STK LED1_TASK_STK[TASK_STK_SIZE];  /*定义两个任务的堆栈数组*/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define LED0(a)        if (a)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fine LED1(a)        if (a)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宏定义两个选择函数*/

                                        // ADC1转换的电压值通过MDA方式传到SRAM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2];

// 局部变量,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u16 f;
                                        u16 g=4095;
        uint8_t ucaRxBuf[1024];
        uint16_t usRxCount;
        uint8_t ucTemp;

uint8_t data1,data2,data;
uint16_t ADC_ConvVaule;                //采样值
uint16_t ADC_true;                //采样的原码

                                            int a=0;
              int b=0;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配置I/O口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开启GPIOA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开启GPIOA的外设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选择要控制的GPIOA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A*/

        /* 关闭led0灯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5);

}

void BSP_Init(void)               //硬件配置
{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端口初始化 */
}

void SysTick_init(void)               /*  SysTick_init   配置SysTick定时器  */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OS_TICKS_PER_SEC);   //初始化并使能SysTick定时器
}

void Task_LED0(void *p_arg)
{
    (void)p_arg;                                                 // 'p_arg' 并没有用到,防止编译器提示警告

    SysTick_init();                            //在第一个任务中开启系统时钟

    while (1)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0]/4096*3.3; // 读取转换的AD值
        f =ADC_ConvertedValueLocal*1000.0;
                          DAC1_Set_Vol(f);
//         a=  f/256;
//                           b=  f%256;

//                        comSendChar(COM1,a);
//                comSendChar(COM1, b);
//                  comSendChar(COM1, 254);
//                         comSendChar(COM1, 255);

//
//                        comSendChar(COM1, 0);

             ADC_ConvVaule = f;

                                ADC_true = ADC_ConvVaule;                //保存原码
                                data1 = (( ADC_true ) >> 6) | 0x80;
                                data2 = ((uint8_t)( ADC_true )) | 0xc0;  //+ 1060
                        comSendChar(COM1,data1);
                comSendChar(COM1,data2);

    }
}
void Task_LED1(void *p_arg)
{
    (void)p_arg;                                                 // 'p_arg' 并没有用到,防止编译器提示警告
    SysTick_init();
             while (1)
    {
   OSTimeDlyHMSM(0, 0,0,0);

    }
}

int main(void)
{
        BSP_Init();
        OSInit();
comInit();
                usRxCount = 0;
……………………

网友A(2017-08-09):
真的不错,我要感谢你

网友B:
代码与白光通信完全无关,仅仅是串口发送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