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52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5-17):
如题!!!!!

网友A:
你想问的是89C51与89C52的区别吗?
一般我们称51单片机是指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型号有很多个,比如AT89C51,AT89C52,STC89C51,STC89C52,STC89C58,STC15W408,STC11F04E等等。
芯片内核(CPU)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是IO脚有多有少,中断有多有少,内存RAM,ROM大小不同之类的。
就好像我问你AMD CPU与速龙CPU有什么不一样,其实速龙CPU也是AMD品牌的产品之一。
你应该说具体型号如:AT89C51与AT89C52有啥不一样。你自已下载规格书对比两者内部资源多少吧

网友B:
     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最后一个数字*4K,c51就是4K,c52就是8k。     另外ram也不同,52多了一个定时器2,在串行通信中可以设置更高的波特率,定时器2的功能与其他两个定时器也不一样。     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这个东东强悍的很),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     S52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C51大概只有24MHz。     现在市面上,C51都差不多淘汰了,价格两者接近(可能一样),要买的话,摊主一般会推荐你买S52。

网友C:
51单片机和51单片机完全一样,就是内部ROM程序存储器 大小区别                               ROM:是程序存放指令代码和一些固定数值,程序运行后不可改动;RAM用于程序运行中数据的随机存取,掉电后数据消失.                             51 内部ROM存储器 :4kB     RAM :128                                                 52 内部ROM存储器  :8k       RAM :256                              54 内部ROM存储器  :16k     RAM: 512

网友D:
52多个定时器,RAM 51是128,52是256。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最后一个数字*4K,c51就是4K,c52就是8k。
ram也不同,52多了一个定时器2,在串行通信中可以设置更高的波特率,定时器2的功能与其他两个定时器也不一样。

网友E:
52多个定时器,RAM 51是128,52是256。
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最后一个数字*4K,c51就是4K,c52就是8k。
另外ram也不同,52多了一个定时器2,在串行通信中可以设置更高的波特率,定时器2的功能与其他两个定时器也不一样。
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这个东东强悍的很),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
S52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C51大概只有24MHz。
现在市面上,C51都差不多淘汰了,价格两者接近(可能一样),要买的话,摊主一般会推荐你买S52。

网友F:
51和52系列从基本原理上几乎没区别,只是性能上52比51强点,打个易懂的例子,就像同一款手机分为高配版和低配版,内存和储存大小不一样。

网友F:
51和52在原理上几乎没区别,打个易懂的例子,就像现在的某款手机有高配版和低配版,内存和储存空间大小不一样,其他的部分完全相同。

网友G:
内存大小不同

网友H:
52的内存大些,功能都一样

网友I:
它们的功能完全一样,就是内部ROM程序存储器 大小区别

                            ROM:是程序存放指令代码和一些固定数值,程序运行后不可改动;RAM用于程序运行中数据的随机存取,掉电后数据消失.

                           51 内部ROM存储器 :4kB     RAM :128
                           52 内部ROM存储器  :8k       RAM :256
                           54 内部ROM存储器  :16k     RAM: 512

网友J:
没什么区别,先后而已,基本可以通用的。

网友K:
功能上完全一样,可以理解成52是51的高配版,多了个定时器2,内存也多了

网友L:
52多个定时器,RAM 51是128,52是256。 52是51的增强型,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     S52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C51大概只有24MHz。

网友M:
51和52几乎没区别
     51 ROM存储器 :4k    RAM :128
     52 ROM存储器  :8k       RAM :256

网友N:
52兼容51

网友O: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P:
基本没区别啊,内存52的大一点,8K,51的才4K,显然用52更好一点,52的定时器还多一个。

网友Q:
多个定时器,内存大些

网友R:
52多了个定时器

网友S:
52比51 多了份定会器

网友T:
存储不一样

网友U:
内部ROM程序存储器 大小区别

网友U:
51 内部ROM存储器 :4kB     RAM :128                                                 52 内部ROM存储器  :8k       RAM :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