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12864(带库的)修改不了汉字

楼主(2017-05-17):
请问为什么12864(带库的)修改不了汉字

楼主:
已经解决,不用麻烦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不用麻烦各位了

恭喜 可以分享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B:
估计是没有清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没有清屏

是的,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可以分享下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
就是在清屏的延时稍微长一些,不然可能会清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