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串行通信问题

楼主:
想实现无线串口数据收发问题,假设发射模块按下按键1,会通过无线模块发送数据1,可是接受模块出现的是汉字乱码,怎么回事啊。接受模块是直接通过USB转TTL接到电脑上的。

网友A(2017-05-18):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unsigned char data1;

unsigned char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nsigned char PuZh[]="   hello boys`   ";
unsigned char dat[]="aheadback left right";
void Delay10ms();   //延时50us
void 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4;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4;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sartInit();
        LcdInit();

        for(i=0;i<16;i++)
        {
//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PuZh[i]);
        }
        while(1)
        {
                KeyDown();
                        }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
{         if(k1==0)
           { Delay10ms();
      if(k1==0)
{
           KeyValue=0;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LcdWriteData(dat[KeyValue+1]);
           LcdWriteData(dat[KeyValue+2]);
       LcdWriteData(dat[KeyValue+3]);
           LcdWriteData(dat[KeyValue+4]);
           while(!k1);
           data1=49;
           SBUF=data1;
       while(!TI);
           TI=0;

                }
                }
        else if(k2==0)
              {
                Delay10ms();
                  if(k2==0)
        {
                KeyValue=5;
                while(!k2);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LcdWriteData(dat[KeyValue+1]);
                        LcdWriteData(dat[KeyValue+2]);
                        LcdWriteData(dat[KeyValue+3]);
                        LcdWriteData(dat[KeyValue+4]);
                                data1=50;
                 SBUF=data1;
                 while(!TI);
                 TI=0;

                }        }
                else if(k3==0)
               { Delay10ms();
                  if(k3==0)
                {
                  KeyValue=10;
                  while(!k3);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LcdWriteData(dat[KeyValue+1]);
                        LcdWriteData(dat[KeyValue+2]);
                        LcdWriteData(dat[KeyValue+3]);
                        LcdWriteData(dat[KeyValue+4]);
                 data1=51;
                 SBUF=data1;
                 while(!TI);
                 TI=0;

                }        }
                else if(k4==0)
                 { Delay10ms();
                  if(k4==0)
                {
                  KeyValue=15;
                  while(!k4);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LcdWriteData(dat[KeyValue+1]);
                        LcdWriteData(dat[KeyValue+2]);
                        LcdWriteData(dat[KeyValue+3]);
                        LcdWriteData(dat[KeyValue+4]);
             data1=52;
                 SBUF=data1;
                 while(!TI);
                 TI=0;
                }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这是发射程序,用了LCD1602

网友B:
可以先检查下模块间的配置是否正确,再跟踪下接收的原始数据,看译码是否正确

网友C:
无线串口通信,波特率要一样,tx和rx,要接对这是基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无线串口通信,波特率要一样,tx和rx,要接对这是基础

嗯嗯 谢谢了,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