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模块HC-05和手机连接成功后 发送信号,单片机没有反应

楼主(2017-05-18):
手机和蓝牙模块连接成功以后,发送信号,单片机没有反应,这是为什么呀,大神求解

网友A:
串口初始化对了没,数据发送的和接收的一样吗

网友A: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ES=0;                                                                  //关中断
    SCON = 0x50;                        //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10位UART(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波特率可变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FD;                       // 波特率9600 (本次测试采用晶振为11.0592)

    PCON &= 0x7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产生波特率
    //发送标志位置0
    TI=0;                                                                  //接收标志位置0
    RI=0;
    //EA=0;
    ES=1;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L0 = 0xC9;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ET0 = 1;
        TR0 = 1;
        ConfigTimer0(1);  //配置T0定时1ms
        init();
        delay(1);
    while(1)
    {
                EA = 1;
                if(RI==1)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tmp = SBUF;
                 ctrl();
             }

    }
}
我这个是只用来接收蓝牙发过来的东西,所以把接收的放在while里了,要是还要做其他,可以放在中断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ES=0;                                                        ...

用电脑可以接受,但是想控制单片机就不行

网友B:
这个模块一般是有调试模块的,有的是一个PC端的适配器,你先在电脑上用自带的模块进行一发一收试一下。确定模块是好的再往下进行。

网友B:
如果电脑可以,那使用TTL转串口的工具,使用AT指令调试一下。

网友C(2020-09-23):
手机连接成功手机发数据,电脑串口不显示,单片机无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