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51单片机检测一个可变电阻的变化

楼主(2017-05-18):
求助  手上有一个旧的电话,打算拆键盘做按键  ,但是这个键盘按键按下后并不是通路   而是电阻从很大变小,这个如何让51单片机检测到,, 按键是按矩阵接法接的

网友A:
不一定要检测可变电阻的变化,可以做个转换,比如比较器什么的

网友B:
AD采集电阻上的数值,根据数值的大小判断按键就行了

网友C:
单片机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与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85151-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这个可以检测

网友D:
用adc0809转换器,采集模拟量输入电压信号,再将模拟量装换成数字量,最后用数码管显示

网友E:
算电流吧

网友F:
用自带ad转换 检测电阻对应io的电压值 打印到串口看

网友G:
楼上正解,在stc官网的stc15手册里有利用ad转换做按键检测的例程,楼主去看看

网友H:
ad采值   让电阻接vcc
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I:
旧电话机是硬件电子线路,单片机是微控制器,用单片机控制的电话机,完全是二个思路。

网友J:
用ad转换看看
可以试试

网友K:
我也想要   跪求

网友L:
推荐采用ADC_串联等值电阻法做按键,只需3线控制

网友M:
我这边有做好的测量电阻电容的

网友N:
AD采集电阻上的电压进行转换.

网友O:
AD采样判断即可

网友P:
可以写程序让它AD转换检测电压的变化

网友Q:
可以采集电阻上的电压值啊,根据电压的变化再作出相应的转换,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已经搞定了   P0。0脚同时接10K的电阻接地,按键前面加VCC也连到P0.0,按键按下   引脚电压被拉高,松开,电压又变成0

网友R:
ADC讀值然後判斷值在哪一區間為按下哪一個按鍵,值應該要有一個範圍值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