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门禁系统设计 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7-05-18):
求大神帮忙,毕设要做指纹系统设计,我只做到识别删除录入指纹,我想加一个密码,就是进入管理员模式时要先输密码才可以进入,初始密码是六个0 ,可是我再怎么输它还是密码错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着急!!!

网友A:
你先用一个字符串储存密码,输入的密码放到另一个字符串,然后用比较字符串函数比较,为1进去那什么模式就行了,改密码的时候替换字符串

网友B:
加个24C02,然后把程序改一下

网友C:
你好,有代码的话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