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OLED源代码

楼主(2017-05-18):
OLED源代码,需要做显示朋友可能有用.

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function.h"
#include "word_lib.h"

#define X_WIDTH 128        //显示屏每行的显示点数
#define Y_WIDTH 64         //显示屏每列的显示点数

/*************************************************************************************
          以下为设置控制OLED的端口,D0、D1、RST、DC依次对应OLED的CK、DI、RST、DC
**************************************************************************************/
sbit  OLED_D0 = P1^0;
sbit  OLED_D1 = P1^1;
sbit  OLED_RST= P1^2;
sbit  OLED_DC = P1^3;

/*************************************************************************************
          函数名称: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cmd)
          函数功能: OLED显示屏下指令操作
          调用函数:  无
          入口参数:  cmd
          出口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其他:      可以不理解,直接拿过来用
**************************************************************************************/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8;
    OLED_DC=0;;;;
    OLED_D0=0;;;;
    while(i--)
    {
        if(cmd&0x80)
        {
            OLED_D1=1;
        }
        else
        {
            OLED_D1=0;;;;
        }
            OLED_D0=1;;;;
        ;;;;;;

        OLED_D0=0;;
        cmd<<=1;;
    }

}

/**************************************************************************************
    函数名称: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
    函数功能: 让OLED清屏或者全屏亮,取决于参数
    调用函数:  OLED_WrCmd(0xb0+y); OLED_WrDat(bmp_dat);
    入口参数:  bmp_dat//一般为0x00或者0xff
    出口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其他:      可用此函数进行清屏操作,如OLED_Fill(0),可以清除所有的显示
***************************************************************************************/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0x01);
        OLE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OLED_WrDat(bmp_dat);
    }
}

/******************************************************************************************************
          函数名称:  void OLED_Init(void)
          函数功能: OLED显示屏初始化
          调用函数: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cmd),写命令CD_Fill(0x00);  //初始清屏  OLED_Set_Pos(0,0);写地址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其他:      可以不理解,直接拿过来用
*******************************************************************************************************/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D0=1;
    //OLED_CS=1;        //预制SLK和SS为高电平
    OLED_RST=0;
    ;;;;;;;
    OLED_RST=1;

    //从上电到下面开始初始化要有足够的时间,即等待RC复位完毕

    OLED_Wr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Cmd(0xcf);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Cmd(0x3f);//--1/64 duty
    OLED_Wr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Cmd(0x00);//-not offset
    OLED_Wr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Cmd(0x12);
    OLED_WrCmd(0xdb);//--set vcomh
    OLED_Wr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Cmd(0x02);//
    OLED_Wr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Cmd(0x14);//--set(0x10) disable
    OLED_Wr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OLED_Fill(0x00);  //初始清屏
    OLED_Set_Pos(0,0);
}

/**********************************************************************************
          函数名称: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dat)
          函数功能: 写下点,每次写8个,从上到下竖着写,亮是1,灭是0
          调用函数:  无
          入口参数:  dat//一般为0x**,8位,即8个点,亮或灭
          出口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其他:
**********************************************************************************/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8;
    OLED_DC=1;;;;
    OLED_D0=0;;;;
    ;;;;
    while(i--)
    {
        if(dat&0x80)
        {
            OLED_D1=1;
        } //1.1
        else
        {
            OLED_D1=0;
        }
        OLED_D0=1;
        ;;;;;;
        //;;
        OLED_D0=0;;;;
        dat<<=1;
    }
}

/************************************************************************************
          函数名称: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函数功能: 确定点亮显示屏的起始位置
          调用函数:  OLED_WrCmd
          入口参数:  x、y分别为起始位置的横纵坐标
          出口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其他: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x&0xf0)>>4)|0x10);
    OLED_WrCmd((x&0x0f)|0x01);
}

/***********************************************************************************
    函数名称: void Show_En_small(unsigned char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En[])
    函数功能: 写数字或字母,但建议用此函数写字母或冒号等符号,调用例子见main函数,
                   后面有专门写数字的函数。
    调用函数: OLED_WrDat ();     OLED_Set_Pos();
    入口参数: x、y确定横纵坐标,En[]确定显示内容
    出口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其他:
*************************************************************************************/

void Show_En_small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En[])
{
    unsigned char e=0,i=0,j=0;

    while (En[j] != '\0')
    {
        e = En[j] - 32;
        if(x>120)
            {x=0;y++;}
        OLED_Set_Pos(x,y);
        for (i=0; i<6; i++)
                {
            OLED_WrDat(EnSmallWord[e*6+i]);
        }
                x+=6;
        j++;
    }
}
……………………

网友A(2018-07-17):
可以直接按照定义的引脚插到单片机上吗?用5V的还是3.3V的。

网友B(2018-11-20):
大佬好厉害,非常有用

网友C(2018-12-27):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中的OLED_WrCmd((x&0x0f)|0x01);只能找到奇数列,改为OLED_WrCmd((x&0x0f));

网友D(2019-07-10):
请问SSD1306如何实现在128单片机上画点
网上32的程序不可以直接拿过来用,因为32 的方法是创建一个【128】【8】的数组,对于128单片机来说这个字节太大了

网友E(2019-08-15):
什么协议的啊

网友F:
软件包一个个写起来,51生态哪天就可以比得上32了,不过51跑oled还是有些吃力,个人认为中等偏大项目最好不要用oled显示,因为stc的片子很容易会卡。

网友G(2019-09-30):
学习了,谢谢分享。望多介绍一些OLED的资料与程序,切切!

网友H(2019-12-30):
谢谢,正在找。之前一直都是用stm32使用oled的,碰巧要用c51使用oled。以为改改接口就可以了,没想到一堆要改的。学习一下

网友I(2020-03-05):
十分感谢,代码直接就能用

网友J:
非常感谢,我也在我的stc89c52rc上使用成功

网友K(2021-01-27):
OLED屏显示数字是对的,就是屏幕一直在闪要怎么整?

网友L(2021-04-24):
很棒,可以省了很多功夫,可惜是7线的spi协议,我买的全是4线的iic

网友M(2023-02-10):
在proteus能仿真吗?

网友N:
正在找OLED 的资料,开源的大佬,顶礼膜拜。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很棒,可以省了很多功夫,可惜是7线的spi协议,我买的全是4线的iic

  简单的处理: tb买的时候,就向卖家要程序,,,如果不能提供的,就不要买。

网友P:
还是用io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