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加下面这句,仅仅是输出一对单引号么?

楼主(2017-05-18):
void UART1_SendStringsAndData(uchar *str, uint16 val)
{
        uchar dat[4] = {0},i;

        while (*str)
        {
                UART1_SendChar(*str++);
        }

        dat[0] = val / 1000 % 10 + '0';//千位
        dat[1] = val / 100 % 10 + '0';//百位
        dat[2] = val / 10 % 10 + '0';//十位
        dat[3] = val     % 10 + '0';//个位

        UART1_SendChar(' ');
        for (i = 0; i < 4; i++)
                UART1_SendChar(dat[ i]);
}

为什么要加下面这句,仅仅是输出一对单引号么?
UART1_SendChar(' ');

网友A:
发送的字符串以空格开头,不然你不知道数据那里是头

网友B:
输出一个空格啊

网友C:
输出的是空格吧

网友D:
发送的是空格,起到分割数据的作用,便于上位机处理

网友E:
这是输出一个空格

网友F:
串口输出空格

网友G:
这表示输出一个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