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CON &= ~S2TI;请问这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5-18):
void SendChar_Uart2(uchar dat)
{
        IE2        &= ~0x01;                        // ES2 禁止串口2中断
        S2CON &= ~S2TI;                // 发送完成标志清零
        S2BUF = dat;
        while ((S2CON & S2TI) == 0);
        S2CON &= ~S2TI;                // 发送完成标志清零
        IE2        |= 0x01;                        // ES2 打开串口2中断

//         while (Flag_Txd);
//         Flag_Txd = 1;
//         S2BUF = dat;
}

S2CON &= ~S2TI;                // 发送完成标志清零  这句是什么意思呢,S2CON的最低位是S2RI并不是S2TI呀,按理说长度不同的数据按位与应该先右对齐,那么清零的话也应该是清零接收完成标志啊
哪位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A(2017-12-04):
同问,为什么可以这样进行按位与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