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接收问题

楼主(2017-05-18):
用的是无线模块接受数据,串口数据发送接收都没问题,通过串口助手调试的,现在的问题是,我把其中一个无线模块和单片机连在一起。另一个模块和键盘连在一起。当按键按下时,发送一个数据,现在数据接收到了。但是怎么把数据从SBUF中读出来,程序应该怎么写。下面是我写的一段,实现的功能是当接收到数据1时,小灯亮,数据2时第二个小灯亮。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接收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2^1;
sbit led2=P2^2;
uchar a;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A;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
        TL1=0XFA;
        TR1=1;
}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if(a==1)
{led1=0};
else if(a==2)
{led2=0};
while(1)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

网友A:
if(RI==1)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需要手动置零
         tmp = SBUF;     把数据给了tmp
                 ctrl();        执行要执行的函数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ES=0;                                                                  //关中断
    SCON = 0x50;                        //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10位UART(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波特率可变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FD;                       // 波特率9600 (本次测试采用晶振为11.0592)

    PCON &= 0x7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产生波特率
    //发送标志位置0
    TI=0;                                                                  //接收标志位置0
    RI=0;
    //EA=0;
    ES=1;
}

网友B:
定义全局变量,中断里存,外面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