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发板多种例程

楼主(2017-05-18):
因为STM32程序太多,所以展示的程序只是main.c的程序,如果你需要修改程序所实现的功能也是在main.c程序里面改(需要实现的把前面的双斜杠去掉,不需要的加上双斜杠就是)。32端口自己去看程序就可以了。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HC595.H"
#include "bell.h"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_Task.h"
#include "KEY_Task.h"
#include "HC595_Task.h"
#include "UART_Task.h"
#include "EXTI_Task.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Timer_Task.h"
#include "WDG_Task.h"

int main(void)
{
        Delay_SysTick_Init(72);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HC595_Init();
    BELL_Init();
        UART1_Init(1152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while(1)
        {
                //LED_Task1_1();  //单只LED闪烁(位带操作,ODR寄存器)
                //LED_Task1_2();  //单只LED闪烁(操作BRR、BSRR寄存器)
                //LED_Task1_3();  //单只LED闪烁(操作库函数)

                LED_Task2();  //八位LED从左到右依次点亮
                //LED_Task3();  //八位LED从左到右依次点亮,然后从右到左依次点亮,往复循环
                //LED_Task4();  //八位LED二进制方式数值指示器

                //KEY_Task1_1();  //按键状态指示,(1)采用switch语句
                //KEY_Task1_2();  //按键状态指示,(2)采用if语句
                //KEY_Task2_1();  //八位二进制计数器

                //HC595_Task1();  //数码管闪烁
                //HC595_Task2();  //2位秒表(软件延时)
                //HC595_Task3();  //显示学号
                //HC595_Task4();  //两只数码管显示0-99,按键控制

                //HC595_Task5();  //数码管交替显示0-3位小数

                //HC595_Task6_1();  //4位秒表,分辨率0.1S,带按键启动、暂停、清零控制
                //HC595_Task6_2();  //4位秒表,分辨率0.01S,带按键启动、暂停、清零控制。每隔1S蜂鸣器蜂鸣

                //                UART_Task1_1();  //串口数据回传(立即回传)
                //UART_Task1_2();  //串口数据回传(协议回传)

                //UART_Task2();    //发送按键状态至上位机(printf函数)

                //UART_Task3_1();  //发送秒表计时至上位机(1S精度)
                //UART_Task3_2();  //发送秒表计时至上位机(0.1S精度,带按键控制)

                //UART_Task4_1();  //上位机发送指令控制单只数码管显示(1位定长)
                //UART_Task4_2();  //上位机发送指令控制四只数码管显示(4位定长)
                //UART_Task4_3();  //上位机发送指令控制四只数码管显示(任意长度)

                //UART_Task5();  //上位机通过指令控制LED灯闪烁

                //EXTI_Task1(); //按键点亮LED(中断方式)
……………………

网友A(2019-01-16):
程序例程 好少啊

网友A:
例程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