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MP3录音和循环播放源码等资料

楼主(2017-05-18):
LPC1768  MP3资料2个程序,一个实现录音 一个实现循环播放
** 实验名:MP3
** KEIL MDK-ARM Standard Version:4.6
** 使用外设: 3.2寸LCD
**********************************************************************************/
/**********************************************************************************
测试说明:
    此程序为MP3测试例程将MP3文件拷入到2G内存卡后,插上3.2寸液晶屏,插入耳机,下载程
    序上电,开始播放歌曲并且在液晶屏上显示MP3文件名称(这里并不支持中文显示),调节
    滑动变阻器可以改变播放声音
***********************************

/*******************************************************************************
  * Company: Wa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
  * 文件名称:main.c
  * 功能说明:mp3播放
  * 版    本:V1.1
        * 作    者:jeansonm
  * 日    期:2014-4-22
********************************************************************************
  * 文件名称:
  * 功能说明:
  * 版    本:
        * 更新作者:
  * 日    期:
        * 更新原因:
********************************************************************************/
#include <LPC17xx.H>
#include "LC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ff.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vs1003.h"
#include "mp3.h"
#include "MMC_S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sp0.h"
#include "adc.h"

u8 MusicNumber;
u8 temp;
u8 count=0;

u32 datasize=0;

FATFS fs;            // Work area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
FIL fsrc, fdst,fap,file;      // file objects
FRESULT res,re;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UINT br, bw,bt;;         // File R/W count
FILINFO finfo,fno;
DIR dirs;

u8 buffer[1024]; // file copy buffer
u8 flag=0;

void ReFresh(u8 *p)
{
        LCD_Clear(Black);                        //清屏
        LCD_DisplayString(60,30,"www#openmcu#com");
        LCD_DisplayString(60,50,"bbs.openmcu.com");
        LCD_DisplayString(60,70,"MP3 Test");
        LCD_DisplayString(60,90,"Play:");
        LCD_DisplayString(100,90,p);
}
/*****************************************************************************
**   Main Function  main()
******************************************************************************/
int main (void)
{
        u8 i;
        u16 AD_value,AD_Old_value;
        SystemInit();
        Vs1003_Init();                                //vs1003引脚初始化
        Vs1003SoftReset();                //vs1003软件复位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SetText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etBackColor(Black);        //设置背景色为黑色
        ReFresh("");                                        //刷新屏幕
        USER_ADC_Init();

        SD_Init();                                                 //初始化SD卡
        f_mount(0,&fs);                                //挂载文件系统
  temp= FindMusic();                //音乐查找
        MusicNumber=temp;
        bw = f_open(&fsrc,filename[0],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打开第一个文件
        ReFresh((u8 *)(filename[0]));

//        VsSineTest(); //正弦波测试  ,会听到滴答声 ,说明VS1003 初始化通过
  while(1)
  {
                if(datasize>=fsrc.fsize)                //到达文件尾播放完成
                        flag=1;
                if(count++==10)
                {
                         count=0;
                         AD_value=USER_ADC_Get();        //获取AD转换值
                        if(abs(AD_value-AD_Old_value)>30) {
                                        AD_Old_value = AD_value;
                                        AD_value=((AD_value*255)/4096);
                                        AD_value<<=8;
                                        AD_value+=((AD_Old_value*255)/4096);
                                        Vs1003_CMD_Write(SPI_VOL,AD_value); //设音量 高八位为左声道 第八位为右声道,这里相同
                        }
                 }
                 if(flag==1)  //文件播放完了
                {
                        flag=0;
                        if(MusicNumber--)         //下一个文件
                        {
                                if(MusicNumber==0)                 //所有文件播放完了
                                {
                                        MusicNumber=temp;                        //从头开始播放
                                }
                                bw = f_open(&fsrc,filename[temp-MusicNumber],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ReFresh((u8 *)filename[temp-MusicNumber]);        //更新显示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 实验名:MP3录音
** KEIL MDK-ARM Standard Version:
** 使用外设: 3.2寸LCD mic头 耳机
**********************************************************************************/
/**********************************************************************************
测试说明:
    此程序为VS1003 MP3播放录音测试例程,将1.mp3文件拷入到2G SD卡根目录下面,将SD卡
    插在开发板上面,插上3.2寸彩屏模块,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彩屏显示按键功能信息,
    SD卡初始化成功后彩屏显示对应信息,按下INT0键开始录音,按下Key1键结束录音并播放录音
    文件,按下Key2键播放1.mp3文件

    注意:这里录音使用外接麦克风,开发板默认没有配置该麦克风,需要用户另行购买焊接。

/*******************************************************************************
  * Company: Wa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
  * 文件名称:main.c
  * 功能说明:mp3播放录音
  * 版    本:V1.1
        * 作    者:jeansonm
  * 日    期:2014-4-26
********************************************************************************
  * 文件名称:
  * 功能说明:
  * 版    本:
        * 更新作者:
  * 日    期:
        * 更新原因:
********************************************************************************/
#include <LPC17xx.H>
#include "LC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ff.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vs1003.h"
#include "mp3.h"
#include "MMC_S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sp0.h"
#include "adc.h"

u8 MusicNumber;
u8 temp;
u8 count=0;

u32 datasize=0;

FATFS fs;            // Work area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
FIL fsrc, fdst,fap,file;      // file objects
FRESULT res,re;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UINT br, bw,bt;;         // File R/W count
FILINFO finfo,fno;
DIR dirs;

u8 buffer[1024]; // file copy buffer
u8 flag=0;

uint8_t wav_dat[512]={0};
static u8 status=0;
/** first part of RIFF Header, insert 444 zeroes after this */
unsigned char RIFFHeader0[52] = {'R' , 'I' , 'F' , 'F' , //资源交换文件标志(RIFF)
                                      0x70, 0x70, 0x70, 0x70, //从下一个地址开始到文件尾总字节数 (calculate after rec!)
                                      'W' , 'A' , 'V' , 'E' , //wav文件格式
                                      'f' , 'm' , 't' , ' ' , //波形格式标志(fmt )
                                      0x14, 0x00, 0x00, 0x00, //量化结果 (0x14 = 20 bytes)
                                      0x11, 0x00,             // 有无压缩编码 (IMA ADPCM)
                                      0x01, 0x00,             // 通道数 单声道 (1)
                                      0x40, 0x1f, 0x00, 0x00, //采样频率, 0x1f40 = 8.0kHz
                                      0xd7, 0x0f, 0x00, 0x00, //比特率
                                      0x00, 0x01,             //块数据大小(256 bytes)
                                      0x04, 0x00,             //样本数据位数(4 bits)
                                      0x02, 0x00,             // Extra data (2 bytes)
                                      0xf9, 0x01,             // Samples per Block (505 samples)
                                      'f' , 'a' , 'c' , 't' , // Chunk ID (fact)
                                      0xc8, 0x01, 0x00, 0x00, // Chunk payload size (456 bytes (zeropad!))
                                      0xff, 0xff, 0xff, 0xff  // Number of Samples (calculate after rec!)
                                     };                       // Insert 448 zeroes here!

                                     //add 452 zeros after

unsigned char RIFFHeader504[8] = {'d' , 'a' , 't' , 'a' , // Chunk ID (data)
                                       0x70, 0x70, 0x70, 0x70  // Chunk payload size (calculate after rec!)
                                      };
/*********************************************************************************************************
** Function name:       ReFresh
** Descriptions:        屏幕更新
** input parameters:    p 显示信息字符串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ReFresh(u8 *p)
{
        LCD_Clear(Black);                        //清屏
        LCD_DisplayString(60,30,"WB-Beemer Record");
        LCD_DisplayString(60,50,"INT0:Start Record");
        LCD_DisplayString(60,70,"Key1:Save & Paly");
        LCD_DisplayString(60,90,"Key2:Paly 1.mp3");
        LCD_DisplayString(60,110,p);
}
/*********************************************************************************************************
** Function name:       BUTTON_init
** Descriptions:        按键初始化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BUTTON_init(void)
{
  LPC_GPIO2->FIODIR      &= ~(1 << 10);    //初始化端口P2.10为输入
  LPC_GPIOINT->IO2IntEnF |=  (1 << 10);    //使能下降沿中断

        LPC_GPIO2->FIODIR      &= ~(1 << 11);    //初始化端口P2.10为输入
  LPC_GPIOINT->IO2IntEnF |=  (1 << 11);    //使能下降沿中断

        LPC_GPIO2->FIODIR      &= ~(1 << 12);    //初始化端口P2.10为输入
  LPC_GPIOINT->IO2IntEnF |=  (1 << 12);    //使能下降沿中断

  NVIC_EnableIRQ(EINT3_IRQn);              //利用IO口来做中断,这种与EINT3通道相同
}
/*********************************************************************************************************
** Function name:       EINT3_IRQHandler
** Descriptions:        外部中断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EINT3_IRQHandler()
{
        u32 Int_status=0;
        Int_status=LPC_GPIOINT->IO2IntStatF;
        if(Int_status & (1<<10))
        {
                LPC_GPIOINT->IO2IntClr |= (1 << 10);     //清除中断标志位
                status=1;
        }
        else if(Int_status & (1<<11))
        {
                LPC_GPIOINT->IO2IntClr |= (1 << 11);     //清除中断标志位
                status=2;
        }
        else if(Int_status & (1<<12))
        {
                LPC_GPIOINT->IO2IntClr |= (1 << 12);     //清除中断标志位
                status=3;
        }
}
/*********************************************************************************************************
** Function name:       recoder_enter_rec_mode
** Descriptions:        进入录音模式
** input parameters:    agc 增益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recoder_enter_rec_mode(u16 agc)
{
                Vs1003_CMD_Write(SPI_AICTRL0,0x0012);        //设置采样率,设置为8Khz
                Vs1003_CMD_Write(SPI_AICTRL1,agc);                //设置增益,0,自动增益.1024相当于1倍,512相当于0.5倍,最大值65535=64倍
                Vs1003_CMD_Write(SPI_MODE,0x3804);                //MIC,录音激活
                Vs1003_CMD_Write(SPI_BASS,0x0000);
                Vs1003_CMD_Write(SPI_CLOCKF,0X9800);
                delay_ms(200);
}
/*********************************************************************************************************
** Function name:       recoder_play
** Descriptions:        开始录音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u8 recbuf[512]={0};
void recoder_play(void)
{
                u8 res;
                u8 key;
                u32 sectorsize=0,CAL=0;
                u32 sectorCount=1;
                int i=0;

                u16 w;
                u16 idx=0;
                recoder_enter_rec_mode(0x1000);
                while(Vs1003_REG_Read(SPI_HDAT1)>>8);

                res=f_open(&fsrc,"test.wav",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f_write(&fsrc,(const void*)wav_dat,sizeof(wav_dat),&bw);//写入头数据

                ReFresh("Recode");
                while(status == 1)
                {
                                idx=Vs1003_REG_Read(SPI_HDAT1);
                                if((idx>=256)&&(idx<896))
                                {
                                        idx=0;
                                        while(idx<512)         //一次读取512字节
                                        {
                                                w=Vs1003_REG_Read(SPI_HDAT0);
                                                recbuf[idx++]=w>>8;
                                                recbuf[idx++]=w&0xFF;
                                        }
                                        res=f_write(&fsrc,recbuf,512,&bw);//写入文件
                                        if(res)
                                        {
                                                ReFresh("write error");
                                        }
                                        sectorsize++;
                                }
                }
                Vs1003SoftReset();
                for(i=0;i<56;i++)
                {
                        wav_dat[i]=RIFFHeader0[i];
                }

                for(i=52;i<504;i++)
                {
                        wav_dat[i]=0;
                }

                for(i=504;i<512;i++)
                {
                        wav_dat[i]=RIFFHeader504[i-504];
                }

                CAL=(sectorsize-1)*1010;
                wav_dat[48]=(CAL&0xff);
                wav_dat[49]=((CAL>>8)&0xff);
                wav_dat[50]=((CAL>>16)&0xff);
                wav_dat[51]=((CAL>>24)&0xff);

                CAL=(sectorsize*512)-8;   //总长度,RIFF块后(整个wav文件大小-8)
                wav_dat[4]=(CAL&0xff);
                wav_dat[5]=((CAL>>8)&0xff);
                wav_dat[6]=((CAL>>16)&0xff);
                wav_dat[7]=((CAL>>24)&0xff);

                CAL = (sectorsize-1)*512; //真实录音数据大小,Data块后
                wav_dat[508]=(CAL&0xff);
                wav_dat[509]=((CAL>>8)&0xff);
                wav_dat[510]=((CAL>>16)&0xff);
                wav_dat[511]=((CAL>>24)&0xff);
                f_lseek(&fsrc,0);                                                        //偏移到文件头.
                f_write(&fsrc,(const void*)wav_dat,sizeof(wav_dat),&bw);//写入头数据
                f_close(&fsrc);
                sectorsize=0;
}

/*********************************************************************************************************
** Function name:       Fatfs_test
** Descriptions:        文件系统写测试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Fatfs_test(void)
{
                u16 i;
                for(i=0;i<=512;i++)
                        recbuf[i]=i;
                res=f_open(&fsrc,"321.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
                if(res)
                {
                        ReFresh("open error");
                        f_close(&fsrc);
                        while(1);
                }
                for(i=0;i<512;i++)
                {
                        res=f_write(&fsrc,recbuf,512,&bw);//写入文件
                        if(res)
                        {
                                ReFresh("test error");
                                f_close(&fsrc);
                                while(1);
                        }
                }
                f_close(&fsrc);
                ReFresh("test ok");
}

/*****************************************************************************
**   Main Function  main()
******************************************************************************/
int main (void)
{
        u8 i;
        u16 AD_value,AD_Old_value;
        SystemInit();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SetText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etBackColor(Black);        //设置背景色为黑色
        Vs1003_Init();                                //vs1003引脚初始化
        Vs1003SoftReset();                //vs1003软件复位

        ReFresh("");                                        //刷新屏幕
        USER_ADC_Init();
        BUTTON_init();

        res=SD_Init();                                                 //初始化SD卡
        if(res==0)
                ReFresh("SD Init OK!!");
        f_mount(0,&fs);                                //挂载文件系统
        res=f_opendir(&dirs, "/");

//        VsSineTest(); //正弦波测试  ,会听到滴答声 ,说明VS1003 初始化通过

//        Fatfs_test();        //文件系统读写测试
  while(1)
  {
                if(status == 1)
                {
                                recoder_play();
                }
                else if(status == 2)
                {
                                ReFresh("Save and Play");
                                bw = f_open(&fsrc,"test.wav",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datasize=0;
                                while(status == 2)
                                {
                                        if(datasize>=fsrc.fsize)                //到达文件尾播放完成
                                                break;
                                        if(count++==10)
                                        {
                                                count=0;
                                                AD_value=USER_ADC_Get();        //获取AD转换值
                                                if(abs(AD_value-AD_Old_value)>30)
                                                {
                                                                AD_Old_value = AD_value;
                                                                AD_value=((AD_value*255)/4096);
                                                                AD_value<<=8;
                                                                AD_value+=((AD_Old_value*255)/4096);
                                                                Vs1003_CMD_Write(SPI_VOL,AD_value); //设音量 高八位为左声道 第八位为右声道,这里相同
                                                }
                                        }
                                        datasize+=512;                                                                         //要放到上面
                                        bw = f_read(&fsrc,buffer,512,&br);                //读取512字节
                                        for(i=0;i<16;i++)
                                        {
                                                while(!(LPC_GPIO0->FIOPIN&MP3_DREQ));
                                                Vs1003_DATA_Write(buffer+i*32);
                                        }
                                }
……………………

网友A(2017-09-09):
楼主 vs1003的波特率如何设置 我这边读取寄存器一直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