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找不到MPU6050的问题

楼主(2017-05-18):
http://www.51hei.com/bbs/dpj-51638-1.html

代码用的和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每次进行到 MPU6050_INit的时候 会报错。  cannot access  target.
然后跳出调试,串口助手那边无限收到<A+FEFE>

网友A:
这里有两个模块:1.串口;2.i2c;需要保证他们各自都是没有问题的;
串口模块收发接口可以使用上位机串口助手,也可以直接回环测试,仿真看数据;
i2c模块你仿真看看数据有没有,对不对;
硬件上问题可以借助示波器;
STM32的话注意有些IO的复用需要设置 remap

网友B:
去开源电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