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12c5a32s2单片机可以用atmel的哪个单片机替代

楼主(2017-05-18):
在使用altium designer时找不到stc12c5a32s2单片机,我想用atmel的单片机替代,不知道选那一款好,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AT89C51,内核一样,可以通用,其他的速度啥的就不一样了。不过你可以通过添加STC库来选择。

网友B:
你自己画一个不就行了 建立自己的库啊 人家带这功能 干嘛不用啊 用别的型号当然可以代替 可是管脚定义什么的 毕竟不如自己标记清除好啊

网友C:
能不能替代,要看程序中有没有用到各自的特殊部分。
通常不能直接替代。但不一定。可能要作一些改动。

网友D:
AT89c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