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与Matlab串口通信 Matlab文件

楼主(2017-05-18):
关于stm32f4与Matlab串口通信 Matlab文件

源程序如下:
function varargout = Gui_Datadisplay(varargin)
% GUI_DATADISPLAY MATLAB code for Gui_Datadisplay.fig
%      GUI_DATADISPLAY, by itself, creates a new GUI_DATADISPLAY or raises the existing
%      singleton*.
%
%      H = GUI_DATADISPLAY returns the handle to a new GUI_DATADISPLAY or the handle to
%      the existing singleton*.
%
%      GUI_DATADISPLAY('CALLBACK',hObject,eventData,handles,...) calls the local
%      function named CALLBACK in GUI_DATADISPLAY.M with the given input arguments.
%
%      GUI_DATADISPLAY('Property','Value',...) creates a new GUI_DATADISPLAY or raises the
%      existing singleton*.  Starting from the left, property value pairs are
%      applied to the GUI before Gui_Datadisplay_OpeningFcn gets called.  An
%      unrecognized property name or invalid value makes property application
%      stop.  All inputs are passed to Gui_Datadisplay_OpeningFcn via varargin.
%
%      *See GUI Options on GUIDE's Tools menu.  Choose "GUI allows only one
%      instance to run (singleton)".
%
% See also: GUIDE, GUIDATA, GUIHANDLES

% Edit the above text to modify the response to help Gui_Datadisplay

% Last Modified by GUIDE v2.5 17-Jun-2015 14:11:40

% Begin initialization code - DO NOT EDIT
gui_Singleton = 1;
gui_State = struct('gui_Name',       mfilename, ...
                   'gui_Singleton',  gui_Singleton, ...
                   'gui_OpeningFcn', @Gui_Datadisplay_OpeningFcn, ...
                   'gui_OutputFcn',  @Gui_Datadisplay_OutputFcn, ...
                   'gui_LayoutFcn',  [] , ...
                   'gui_Callback',   []);
if nargin && ischar(varargin{1})
    gui_State.gui_Callback = str2func(varargin{1});
end

if nargout
    [varargout{1:nargout}] =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else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end
% End initialization code - DO NOT EDIT

% --- Executes just before Gui_Datadisplay is made visible.
function Gui_Datadisplay_Opening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varargin)
% This function has no output args, see OutputFcn.
% hObject    handle to figure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varargin   command line arguments to Gui_Datadisplay (see VARARGIN)

global COM;
global rate;
COM='COM7'
rate = 115200;
set(handles.ppCOM,'value', 7);
set(handles.ppBaudRates,'value',1);
set(handles.pbCloseSerial,'Enable','off');

% Choose default command line output for Gui_Datadisplay
handles.output = hObject;

% Update handles structure
guidata(hObject, handles);

% UIWAIT makes Gui_Datadisplay wait for user response (see UIRESUME)
% uiwait(handles.figure1);

% --- Outputs from this function are returned to the command line.
function varargout = Gui_Datadisplay_Output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varargout  cell array for returning output args (see VARARGOUT);
% hObject    handle to figure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Get default command line output from handles structure
varargout{1} = handles.output;

function Value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Value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Value as text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Value as a double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Value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Value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bOpenSerial.
function pbOpenSerial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bOpenSerial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clc
instrreset
global s;
global rate;
global COM;
global out;
out=1;

s=serial(COM);
set(s,'BaudRate',rate);%%%Baud初始化
set(s,'DataBits',8);%%%设置数据长度
set(s,'StopBits',1);%%%设置停止位长度
set(s,'InputBufferSize',1024000);%%%设置输入缓冲区大小为1M
set(handles.pbOpenSerial,'Enable','off');
set(handles.pbCloseSerial,'Enable','on');

%串口事件回调设置
s.BytesAvailableFcnMode='terminator';
s.BytesAvailableFcnCount=10; %输入缓冲区存在10个字节触发回调函数
s.BytesAvailableFcn={@EveBytesAvailableFcn,handles};%回调函数的指定
fopen(s);%打开串口

global count;
count=1;
fprintf('ceshi_dakaichuankou\n');

%回调函数
function EveBytesAvailableFcn( t,event,handles )
global s;
global a;
global d;
global arrX;
global arrY;
global arrZ;
global count;

arrX=zeros([1,100]);
% arrY=[1,1000];
% arrZ=[1,1000];
% fprintf('Receive callback');
a=fscanf(s);
M=textscan(a,'%s%d%d%d','delimiter',' ');
% data = [data , '\n'];
[Name,x,y,z] = deal(M{:});
arrX(1,count) = x;
% arrY(1,count) = y;
% arrZ(1,count) = z;
a = strcat(a ,char(10), get(handles.editR,'string'));
set(handles.editR,'string',a);
set(handles.text4,'string',x);
plot(arrX);
hold on;
count=count+1;
if count==100
    count=1;
    clf;
end

% --- Executes on selection change in ppCOM.
function ppCOM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pCOM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contents = cellstr(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ppCOM contents as cell array
%        contents{get(hObject,'Value')} returns selected item from ppCOM
global COM;
% COM=1;
rate=1;
val=get(hObject,'value');
switch val
    case 1
        COM='COM1';
        fprintf('ceshi_COM=1\n');
    case 2
        COM='COM2';
    case 3
        COM='COM3';
    case 4
        COM='COM4';
    case 5
        COM='COM5';
    case 6
        COM='COM6';
    case 7
        COM='COM7';
        fprintf('ceshi_COM=7\n');
    case 8
        COM='COM8';
    case 9
        COM='COM9';
end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ppCOM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pCOM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popupmenu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 --- Executes on selection change in ppBaudRates.
function ppBaudRates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pBaudRates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contents = cellstr(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ppBaudRates contents as cell array
%        contents{get(hObject,'Value')} returns selected item from ppBaudRates
global rate;
val=get(hObject,'value');
switch val
    case 1
        rate=115200;
    case 2
        rate=9600;
end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ppBaudRates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pBaudRates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popupmenu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bCloseSerial.
function pbCloseSerial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bCloseSerial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global s;
fclose(s);
delete(s);
set(handles.pbOpenSerial,'Enable','on');
set(handles.pbCloseSerial,'Enable','off');
fprintf('Close_COM');

function editR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R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R as text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R as a double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editR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R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bClearR.
function pbClearR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bClearR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set(handles.editR,'string','');
set(handles.Value,'string','');
set(handles.text4,'string','');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bClearT.
function pbClearT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网友A(2018-06-09):
希望有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呀

网友B(2018-10-23):
希望有用 正在研究gui实时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