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无级调节LED亮度问题

楼主(2017-05-18):
如图中的仿真电路,有2颗3528灯珠,我想要是通过程序输出PWM波形来实现无级调节3528灯珠的亮度,这样可行吗?还有就是这两颗3528灯珠还需要驱动电路吗?如果是多个的话又该怎么做?求大神解答,指教,谢谢!!

楼主:
希望能解开我的困惑

网友A:
我觉得只要在中断里一直输出pwm波调节亮度,按键控制pwm占空比就行了,一般led不需要驱动电路,加个电阻限流就行了

网友B:
3528灯珠是什么灯?

网友C:
我觉得不用这么麻烦吧 看着好复杂的样子

单片机管脚出来接一个限流电阻然后到一个SOT23封装的N-MOSFET 用N-M直接控制led的开关就可以了 3528的led能有多大电流 很多SOT23封装的NMOS可以到6A 更大一点SOP8或者TO252封装的就是十几到几十A

不知道你用什么单片机 如果是STC的 驱动三极管需要把端口置成推挽 驱动MOSFET用准双向就可以 限流都不用加 其它单片机可能需要用个上拉电阻 然后就行了 PWM程序各种思路都有 最终结果不就是控制端口开关时间么 你这又是电感又是大电容的 为什么啊 模电我白菜 别笑话啊

网友C:
随手画的 不标准

MOS的供电可以和单片机同源 也可以用其它更高电压的电源 共地就行
下拉电阻是为了防止上电复位时led会闪烁一下 你要是用准双向 这俩电阻都可以不要 推挽方式需要 取值1~3k
led的限流什么的没画 就是个大概的意思

网友D:
楼主的电路是有问题的,无法进行无级调节!特别是无法实现微亮。
说明楼主对LED的了解不深,如果是白炽灯是可以的。

网友E:
加一个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路是有问题的,无法进行无级调节!特别是无法实现微亮。
说明楼主对LED的了解不深,如果是白炽灯 ...

那该如何改进,我是刚开始学这个,请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路是有问题的,无法进行无级调节!特别是无法实现微亮。
说明楼主对LED的了解不深,如果是白炽灯 ...

那如果要实现无级调光,电路该是怎么样的。请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D:
用6楼的电路,改一下:
1、将MOS管换成达林顿管(MOS管打通需要较高的栅极电压,导致漏极电压不会很低,LED上得不到满意的电压)
2、LED灯上加一个限流电阻(阻值在全通时得到最大电流)
3、用单片机输出PWM至达林顿管基极(稍加限流,如用200欧电阻)
注意:不能用电容对PWM进行滤波!!!

网友D:
楼主的原图,用C4对PWM进行了滤波,能改变电压,从而改变电流,调节LED灯的亮度。
但LED在刚刚亮的时候,你是无法控制住电流的,LED实际是激光器的一种,要能激发出光来,必须有足够的能量,这是个台阶,无法线性提供激发。
所以:采用恒流方式,且采用最大电流,如300mA,让它最亮。而采用亮与不亮的占空比来调节光度才是合理的。如此:100%的PWM它最亮,而0%的PWM它不亮,0.1%PWM时一定得到一个很暗的亮度。
要点:PWM的周期不要超过4ms,否则有闪烁感。建议用2ms。
楼主所说的无级,理论上是做不到的,但可以将级别做得很细。取决于PWM的占空比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原图,用C4对PWM进行了滤波,能改变电压,从而改变电流,调节LED灯的亮度。
但LED在刚刚亮的时候, ...

单个LED最大电流是多少?能300m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原图,用C4对PWM进行了滤波,能改变电压,从而改变电流,调节LED灯的亮度。
但LED在刚刚亮的时候, ...

谢谢!我用两个2N3906接成达林顿管,灯光亮了不过看不出渐亮的效果,而且电流表数值一直都是0,示波器显示LED灯输出的也是矩形PWM波。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的图是这样接的,合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图是这样接的,合理吗

图中我的电流表接反了,不过我接回来也没有电流显示

网友G:
控制好输出频率防止灯珠会抖,驱动灯珠只需要限流电阻,即可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控制好输出频率防止灯珠会抖,驱动灯珠只需要限流电阻,即可直接驱动

请问,意思就是说不用接达林顿管吗?就直接串接个限流电阻接到单片机接口就行了?

网友D:
如果LED的电流不足40mA,可以不用三极管,
如果是300mA或更大(13楼不必怀疑,我做LED灯的驱动电源,还有600mA,900mA的,市场上的LED节能灯,很多是300mA的)要加达林顿。
15楼楼主接法OK!
14楼楼主:如果PWM输入全1,是不是不亮呢(应当不亮),如果10%=1,90%=0呢(应当较暗),你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6楼的电路,改一下:
1、将MOS管换成达林顿管(MOS管打通需要较高的栅极电压,导致漏极电压不会很低,LE ...

现在很多NMOS3.4v以上就可以全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LED的电流不足40mA,可以不用三极管,
如果是300mA或更大(13楼不必怀疑,我做LED灯的驱动电源,还有60 ...

我这样子接电流表就有电流数值显示,像15楼那样子接灯光的变化也是一样的,就是没有电流显示,如果我要接5盏3528灯珠,这两种哪种接法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LED的电流不足40mA,可以不用三极管,
如果是300mA或更大(13楼不必怀疑,我做LED灯的驱动电源,还有60 ...

我是PWM是1时候,灯光全亮稳定不闪烁,而其他的占空比,比如而占空比是百分之10的时候,LED灯饰不停闪烁的,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H:
最终结果是不是控制端口开关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终结果是不是控制端口开关时间

是的,就是产生一个周期性的PWM波,改变一个周期内的输出高低电平的时间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