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一个SBUF传输两个数据

楼主(2017-05-18):
温湿度传感器得到humi和temp两个数据,怎么用一个SBUF传输,求具体程序

网友A:
一次发两个,用一个数组接收就行了

网友B:
连着发,依次接收就是了。

网友C: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delay.h"
/*------------------------------------------------
                   函数声明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InitUART();

while (1)
    {
    SendStr("UART test thank you!");
        DelayMs(240);//延时循环发送
    DelayMs(240);
    }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
                    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
                //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SendByte(*s);
  s++;
  }
}

随便发几个数据都可以

网友D:
用一个数据缓冲区接收,也就是数组,数组的大小看你的这两个数据是几个字节的,串口是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就产生中断,也就是sbuf每次接收一个字节, 每收到一个字节把就把它放到数组中,然后把数组的指针往后移一位,再接收下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