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基于adc0809的电压表所测电压与实际电压相差过大

楼主(2017-05-18):
电路连接没有问题,就是测的电压与实际电压差太多了,求高手指教!!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VREF+)=5V;
(VREF-)=0V;

这是程序

/*--------------------------------------------------------------
                                         adc0809数字电压表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1^0;   //定义端口
sbit RW = P1^1;
sbit EN = P1^2;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
sbit CLK=P2^0;
sbit ST=P2^3;
sbit ALE=P2^7;
sbit OE=P2^5;
sbit EOC=P2^4;
sbit ADDA=P1^5;
sbit ADDB=P1^6;
sbit ADDC=P1^7;
unsigned char AD_DATA[1];
unsigned int h_date;
void keyscan();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void cmg88()//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
DU=1;
P0=0X00;
DU=0;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adc0809初始化函数
------------------------------------------------*/
void ADC0809_init()   //ADC0809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ET0=1;
        TR0=1;
        EA=1;
        DelayMs(2);
}

/*------------------------------------------------
                    adc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_AD()  //读ADC0809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0;         //存放AD采集的数据
        while(EOC==0);        //等待转换完成
                  OE=1;
                 temp=P3;      //读取数据
                 DelayMs(1);
                 OE=0;
                 return temp;
}
/*------------------------------------------------
                    500KHz时钟频率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中断处理函数,产生约500KHz时钟供0809工作
{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CLK=~CLK;
}

/*------------------------------------------------
                    通道选择
------------------------------------------------*/

void keyscan()
{
    ALE=1;  //允许写入地址
    ADDA=0;
    ADDB=0;
        ADDC=0;
        ALE=0;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cmg88();//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LCD_Init();
LCD_Clear();//清屏
ADC0809_init();
LCD_Write_String(1,0, "AD_Change_V");//在液晶的第一行显示字符
while (1)
{
  ST=0 ;
  keyscan();
  ST=1;
  ST=0;
  //keyscan();
  Read_AD();
  AD_DATA[0]=Read_AD();
  h_date=AD_DATA[0]*100;
  // LCD_Write_Char(13,0, h_date);
  LCD_Write_String(0,1, "AD="); //在液晶的第二行第0位开始显示"AD="
  LCD_Write_Char( 3, 1, AD_DATA[0]/100+0x30); //显示AD数据的百位
  LCD_Write_Char( 4, 1, AD_DATA[0]/10%10+0x30);//显示AD数据的十位
  LCD_Write_Char( 5, 1, AD_DATA[0]%10+0x30);//显示AD数据的各位
  LCD_Write_String(7,1, "Vin="); //在液晶的第二行第8位开始显示"Vin="
  LCD_Write_Char( 11, 1, AD_DATA[0]/51+0x30);//显示输入电压的整数位
  LCD_Write_String(12,1, ".");//显示小数点
  LCD_Write_Char( 13, 1, h_date/51/10%10+0x30);//显示输入电压小数后1位
  LCD_Write_Char( 14, 1, h_date/51%10+0x30);//显示输入电压小树后2位
  LCD_Write_String(15,1, "V");

   DelayMs(100)        ;

}
}

网友A:
如果电路没问题,AD转换没问题,最大可能是数字量转换显示环节出问题。

网友B:
楼主,把仿真截图发出来吧,才好帮你看到对应的引脚接口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在显示数转换为显示数字子程序中,满量程A-D值FFH(255)对应UREF+(5V),显示时需将A-D值按比例变换:255→500。变换方法为:(A-D值÷255)×500=(A-D值÷51)×100V。

网友C:
接错了吧

网友D:
如果是线性误差,是正常的。测得的数据需要乘一个系数

网友E(2017-08-24):
仔细检查程序中从0809初始化开始的程序,有没有错误,数据处理有没有问题,比如float,字符的定义有没有错误

网友E:
对,如果是线性误差肯定有一个系数,如果是这样错误就在我说的08909下来的数据处理那一部分中,加油,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