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中断函数的地方有些不懂 如果不给定时器重新赋初值的话,定时器还有用吗

楼主(2017-05-18):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1=P0^7;

uchar sr;
uchar jf;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
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

void light(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设置计数器
//选取计数方式1
TMOD = 0x11;
//给计数器写初值
TH0 = 0;
TL0 = 0;
////////////////////
//操作单片机
//开启CPU中断
EA = 1;
///////////////////
//开启定时器T0位中断
ET0 = 1;
//开启计数器
TR0 = 1;
//操作二极管
P1=0;
while(1)
{
  if(sr<50)
   light(sr);
  else sr=0;
}
}
//子函数
void light(uchar num)
{
uchar tme;
D1 = 0;
tme = table[num];
delay(tme);
D1 = 1;
delay(49-tme);
}
//中断函数
void time () interrupt 1
{
//自变量自加
if (jf<2)
  {
   jf++;
   TH0 =0;
   TL0 = 0;
  }

if (jf==2)
  {
//写初值
   jf=0;

   TH0 = 254;
   TL0 = 254;
   sr++;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x>0;x--)
  for(y=z;y>0;y--);
}

程序中的if (jf<2)
{
jf++;
TH0 =0;
TL0 = 0;
}不是很明白,如果不给定时器重新赋初值的话,定时器还有用吗

网友A:
其实不管你赋不赋值,TH0、TL0都会有一个值。
楼主提出这个问题,说明未认真研读T0定时器的工作原理,需要先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