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奇怪的问题,项目做好了想要更改去掉某个函数,就出现错误了,请大神帮忙啊

楼主(2017-05-18):
我的主代码如下

  while (1)
    {

  /* Real time Application */
  if (RealTimeOn)
  {
   //RTApp();
        }

  /* Flow Lighting Application */
  if (FlowLightOn)
  {
   if(flag200)
   {
    flag200 = 0;
    FlowingLight();
   }
        }

  /* Usart Driving */
  UartDriver();

  /* LED Array Application */
  if (DTOn)
  {
   DTShowCount();
  }

  /* Automatic Test Pfad*/
  if(AutoTestFlag)
  {
   AutoTest();
  }

}

没有去掉函数 UartDriver() 或者 DTShowCount() 的时候编译通过没有问题
Program Size: data=125.4 xdata=228 code=8034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utput\51project"...
"..\Output\51project" - 0 Error(s), 4 Warning(s).

去掉一个函数这两个函数中的一个就编译就通不过了,为什么呢,费解啊

下面是部分编译后出现的错误
。。。
。。。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Program Size: data=176.5 xdata=228 code=7947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该不会输入法问题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不会输入法问题把

请问,什么是输入法问题呢,没有明白哈

还请大神来分析一下吧

记得以前好像看过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我现在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