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LCD1602/LCD12864显示

楼主(2017-05-18):
很久以前测试过的超声波测距,并用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LCD1602/LCD12864显示

12864液晶显示的程序版本:
/////////////////////////////////////////////////////////////////
/***********************超声波模块程序**************************/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S,s_false;
unsigned long num1;
bit flag;
//12864液晶显示定义
uchar code sj1[]={"<<超声波测距仪>>"};
uchar code sj2[]={"“TI”杯电子大赛"};
uchar code sj3[]={"当前状态:前进  "};
uchar code sj4[]={"当前距离:"};
uchar code sj5[]={"错误 "};
//超声波引脚定义
sbit Trig =P3^1;          //定义引脚
sbit Echo =P3^2;
//12864液晶引脚定义
sbit lcdrs=P1^5;          //命令数据
sbit lcdrw=P1^6;          //读写
sbit lcde =P1^7;
//时钟调整按键引脚定义
sbit rad=P2^4;
sbit rsu=P2^5;
sbit mad=P2^6;
sbit msu=P2^7;
//需关闭的板上资源
sbit duan=P1^0;                  //数码管段控制
sbit wei=P1^1;                  //数码管位控制
sbit LeDen=P1^2;              //LED灯控制端
sbit Line=P1^3;                  //点阵行控制端
sbit rst=P3^4;            //DS1302复位端,低电平关闭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_20us()
{
        uchar a;
        for(a=0;a<100;a++);
}
//2864液晶写命令函数
void xmn(unsigned 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2864液晶写数据函数
void xsj(unsigned char zifu)
{
        lcdrs=1;
        P0=zifu;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2864液晶显示函数1
void xs1()
{
        uchar i;
        xmn(0x80);
        for(i=0;i<16;i++)
        {
                xsj(sj1[i]);
        }
        xmn(0x90);
        for(i=0;i<16;i++)
        {
                xsj(sj2[i]);
        }
        xmn(0x88);
        for(i=0;i<16;i++)
        {
                xsj(sj3[i]);
        }
        xmn(0x98);
        for(i=0;i<16;i++)
        {
                xsj(sj4[i]);
        }
}
//2864液晶显示函数2
void xs2(uint t_emp)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t_emp/1000;
        bai=(t_emp%1000)/100;
        shi=(t_emp%100)/10;
        ge=t_emp%10;

        xmn(0x9d);
        xsj(0x30+qian);
        delay(1);
        xsj(0x30+bai);
        delay(1);
        xsj(0x30+shi);
        delay(1);
        xsj(0x30+ge);
        delay(1);
        xsj('c');
        delay(1);
        xsj('m');
        delay(100);
}
//超声波计数函数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0;                  //中断溢出标志,失败
        TH0=0;
        TL0=0;
        TR0=0;                   //关闭计数
}
//中断定时函数
void T1_timer() interrupt 3 //中断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num1++;
}
//超声波模块启动函数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Trig=0;
}
//超声波测试距离计算函数
void Count(void)
{
        uchar i;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5)||(S>=600))||flag==0)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失败
        {
                //flag=1;
                s_false=1000;
                xmn(0x9d);
                for(i=0;i<6;i++)
                {
                        xsj(sj5[i]);
                }
                //xs(s_false);
        }
        else
        {
                xs2(S);
        }
}
//12864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delay(100);
        xmn(0x30);
        delay_20us();
        xmn(0x30);
        delay_20us();
        xmn(0x0c);
        delay_20us();
        xmn(0x01);
        delay_20us();
        xmn(0x06);
        delay_20us();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Cyc;
        rst=0;           //关闭板上DS1302
        LeDen=1;
        P0=0XFF;
        LeDen=0;            //关闭板上LED灯

        P0=0XFF;
        wei=0;
        P0=0X00;
        duan=0;        //关闭板上数码管

        P0=0X00;
        Line=0;        //关闭板上点阵

        delay(50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drw=0;
        init();        //LCM初始化
        delay(500);    //延时片刻(可不要)
        while(1)
        {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1602液晶版本:
//超声波模块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S,s_false;
unsigned long num1;
uchar code xs[]={"ERROR "};
uchar code disp[]={"Measuring Range:"};
bit flag;

sbit Trig =P3^1; //定义引脚
sbit Echo =P3^2;

sbit lcdrs=P1^5;//命令数据
sbit lcdrw=P1^6;//读写
sbit lcde =P1^7;

sbit duan=P1^0;        //        数码管段控制
sbit wei=P1^1;        //        数码管位控制
sbit LeDen=P1^2;        //        LED灯控制端
sbit Line=P1^3;        //        点阵行控制端
sbit rst=P3^4;//DS1302复位端,低电平关闭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zifu)
{
        lcdrs=1;
        P0=zifu;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write_temp(uint t_emp)
{
        uchar qian,bai,shi,ge,i;
        qian=t_emp/1000;
        bai=(t_emp%1000)/100;
        shi=(t_emp%100)/10;
        ge=t_emp%10;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a(disp[i]);
        }
        delay(1);
        write_com(0x80+0x40);
        delay(1);
        write_data(0x30+qian);
        delay(1);
        write_data(0x30+bai);
        delay(1);
        write_data(0x30+shi);
        delay(1);
        write_data(0x30+ge);
        delay(1);
        write_data('c');
        delay(1);
        write_data('m');
        delay(1);
        write_data('-');
        delay(1);
        write_data('-');
        delay(1);
        write_data('L');
        delay(1);
        write_data('u');
        delay(1);
        write_data('Z');
        delay(1);
        write_data('e');
        delay(1);
        write_data('H');
        delay(1);
        write_data('o');
        delay(1);
        write_data('n');
        delay(1);
        write_data('g');
        delay(1);
        delay(100);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0; //中断溢出标志,失败
        TH0=0;
        TL0=0;
        TR0=0;//关闭计数
}

void T1_timer() interrupt 3 //中断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num1++;
}

void StartModule()//启动模块
{
        Trig=1;//启动一次模块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Trig=0;
}

void Count(void)
{
        uchar i;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算出来是CM
        if(((S<5)||(S>=450))||flag==0)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失败
        {
                //flag=1;
                s_false=1000;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6;i++)
                {
                        write_data(xs[i]);
                }
        }
        else
        {
                write_temp(S);
        }
}

void init()
{
        lcde=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lcdrw=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Cyc;

        rst=0;//关闭DS1302
        LeDen=1;
        P0=0XFF;
        LeDen=0;        //关闭LED灯

        P0=0XFF;
        wei=0;
        P0=0X00;
        duan=0;  //关闭数码管

        P0=0X00;
        Line=0; //关闭点阵

        delay(50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drw=0;
        init();        //LCM初始化
        delay(500);    //延时片刻(可不要)
        while(1)
        {
……………………

网友A:
解析得挺好的,下载来学习了再来评论

网友B(2018-04-19):
这里12864引脚不用定义?

网友C(2019-04-27):
引脚定义能说明下吗

网友D(2022-03-14):
不错啊,挺好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解析得挺好的,下载来学习了再来评论

厉害啊,我都看不懂

网友E:
已优化好,效果满意

网友F(2023-02-22):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简直是学习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