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超声波测距+LCD1602/LCD12864

楼主(2017-05-18):
很久以前测试过的超声波测距,用MSP430F149+超声波测距+LCD1602/LCD12864显示

12864液晶显示代码: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RISE  1
#define  FALL  0

#define DataIn    P4DIR=0x00    //数据口方向设置为输入
#define DataOut   P4DIR=0xff    //数据口方向设置为输出
#define MCU_Data  P4IN
#define LCD_Data  P4OUT
#define CMDOut    P6DIR|=0xfc      //P6口的低23456位设置为输出
#define RS_H      P6OUT|=BIT2      //P6.2
#define RS_L      P6OUT&=~BIT2     //P6.2
#define RW_H      P6OUT|=BIT3      //P6.3
#define RW_L      P6OUT&=~BIT3     //P6.3
#define EN_H      P6OUT|=BIT4      //P6.4
#define EN_L      P6OUT&=~BIT4     //P6.4
#define PSB_RST_H  P6OUT|=BIT5+BIT6 //P6.5 P6.6为高

unsigned int TA_Overflow_Cnt;//TA溢出次数存放变量
unsigned long int Period;//脉宽存放结果变量
unsigned long int S;
unsigned int distance;
unsigned int RiseCapVal;//上升沿时刻捕获值存放变量
unsigned char Edge=1;//当前触发沿
const unsigned char hang1[]={"<<超声波测距仪>>"};
const unsigned char hang2[]={"距离:"};
const unsigned char hang3[]={"米"};
unsigned char disbuff[4]={"0.00"};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Init_Lcd(void);
void Disp_HZ(unsigned char addr,const unsigned char * pt,unsigned char num);
void init_clk();
void init_timerA();
void init_IO();
void display_juli();
/*******************************************
函数名称:Delay_1ms
功    能:延时约1ms的时间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150;i>0;i--) _NOP();
}
/*******************************************
函数名称:Delay_Nms
功    能:延时N个1ms的时间
参    数:n--延时长度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n;i>0;i--) Delay_1ms();
}

/*******************************************
函数名称:Write_Cmd
功    能:向液晶中写控制命令
参    数:cmd--控制命令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lcdtemp=0;

    RS_L;
    RW_H;
    DataIn;
    do                       //判忙
    {
        EN_H;
           _NOP();
           lcdtemp = MCU_Data;
           EN_L;
    }
    while(lcdtemp & 0x80);

    DataOut;
    RW_L;
    LCD_Data = cmd;
    EN_H;
    _NOP();
    EN_L;
}
/*******************************************
函数名称:Write_Data
功    能:向液晶中写显示数据
参    数:dat--显示数据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lcdtemp = 0;

    RS_L;
    RW_H;
    DataIn;
    do                       //判忙
    {
        EN_H;
        _NOP();
        lcdtemp = MCU_Data;
        EN_L;
    }
    while(lcdtemp & 0x80);

    DataOut;
    RS_H;
    RW_L;
    LCD_Data = dat;
    EN_H;
    _NOP();
    EN_L;
}
/*******************************************
函数名称:Ini_Lcd
功    能:初始化液晶模块
********************************************/
void Init_Lcd(void)
{
    CMDOut;    //液晶控制端口设置为输出
    PSB_RST_H; //设置并行显示方式;

    Delay_Nms(500);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集
    Delay_1ms();
    Write_Cmd(0x02);   // 地址归位
    Delay_1ms();
    Write_Cmd(0x0c);   //整体显示打开,游标关闭
    Delay_1ms();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Delay_1ms();
    Write_Cmd(0x06);   //游标右移
    Delay_1ms();
    Write_Cmd(0x80);   //设定显示的起始地址
//   Write_Cmd(0x01);
    Disp_HZ(0x80,hang1,8);
    Disp_HZ(0x91,hang2,3);
    Disp_HZ(0x96,hang3,1);
}
/*******************************************
函数名称:Disp_HZ
功    能:控制液晶显示汉字
参    数:addr--显示位置的首地址
          pt--指向显示数据的指针
          num--显示字符个数
********************************************/
void Disp_HZ(unsigned char addr,const unsigned char * p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Write_Cmd(addr);
    for(i = 0;i < (num*2);i++)
      Write_Data(*(pt++));
}

//初始化系统时钟函数
void init_clk()
{
    unsigned char i;
    BCSCTL1&=~XT2OFF;//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_2+SELS;//MCLK 8M and SMCLK 8M
    do
    {
      IFG1 &= ~OFIFG;//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0;i<0xff;i++) _NOP();//延时等待
    }
    while((IFG1 & OFIFG) != 0);//如果标志为1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初始化定时器A函数
void init_timerA()
{
  TACTL |= TASSEL_2+MC_2+TAIE+TACLR+ ID_3;//SMCLK,连续计数,中断允许,计数器清零
  TACCTL1 |= CAP+CM_1+CCIS_0+SCS+CCIE;//捕获模式,上升沿捕获,CCI1A输入,同步捕获,中断允许
}
//初始化端口函数
void init_IO()
{
  P1DIR |= BIT1;//P1.1输出
  P1DIR &=~ BIT2;//P1.2输入
  P1SEL |=  BIT2;//P1.2第二功能,捕获输入

  //P2DIR |= 0xff;      //设置P2口方向为输出

  P4DIR |= 0xff;
  P6DIR |= 0xfc;

  P1OUT &=~BIT1;
  Delay_Nms(1000);
}

void display_juli()
{
  if(S/100)
  {
    disbuff[0]=S/100+'0';
    disbuff[2]=S/10%10+'0';
    disbuff[3]=S%10+'0';
  }
  else if(S/10)
  {
    disbuff[2]=S/10+'0';
    disbuff[3]=S%10+'0';
    disbuff[0]='0';
  }
  else
  {
    disbuff[3]=S%10+'0';
    disbuff[0]='0';
    disbuff[2]='0';
  }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停狗
  init_IO();
  Init_Lcd();
  init_timerA();
  TACCTL1 |= CAP+CM_1+CCIS_0+SCS+CCIE;//改为上升沿捕获
  _EINT();
  while(1)
  {
    P1OUT |= BIT1;
    Delay_Nms(10);
    P1OUT &=~BIT1;
    Delay_Nms(80);
    //P2OUT = 0x00;
    P6OUT &= ~BIT1;
    display_juli();
    Disp_HZ(0x94,disbuff,2);

    if(S<10)
    {
      //P2OUT = 0xff;
      P6DIR |= BIT1;
      P6OUT |= BIT1;
    }

  }
}

//定时器A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if(Edge==RISE)
              {
                RiseCapVal = TACCR1;
                TACCTL1 |= CAP+CM_2+CCIS_0+SCS+CCIE;//改为下降沿捕获
                //TACCTL1 |= CAP+CM_1+CCIS_0+SCS+CCIE;//改为上升沿捕获
                Edge = FALL;//下降沿捕获标志
              }
             else
              {

                _DINT();

                Period = TACCR1-RiseCapVal;
                S=(Period*17)/100;
                TACCR1 = 0;
                TACCTL1|= CAP+CM_1+CCIS_0+SCS+CCIE;//改为上升沿捕获
                Edge = RISE;//上升沿捕获标志
                _EINT();
              }
             break;
    case 4 : break;
    case 10: TA_Overflow_Cnt++;break;
  }
}

1602液晶显示代码:
//////////////////////////////////////////////////////////////////
/******************基于MSP430f149的超声波测距仪******************/
//////////////////////////////////////////////////////////////////
#include "msp430f149.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In    P4DIR=0x00    //数据口方向设置为输入
#define DataOut   P4DIR=0xff    //数据口方向设置为输出
#define MCU_Data  P4IN
#define LCD_Data  P4OUT
#define CMDOut    P6DIR|=0x1c      //P6口的低234位设置为输出
#define RS_H      P6OUT|=BIT2      //P6.2
#define RS_L      P6OUT&=~BIT2     //P6.2
#define RW_H      P6OUT|=BIT3      //P6.3
#define RW_L      P6OUT&=~BIT3     //P6.3
#define EN_H      P6OUT|=BIT4      //P6.4
#define EN_L      P6OUT&=~BIT4     //P6.4

unsigned char xs1[]={"Distance:"};
unsigned char xs2[]={"Test error"};
/*******************************************
函数名称:Delay_1ms
功    能:延时约1ms的时间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150;i>0;i--) _NOP();
}
/*******************************************
函数名称:Delay_Nms
功    能:延时N个1ms的时间
参    数:n--延时长度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n;i>0;i--) Delay_1ms();
}
/********************************************
函数名称:xml
功    能:向1602液晶写入命令
参    数:无参数
********************************************/
void xml(uchar cmd)
{
  RS_L;
  RW_L;
  EN_H;
  Delay_1ms();
  LCD_Data = cmd;
  EN_L;
  Delay_1ms();
}
/********************************************
函数名称:xsj
功    能:向1602液晶中写入数据
参    数:无参数
********************************************/
void xsj(uchar dat)
{
  RS_H;
  RW_L;
  EN_H;
  Delay_1ms();
  LCD_Data = dat;
  EN_L;
  Delay_1ms();
}
/********************************************
函数名称:csh
功    能:初始化1602液晶
参    数:无参数
********************************************/
void csh()
{
    Delay_Nms(500);
    xml(0x38);   //基本指令集
    Delay_1ms();
    xml(0x01);   // 地址归位
    Delay_1ms();
    xml(0x0c);   //整体显示打开,游标关闭
    Delay_1ms();
    xml(0x06);   //游标右移
    Delay_1ms();
    xml(0x80);   //设定显示的起始地址
}
/********************************************
函数名称:xs
功    能:1602液晶显示函数
参    数:无参数
********************************************/
void xs()
{
  uchar i;
  xml(0x80);
  for(i=0;i<16;i++)
  {
    xsj(xs1[i]);
  }
  xml(0x90);
  for(i=0;i<16;i++)
  {
    xsj(xs2[i]);
  }
}
/*********************************************
函数名称:main
功    能:主函数
参    数:无参数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看门狗

  csh();
  while(1)
  {
    xs();
  }
}

以上2个代码下载,如有错误请指教:

网友A(2022-04-04):
没有超声部分的代码

网友B(2018-12-01):
.。。。资料不齐全

网友C(2018-04-11):
楼主,我没有看到有超声波模块的代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