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HC-06蓝牙模块,发送AT指令没有反应

楼主(2017-05-18):
刚买的蓝牙模块,连接到了51单片机上,手机也搜到了也 连接上了,然后看卖家发的资料,用蓝牙串口app可以设置蓝牙密码名称等,但是我发送AT指令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单片机没有烧写程序?

楼主:
没有收到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怎么可能进入AT模式,我自己的模块上有个按钮,按住不放然后上电,等LED变成慢闪就进入AT模式了,然后就可以发AT模式,你这个是已经进入了工作模式了,发AT指令没有,就相当于发字符串过去了

网友B:
先让蓝牙模块进入AT模式,按住蓝牙模块上的那个小按键,然后给电。只有进去AT模式才能发送AT指令,你连上手机只是可以收发数据。

网友C:
看一下你的晶振是否跟程序源码对上。你设计波特率是又多少?

网友D(2020-02-01):
HC-06只有从机模式,没有按钮

网友E:
先连接到电脑上,有蓝牙模块助手,配置好参数才能使用

网友F(2020-06-10):
引用 网友D:
HC-06只有从机模式,没有按钮

所以咋设置AT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