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电赛电源类题目stm32驱动 附源程序

楼主:
国赛stm32电源类题目的解答,下面是程序源码的介绍:
1.STM32的主频为72M 在定时器中计算定时时长要用到 72M/((分频+1)*(自动重装载+1))
2.IO口的工作方式主要是推挽输出(没有特殊要求时)  浮空输入(外部中断,计数器等)  复用(如定时器输出pwm)
3.SPI串行通信时注意空闲时电平高低和在哪点触发,SDO脚是GPIO_Mode_IPU好像浮空也行,可以尝试下  如果要在程序中修改SPI的触发
方式等  要先cmd  disable  然后再修改CR1寄存器的值
4.AD和DA的供电是5V  要外接电源  USB供电只有3.3
5.显示尽量放优先级最低的中断,中断处理注意清除标志位
6.能不用delay就不要用,它会占用CPU做无用功
7.本例程中的各种变量未明确说明自己看程序研究,还有触摸只是玩玩的,要做触摸控制自己研究,另外外部中断该程序中未加,
根据需要自己加进去,注意包含IO口,EXIT和NVIC及中断处理
8.程序中很多功能注释掉了,自己取消注释看着用

    Write  By  XHJ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D&DA.h"
#include  "Tim.h"
/***************Write By XHJ******************/
u16 AD_Buffer_Rx[8];
__IO uint64_t IC2Value = 0;
__IO uint64_t DutyCycle = 0;
__IO uint64_t Frequency = 0;
__IO uint64_t IC1Value = 0;
__IO uint64_t DutyCycle1 = 0;
__IO uint64_t Frequency1 = 0;

uint64_t capture_Times,A,SHI,GE;
uint64_t total_Time,total_Time1;
uint64_t low_Time,low_Time1;
u32 SIN_LUT_index = 0;
u32 Cnt_Dir = 0;
double Sin_Lut[360]= {0};
double Sin_Lut2[360]= {0};
double Sin_Lut3[360]= {0};
u8 LowRangeFlag= 0;
u8 HighRangeFlag= 0;
u16 SetUpPara= 1;
u16 amp = 1000;
u16 fqc = 5;                //fqc为正弦调幅波频率的1/10,单位Hz。
u16 fz = 15;                //fz为载波频率,单位kHz。
u16 fe=10,flag=0,psc;
u16 count=0; //计数值

uint8_t TxBuffer1[] = "USART Interrupt Example: This is USART1 DEMO";
uint8_t RxBuffer1[],rec_f,tx_flag,RxCounter1;
#define PWMSetUpMax 2000
/***********初始化生成sin数组****************/
void SPWM_Init( void )
{
        u16 i;
        for( i=0; i<360; i++) //A
        {
                Sin_Lut[i] = 100*cos(2*3.1415926*i/360.0);
        }
        for( i=0; i<360; i++) //B
        {
                Sin_Lut2[i] = 100*cos(2*3.1415926*(i-120)/360.0);
        }
        for( i=0; i<360; i++) //C
        {
                Sin_Lut3[i] = 100*cos(2*3.1415926*(i+120)/360.0);
        }
}

int main(void)
{
         int i=100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SPI1_Init();        //LCD SPI1初始化(包含各种时钟初始化)
         //uart3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CD_MyInit();          //LCD 初始化
         SPI_Configuration();  //AD DA配置初始化 SPI2和GPIO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BACK_COLOR=WHITE;//背景白色
         DAC7565_Init();  //DA初始化
         //SPWM_Init( );    //sin数组初始化
         //TIM_Configuration(); //定时器及中断向量配置
         //TIM_Cmd(TIM1,ENABLE);    //打开定时器1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Cmd(TIM2,ENABLE);    //打开定时器2
         //TIM_Cmd(TIM3,ENABLE);         //打开定时器3
         //TIM_Cmd(TIM4,ENABLE);         //打开定时器4
         //设定AD值
         Set_DAValue(0,4000);
         Set_DAValue(1,3062);
   Set_DAValue(2,2048);
   Set_DAValue(3,1024);

        while(1)
        {
                i++;
                AD_Convert();          //AD轉換
          LCD_ShowNum(0,0,AD_Buffer_Rx[0],5,16);  //显示AD值
          LCD_ShowNum(0,100,AD_Buffer_Rx[1],5,16);
          LCD_ShowNum(0,200,AD_Buffer_Rx[2],5,16);
          LCD_ShowNum(0,300,AD_Buffer_Rx[3],5,16);
                delay_ms(500);
                Set_DAValue(0,2000);

//                 psc=648648/fe;
//                 TIM1->PSC=psc;           //预分频设置
//                 if(flag==0)
//                  {
//            fe+=10;
//                 if(fe>=30000){flag=1;}
//                  }
//                  if(flag==1)
//                  {
//            fe-=10;
//                 if(fe<=10){flag=0;}
//                  }
//                 count=TIM2->CNT;

        }
}

/***********T2中断处理SPWM***********/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IM_Cmd(TIM1,DISABLE);    //关闭定时器1
//           if( SIN_LUT_index == 360 )
//         {
//           SIN_LUT_index= 0;
//         }

//         TIM1->CCR1 = (u16)((18000/fz)-amp*Sin_Lut[SIN_LUT_index]*SetUpPara/PWMSetUpMax/1000.0);
//         TIM1->CCR2 = (u16)((18000/fz)-amp*Sin_Lut2[SIN_LUT_index]*SetUpPara/PWMSetUpMax/1000.0);
//         TIM1->CCR3 = (u16)((18000/fz)-amp*Sin_Lut3[SIN_LUT_index]*SetUpPara/PWMSetUpMax/1000.0);

//         SIN_LUT_index++;
//         if( SetUpPara < PWMSetUpMax )
//         {
//           SetUpPara++;
//         }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中断标志位清零
}
/***********T3中断处理***********/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flag==0)
                {
          fe+=10;
                if(fe>=20000){flag=1;}
                }
                if(flag==1)
                {
          fe-=10;
                if(fe<=10){flag=0;}
                }
                psc=654545/fe;
                TIM1->PSC=psc;           //预分频设置
          TIM_ClearFlag(TIM3,TIM_FLAG_Update);        //中断标志位清零
}
/***********T4输入捕获***********/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2) != RESET)
        {
                /* Clear TIM8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CC2);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2Value =TIM_GetCapture2(TIM4);

                if (IC2Value != 0)
                {
                        /* Duty cycle computation */
                          total_Time=IC2Value;
                          //low_Time=TIM_GetCapture1(TIM4);
                          //DutyCycle=(low_Time+1)*100/total_Time;
                          //SHI=DutyCycle;
                          low_Time=0;
                          total_Time=0;
                    /* Frequency computation */
                    Frequency = SystemCoreClock/IC2Value/720;          //72M/(TIM_Prescaler+1)/IC2Value
                }
                else
                {
                    DutyCycle = 0;
                    Frequency = 0;
                }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1) != RESET)
        {
                /* Clear TIM8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CC1);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

网友A(2017-07-20):
写的很好

网友B:
你好。我在论坛看到了你的SPWM程序,我想询问你下,就是我想改成输出频率为50HZ的话,要怎么去改,还有,载波频率的话,要怎么去理解?希望你抽空回复我一下。

网友C:
写的很好、

网友D:
很想要,可是金币不够

网友E(2018-10-29):
非常实用

网友E(2018-12-06):
楼主能上传一波硬件图么,DAC7565转换输出没反应,跪求

网友F(2019-05-18):
这是哪年的国赛题

网友G:
DAC7565的程序能上传CSDN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