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仿真时按着网站大神的图做的为啥数码管不会亮

楼主(2017-05-18):
做仿真时按着网站大神的图做的为啥数码管不会亮,电路也连接正确了,仿真时候看着也有反映,就是数码管没有亮,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问大神吧

网友B:
有可能仿真连接电路时看上去连接上了实际上两个元件并没有连接上

网友C:
你看看我的仿真100例,个个能演示观看,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网友D:
请把图片或仿真图贴出,做到有图有真相。

网友E:
可能程序有问题

网友F:
帮顶,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