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轻量级单片机操作系统cocox CoOS STM32平台强烈推荐

楼主:
最近在做stm32单片机的时候,想让单片机跑一种轻量级操作系统于是找到CoOS,内核只有974个字节,分享给大家。但是教程是英文哦,英语不好的建议用金山词霸的画译功能辅助阅读。带上一个LED使用例子。

#include <CoOS.h>
#include "stm32f10x.h"

OS_STK taskA_stk[128];  //建立一个任务栈A
OS_STK taskB_stk[128];  //建立一个任务栈B

void LE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Weiqi_GPIO_InitStru;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Weiqi_GPIO_InitStru.GPIO_Pin = GPIO_Pin_5;
        Weiqi_GPIO_InitStru.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Weiqi_GPIO_InitStru.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Weiqi_GPIO_InitStru);

        Weiqi_GPIO_InitStru.GPIO_Pin = GPIO_Pin_5;
        Weiqi_GPIO_InitStru.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Weiqi_GPIO_InitStru.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E,&Weiqi_GPIO_InitStru);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

void TaskA(void* pdata)
{
        for(;;)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CoTickDelay(10);  //延时N个系统节拍 任务进入等待态(TASK_WAITING) 延时是10*100ms 等于1S 就是一秒钟一次?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CoTickDelay(10);  //延时N个系统节拍 任务进入等待态(TASK_WAITING) 延时是10*100ms 等于1S 就是一秒钟一次?
        }
}

void TaskB(void* pdata)
{
        for(;;)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CoTickDelay(5);  //延时N个系统节拍 任务进入等待态(TASK_WAITING)  延时是5*100ms 等于500 m?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CoTickDelay(5);  //延时N个系统节拍 任务进入等待态(TASK_WAITING) 延时是5*100ms 等于500 m?
        }
}

int main(void)
{

        CoInitOS (); //操作系统初始化

        LED_GPIO_Init();

/*
                 [IN1]创建任务的函数体
                 [IN2]任务函数体的传入参数列表
                 [IN3]任务优先级
                 [IN4]任务栈起始地址
                 [IN5]任务堆大小
……………………

源码:
教程:

网友A(2017-05-20):
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B(2020-03-03):
怎么很少人使用coOS?

网友C(2020-06-04):
正在学习STM32,下载学习下

网友D(2021-01-31):
cocox已经消亡了,不要再花时间在上面了(只是为了学习,不是应用的除外)。可以去看看freeRtos或者是RT-Thread,这两个比较有生命力。RT-Thread是国产RTOS,并且免费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