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软件中怎么画MQ-2

楼主(2017-05-19):
画图时找不到烟雾传感器

网友A:
proteus里许多原件都没有,自己画基本没有仿真功能,画也别画

网友B:
如果输出的是模拟信号,就用个变阻器代替吧

网友C:
变阻器代替一下

网友D:
画出图形即可

网友E:
如果做仿真的话最好找protues里有的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