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液晶显示问题 只显示一排方块

楼主(2017-05-19):
                 之前焊接了1602液晶,V0口与RW并联接地  没接电位器  1602能显示数据 只是不能调节亮度 后来V0口接了10k电位器 能调节屏幕亮度了  可是不显示数据 无论怎么改程序 它只显示一排方块?各位前辈请指教小弟 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啦

网友A:
这是对比度调节不当出现的问题,重调直至液晶屏能清晰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比度调节不当出现的问题,重调直至液晶屏能清晰显示

调对比度能把黑块调没了  可就是显示不了数据

网友B:
RW的状态呢

楼主:
RW接地了 只写不读

楼主:
我感觉是初始化问题  可能线路短路了

网友C:
应该是程序问题,可以从本站下载关于1602显示的代码看看,或者百度一下1602的使用守则

网友D:
时序没有写对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RW接地了 只写不读

嗯,说到点子上了。
这应该就是问题的根吧

网友E:
有线路短路了

网友F:
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程序问题,可以从本站下载关于1602显示的代码看看,或者百度一下1602的使用守则

程序没问题,之前没接电位器程序可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说到点子上了。
这应该就是问题的根吧

RW接地没问题  只写指令和写数据 正常的话是可以显示的

楼主:
时序没有问题 严格按照时序图来写的  之前显示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RW接地了 只写不读

RW接地只写不读,所以你的程序应该没有测忙函数吧,LCD不显示,有可能LCD一直处于忙碌状态

网友G:
你看看LCD1602的那个通信协议是不是哪里程序写错了

网友H:
1602的屏幕还没玩过

网友I:
有可能是对比度或者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I:
对比度或者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J:
检查程序驱动

网友K:
“程序没问题,之前没接电位器程序可以显示“,说明电位器有问题,再就是焊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