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实现密码锁功能(掉电可记忆密码)直接上代码

楼主(2017-05-19):
/********************************************************************************
                                功能键
                S6---S15表示:数字键0-9
                S16---更改密码        S17---更改密码完毕后确认
                S18---重试密码、重新设定    S19---关闭密码锁
                初始密码:000000     密码位数:6位
                注意:输错密码后,按复位键,重新输入。掉电后,所设密码会丢失,重新上点时,密码恢复为原始的000000
                与P1相连的8位发光LED点亮代表锁被打开;熄灭代表锁被锁上

程序功能: 本程序结合了24C02存储器的存储功能,可以掉电保存密码。
            第一次运行时,若输入000000原始密码后无反应,可以试验着将主程序中前面的
            一小段被注释线屏蔽的程序前的注释线删掉,然后重新编译下载(可以将密码还原为000000)。
            此后,再将这小段程序屏蔽掉,再编译下载。方可正常使用。
          1、开锁:
          下载程序后,直接按六次S7(即代表数字1),8位LED亮,锁被打开,输入密码时,
          六位数码管依次显示小横杠。
          2、更改密码:
          只有当开锁(LED亮)后,该功能方可使用。
          首先按下更改密码键S16,然后设置相应密码,此时六位数码管会显示设置密码对应
          的数字。最后设置完六位后,按下S17确认密码更改,此后新密码即生效。
          3、重试密码:
          当输入密码时,密码输错后按下键S18,可重新输入六位密码。
          当设置密码时,设置中途想更改密码,也可按下此键重新设置。
          4、关闭密码锁:
          按下S19即可将打开的密码锁关闭。
推荐初级演示步骤:输入原始密码000000---按下更改密码按键S16---按0到9设置密码---按S17
            确认密码更改---按S18关闭密码锁---输入新的密码打开密码锁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old1,old2,old3,old4,old5,old6; //原始密码000000
uchar new1,new2,new3,new4,new5,new6;  //每次MCU采集到的密码输入
uchar a=16,b=16,c=16,d=16,e=16,f=16; //送入数码管显示的变量
uchar wei,key,temp;

bit allow,genggai,ok,wanbi,retry,close;     //各个状态位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eep=P2^3;
sbit sda=P2^0;                          //IO口定义
sbit scl=P2^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IIC芯片24C02存储器驱动程序************************************/

void nop()
{
    _nop_();
    _nop_();
}
/////////24C02读写驱动程序////////////////////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n;
      for(n=0;n<m;n++);
}

void init()  //24c02初始化子程序
{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start()        //启动I2C总线
{
    sda=1;
    nop();
    scl=1;
    nop();
    sda=0;
    nop();
    scl=0;
    nop();
}

void stop()         //停止I2C总线
{
    sda=0;
    nop();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j)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j;
       for (i=0;i<8;i++)
   {
       temp=temp<<1;
       scl=0;
       nop();
       sda=CY;        //temp左移时,移出的值放入了CY中
       nop();
       scl=1;        //待sda线上的数据稳定后,将scl拉高
       nop();
   }
   scl=0;
   nop();
   sda=1;
   nop();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k=0;
   scl=0; nop(); sda=1;
   for (i=0;i<8;i++)
   {
        nop(); scl=1; nop();
          if(sda==1)
        j=1;
          else
        j=0;
          k=(k<<1)|j;
          scl=0;
    }
       nop();
    return(k);
}

void clock()         //I2C总线时钟
{
   unsigned char i=0;
   scl=1;
   nop();
   while((sda==1)&&(i<255))
         i++;
   scl=0;
   nop();
}

////////从24c02的地址address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start();
   writebyte(0xa0);
   clock();
   writebyte(address);
   clock();
   start();
   writebyte(0xa1);
   clock();
   i=readbyte();
   stop();
   delay1(100);
   return(i);
}

//////向24c02的address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info/////
void write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fo)
{
   start();
   writebyte(0xa0);
   clock();
   writebyte(address);
   clock();
   writebyte(info);
   clock();
   stop();
   delay1(5000); //这个延时一定要足够长,否则会出错。因为24c02在从sda上取得数据后,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烧录过程。
}
/****************************密码锁程序模块********************************************************/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uchar e,uchar f)
{
   dula=0;
   P0=table[a];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b];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c];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d];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e];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f];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delay(5);
}

void keyscan()
{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wei++;
               break;

          case 0xde:
               key=1;
               wei++;
               break;

          case 0xbe:
               key=2;
               wei++;
               break;

          case 0x7e:
               key=3;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wei++;
               break;

          case 0xdd:
               key=5;
               wei++;
               break;

          case 0xbd:
               key=6;
               wei++;
               break;

          case 0x7d:
               key=7;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wei++;
               break;

          case 0xdb:
               key=9;
               wei++;
               break;

          case 0xbb:
               genggai=1;
               wei=0;
               break;

          case 0x7b:
                 if(allow)
               ok=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retry=1;
               break;

          case 0xd7:
                 close=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
}

void shumima()        //对按键采集来的数据进行分配
{
    if(!wanbi)
    {
    switch(wei)
    {
        case 1:new1=key;
                if(!allow)    a=17;
               else a=key;    break;
        case 2:new2=key;
                if(a==17) b=17;
                else b=key;    break;
        case 3:new3=key;
                if(a==17) c=17;
                else c=key;    break;
        case 4:new4=key;
                if(a==17) d=17;
                else d=key;    break;
        case 5:new5=key;
                if(a==17) e=17;
                else e=key;    break;
        case 6:new6=key;
                if(a==17) f=17;
                else f=key;
                wanbi=1;    break;
    }
    }
}

void yanzheng()      //验证密码是否正确
{
    if(wanbi)     //只有当六位密码均输入完毕后方进行验证
    {
    if((new1==old1)&(new2==old2)&(new3==old3)&(new4==old4)&(new5==old5)&(new6==old6))
        allow=1;    //当输入的密码正确,会得到allowe置一
    }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24C02
/*********下面的一小段程序的功能为格式化密码存储区。************
******当24c02中这些存储区由于其他程序的运行而导致***************
*******所存数据发生了变化,或者密码遗忘时,    ********************
******可以删掉其前面的注释线,然后重新编译下载。****************
******而将密码还原为000000后,请将下面的程序用******************
******注释屏蔽掉,重新编译、下载,方可正常使用****************/
//    write24c02(110,0x00);
//    write24c02(111,0x00);//24c02的第110到115地址单元作为密码存储区
//    write24c02(112,0x00);
//    write24c02(113,0x00);
//    write24c02(114,0x00);
//    write24c02(115,0x00);
/*******************************************************************/

    old1=read24c02(110);
    old2=read24c02(111);
    old3=read24c02(112);
    old4=read24c02(113);
    old5=read24c02(114);
    old6=read24c02(115);

    while(1)
    {
        keyscan();
        shumima();
        yanzheng();
        if(allow)     //验证完后,若allow为1,则开锁
        {
            P1=0x00;
            if(!genggai)
                wanbi=0;
        }
        if(genggai)      //当S16更改密码键被按下,genggai会被置一
        {
            if(allow)     //若已经把锁打开,才有更改密码的权限
            {
                while(!wanbi)    //当新的六位密码没有设定完,则一直在这里循环
                {
                     keyscan();
                    shumima();
                    if(retry|close)     //而当探测到重试键S18或者关闭密码锁键S19被按下时,则跳出
                    {    wanbi=1;
                        break;
                    }
                    display(a,b,c,d,e,f);
                }
            }
        }
        if(ok)      //更改密码时,当所有六位新密码均被按下时,可以按下此键,结束密码更改
        {          //其他时间按下此键无效
            ok=0; wei=0;
            genggai=0;
            old1=new1;old2=new2;old3=new3; //此时,旧的密码将被代替
            old4=new4;old5=new5;old6=new6;
            //新密码写入存储区。
            write24c02(110,old1);
            write24c02(111,old2);
            write24c02(112,old3);
            write24c02(113,old4);
            write24c02(114,old5);
            write24c02(115,old6);
            a=16;b=16;c=16;d=16;e=16;f=16;
        }
        if(retry)    //当重试按键S18被按下,retry会被置位
        {
        retry=0; wei=0;wanbi=0;
        a=16;b=16;c=16;d=16;e=16;f=16;
        new1=0;new2=0;new3=0;new4=0;new5=0;new6=0;
        }
        if(close)  //当关闭密码锁按键被按下,close会被置位
        {
            close=0;genggai=0;//所有变量均被清零。
            wei=0;    wanbi=0;
            allow=0;
            P1=0xff;
            a=16;b=16;c=16;d=16;e=16;f=16;
            new1=0;new2=0;new3=0;new4=0;new5=0;new6=0;
        }
        display(a,b,c,d,e,f); //实时显示
    }
}

密码锁(掉电可记忆密码).rar

源码

网友A:
楼主你好,LED是用哪个管脚控制的?没太看得出来,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LED是用哪个管脚控制的?没太看得出来,望指教

不是说了吗,是与P1相连的8位发光LED点亮代表锁被打开
K:1.pngK:\2.png

网友A:
楼主,试验了一下这个程序有些问题:按下S19即关闭密码锁时,LED依然是点亮状态,无法熄灭

楼主:
LED管脚是这样连接哦,如图

1图

1图

2图

2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