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乒乓球模拟—EDA课程设计报告下载

楼主(2017-05-19):
前言

EDA是电子设计自动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的缩写,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AT)和计算机辅助工程(CAE)的概念发展而来的。EDA技术就是以计算机为工具,设计者在EDA软件平台上,用硬件描述语言VHDL完成设计文件,然后由计算机自动地完成逻辑编译、化简、分割、综合、优化、布局、布线和仿真,

    直至对于特定目标芯片的适配编译、逻辑映射和编程下载等工作。EDA技术在进入21世纪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使电子设计成果以自主知识产权(IP)的方式得以明确表达和确认成为可能。
(2)在仿真验证和设计两方面都支持标准硬件描述语言的功能强大的EDA软件不断推出。
(3)电子技术全方位进入EDA时代。除了日益成熟的数字技术外,传统的电路系统设计建模理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软件无线电技术的崛起,模拟电路系统硬件描述语言的表达和设计的标准化,系统可编程模拟器件的出现,软硬件技术,软硬件功能及其结构的进一步融合等。

一、课程设计目的

本课程设计是在《CPLD技术及应用》课程的基础上,通过软件编程及仿真调试的实践,进一步掌握使用Verilog HDL语言描述数字电路的原理和应用方法,是毕业设计前的一次重要实践,为今后从事EDA设计相关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设计题目及要求

2.1 设计题目:

乒乓球游戏机数字电路系统设计

2.2 功能实现:

运用状态机技术完成一个乒乓球游戏机的数字电路系统设计,将游戏双方的得分通过两个数码管进行显示。

乒乓球游戏规则:

(1)乒乓球游戏双方各使用1个按键为“球拍”,开发板的8个LED用于指示乒乓球移动轨迹,点亮的那个LED为当前乒乓球所在位置。

(2)发球方按下按键表示发球,LED灯按一定的时间间隔,依次向对方移动。当LED亮到离对方最近的一个,之后的时间间隔内,对方按下按键表示成功接球,接球后LED向对方移动;否则,表示对方输球。

(3)接球时,LED没有亮到最近的一个时就按下按键,视为犯规,对方加1分。

(4)用两个数码管分别表示双方得分,最先到9分者胜出。

2.3 设计要求:

理解和熟练使用Quartus II软件、状态机、顶层文件和例化语句,用Quartus II完成编程和调试,下载到开发板中实现设定的功能,并完成课程设计报告。

1.LED移动间隔为1s。

2.数码管DP1和DP2用于显示双方比分。

三、设计原理说明

3.1 显示模块

使用数码管驱动芯片CH452来驱动各数码管显示,两个数码管显示乒乓球游戏双方的比分。

3.2 乒乓游戏模块

乒乓球游戏双方各使用1个按键为“球拍”,开发板的8个LED用于指示乒乓球移动轨迹,点亮的那个LED为当前乒乓球所在位置。发球方按下按键表示发球,LED灯按一定的时间间隔,依次向对方移动。当LED亮到离对方最近的一个,之后的时间间隔内,对方按下按键表示成功接球,接球后LED向对方移动;否则,表示对方输球。

3.3 按键模块

用两个按键分别表示乒乓球游戏双方的“球拍”,用一个按键作为系统的复位信号。

3.4 设计方案

整个设计方案可以分成时钟分频、乒乓球游戏机、显示数据转换、数码管显示控制和顶层模块等5大模块。

时钟分频:产生100Khz的输出时钟,为其他4个模块提供时钟。

乒乓球游戏机:完成乒乓球游戏设计,并将双方得分输出给显示数据转换模块。

显示数据转换:接收来自乒乓球游戏机模块和时间数据读取模块的得分和时间数据,转换成数码管显示地址和数据。

数码管显示控制:接收显示数据转换模块的数据,并送到各数码管显示。

顶层模块:连接各个模块。

四、软件设计

(含状态转换图、带注释的程序清单)

1.乒乓球游戏机状态转换:

S0:复位状态,判断发球权。如果左右键同时为0或1→S0,如果左键为1→S1,如果右键为1→S4。

S1:左方发球或成功接球;

              S2:球从左方向右方右移;移动过程中,如果右方接球就给左方加一分,并将球权给左方;

              S3:判断右方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内接球;

              S4:右方发球或成功接球;

              S5:球从右方向左方左移;移动过 程中,如果左方接球就给右方加一分,并将球权给右方;

              S6:判断左方是否在规定时间内接球;

2.各模块程序设计

(1)时钟分频模块

  module clk_div(clk_in, clk_out);

              input clk_in;

              output clk_out;

              reg [25:0] cnter;

              reg clk_out;

              parameter m=500;

    always @(posedge clk_in)

       begin

           if(cnter == m)

                                             begin

                                             clk_out<=1;

                                             cnter<=0;

                                             end

                               else

                                             begin

                                             clk_out<=0;

                                             cnter<=cnter+1;

                                             end

      end

endmodule

//产生一个时钟信号,作为其他语句模块的时钟输入。

  • 乒乓球游戏机模块

[color=rgb(0, 0, 0)]module pingpang(clk,rst,cycle,keyL,keyR,leds,score);

//rst异步复位, keyL和keyR是比赛双方按键

//leds是一排8个发光二极管代表乒乓球运动轨迹

//score是得分的分数

input clk,rst,cycle;

input keyL,keyR;

output leds;

output [7:0] score;

reg [7:0] leds;

reg [3:0] scoreL,scoreR;

reg [2:0] state;

reg clk_out;

reg [16:0] cnter;

  14. wire [3:0] D_ADDR;

  15. wire [7:0] D_DATA;

  16. wire [7:0] score = {scoreL,scoreR};

  17. parameter m=100_000;

parameter s0=3'b000,//复位状态,也是判断发球权的状态;

                              s1=3'b001,//左方发球或成功接球;

                              s2=3'b010,//球从左方向右方右移,若此时右方接球就给左方加一分,并将球权给左方;

                              s3=3'b011,//判断右方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内接球

                              s4=3'b100,//右方发球或成功接球;

                              s5=3'b101,//球从右方向左方左移;移动过 程中,如果左方接球就给右方加一分,并将球权给右方;

  26.                               s6=3'b110;//判断左方是否在规定时间内接球;

  27. //游戏逻辑控制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lk_out<=0;

                                          cnter<=0;

                                          end

                            else

                                          begin

                                          if(cnter == m)

                                                        begin

                                                        clk_out<=1;

                                                        cnter<=0;

                                                        end

                                          else

                                                        begin

                                                        clk_out<=0;

                                                        cnter<=cnter+1;

                                                        end

                                          end

              end

//产生一个时钟脉冲clk_out给下面的语句块作为时钟输入使用。

  52. always @(posedge clk_out or negedge rst )

  53.               begin

                            if(!rst)

                                          begin

                                          state<=s0;

                                          leds<=8'b00000000;

                                          scoreL<=4'b0000;

                                          scoreR<=4'b0000;

                                          end//当rst为0时,使各个变量成为原始状态。

                            else

                            begin

                            case(state)

                                          s0: begin

                                                                      leds<=8'b00000000;//使LED灯处于全灭状态。

                                                                      scoreL<=4'b0000;

                                                                      scoreR<=4'b0000;//给左右双方的分数复位;

                                                              if(keyL)

                                                                                    begin

                                                                                    state<=s1;//如果左方获得发球权,则跳转到s1状态。

                                                                                    end

                                                                        else if(keyR)

                                                                                    state<=s4;//如果右方获得发球权,则跳转到s4状态。

                                                        end

                                          s1: begin

                                                                      if(keyL)

                                                                                    begin

                                                                                    if(leds==8'b00000000)

                                                                                                  leds<=8'b10000000;//如果左方发球或成功接球,点亮的灯出现在最左边。

                                                                      state<=s2;//跳转到s2状态。

                                                                                    end

                                                                      else if(keyR)

                                                                                                  begin

                                                                                                   state<=s1;//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右方击球,则LED灯闪烁,表示发生错误,状态一直重复在s1。

                                                                              end

                                                        end

                                          s2: begin

                                                                      if(leds==8'b00000001)//判断LED灯是否向右移动到最后一个灯亮。

                                                                                    begin

                                                                                                  leds<=leds>>1;//使LED灯向右移动一位。

                                                                                                  state<=s3;//进入判断右方接球的状态。

                                                                                    end

                                                                      else

                                                                                    begin

                                                                                                  leds<=leds>>1;//使LED灯向右移动一位。

                                                                                                  state<=s2;//重复s2状态。

                                                                                                  if(keyR)

                                                                                           begin

                                                                                                   scoreL<=scoreL+1;

                            state<=s1;

                                                                                                   leds<=8'b00000000;//如果右方在灯向右移动的过程中击球,表示右方犯规,左方加一分,球权给左方,并使LED灯复位。

                                                                                           end

                                                                                       end

                                                              end

                                          s3: begin

                                                                      if(keyR)

                                                                                    begin

                                                                                                  state<=s4;//右方接球成功,并进入右方发球的s4状态;

                                                                                                  leds<=8'b00000000;//使LED灯复位。

                                                                                    end

                                                                      else

                                                                                    begin

                                                                                                  scoreL<=scoreL+1;

                                                                                                  state<=s1;//右方接球不成功,则左方加一分,并进入左方发球的s1状态;

                                                                                                  leds<=8'b00000000;//使LED灯复位。

                                                                                    end

                                                        end

                                          s4: begin

                                                                      if(keyR)

                                                                                    begin

                                                                                    if(leds==8'b00000000)

                                                                                                  leds<=8'b00000001;//如果右方发球或成功接球,点亮的灯出现在最右边。

                                                                            state<=s5;//跳转到s5状态

                                                                                    end

                                                                      else if(keyL)

                                                                                                  begin

                                                                                                   state<=s4;//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左方击球,则LED灯闪烁,表示发生错误,状态一直重复在s4。

                                                                              end

                                                        end

                                          s5: begin

                                                                      if(leds==8'b10000000)//判断LED灯是否向左移动到最后一个灯亮。

                                                                                    begin

                                                                                                  leds<=leds<<1;//使LED灯向左移动一位。

                                                                                                  state<=s6;//进入判断左方接球的状态;

                                                                                    end

                                                                      else

                                                                                    begin

                                                                                                  leds<=leds<<1;//使LED灯向左移动一位

                                                                                                  state<=s5;//重复s5状态。

                                                                                                  if(keyL)

                                                                                          begin

                                                                                                   scoreR<=scoreR+1;

                                                                                                   state<=s4;

                                                                                                   leds<=8'b00000000;//如果左方在灯向左移动的过程中击球,表示左方犯规,右方加一分,球权给右方,并使LED灯复位。

                                                                                           end

                                                                                        end

                                                               end

                                          s6: begin

                                                                      if(keyL)

                                                                                    begin

                                                                                                  state<=s1;//左方接球成功,并进入左方发球的s1状态;

                                                                                                  leds<=8'b00000000;//使LED灯复位。

                                                                                    end

                                                                      else

                                                                                    begin

                                                                                                  scoreR<=scoreR+1;

                                                                                                  state<=s4;//左方接球不成功,则右方加一分,并进入右方发球的s4状态;

                                                                                                  leds<=8'b00000000;//使LED灯复位。

                                                                                    end

                                                        end

                                          default: state<=s0;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3)显示数据转换模块

module tube_data(clk,rst,cycle,score,D_ADDR,D_DATA);

              input clk,rst,cycle;

              input [7:0] score;

              output [3:0] D_ADDR;

              output [7:0] D_DATA;

              reg [14:0] cnter;

              reg [2:0]  state;

  186.               reg [3:0] D_ADDR;

  187.               reg [7:0] D_DATA;

  189.               parameter m=25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nter<=0;

                                                        state<=0;//当rst为0时,给各变量赋初值。

                                                        end

                                          else

                                                        begin

                                                                      if(cnter==m)

                                                                                    cnter<=0;//每当cnter加到与m相等,使cnter变回0

                                                                      else

                                                                                    cnter<=cnter+1;

                                                                      case(cnter)

                                                                                    0 : state<=0;//当cnter为0时,使state为0。

                                                                                    m/2 : state<=1;//当cnter为125时,使state为1。

<font color="rgb(0, 0, 0)">…………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font>

(4)数码管显示控制模块

module ch452 (scl, sda,clk,rst,cycle,DIG_ADDR, DIG_DATA);

              input clk,rst;

              input [3:0] DIG_ADDR;

              input [7:0] DIG_DATA;

              output scl,sda,cycle;

              reg scl, sda,cycle;

              reg [5:0] cnt_cycle;

              reg [5:0] CST;

              reg [5:0] NST;

              reg [5:0] i;

              reg [3:0] D_ADDR;

              reg [7:0] D_DATA;

              parameter DA0 =1'b0;

              parameter DA1 =1'b1;

              parameter ADDR =1'b1;

              parameter s0=0,s1=1,s2=2,s3=3;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ST <= s0;

                                                        cycle<=0;

                                                        i<=0;

                                                        end

                                          else

                                                        begin

                                                                      CST <= NST;

                                                                      if(i==38)

                                                                                    begin

                                                                                    i<=0;

                                                                                    cycle <= 1;

                                                                                    end

                                                                      else

                                                                                    begin

                                                                                    i<=i+1;

                                                                                    cycle <= 0;

                                                                                    end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ycle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nt_cycle<=0;

                                          D_ADDR<=4'b0000;

                                          D_DATA<=8'b00000000;//当rst为0时,为数码管赋初值。

                            end

                            else   begin

                                          cnt_cycle<=cnt_cycle+1;

                                          if(cnt_cycle==0)  begin

                                          D_ADDR<=4'b0100;

                                          D_DATA<=8'b00000001;//数码管第一次驱动,在第4'b0100个数码管输出数值8'b00000001

                            end

                            else if(cnt_cycle==1)   begin

                                          D_ADDR<=4'b0101;

                                          D_DATA<=8'b10000000;//数码管第二次驱动,在第4'b0101个数码管输出数值8'b10000000

                            end

                            else   begin

                                          D_ADDR<=DIG_ADDR;

                                          D_DATA<=DIG_DATA;//数码管第三次驱动,在自己想要的数码管位置输出自己想要的值

                            end

                            end

                            end

              always @ (CST or D_ADDR or D_DATA or i)

                            case (CST)

                            s0 : begin scl = 1; sda = 1; NST <= s1; end//数码管准备启动

                            s1 : begin scl = 1; sda = 0; NST <= s2; end//数码管开始启动

                            s2 : begin scl = 0; sda = 0; NST <= s3; end//数码管启动完成

                            s3 : begin

                                          if(i%2==1)  scl=0;

                                          else  scl=1;

                                          case ((i-1)/2)

                                          1:sda=DA0;

                                          2:sda=DA1;

                                          3:sda=ADDR;//输出固定值011。

                                          4:sda=D_ADDR[3];

                                          5:sda=D_ADDR[2];

                                          6:sda=D_ADDR[1];

                                          7:sda=D_ADDR[0];//输出数码管位置。

                                          8:sda=0;

                                          9:sda=1;//输出固定值01。

                                          10:sda=D_DATA[7];

                                          11:sda=D_DATA[6];

                                          12:sda=D_DATA[5];

                                          13:sda=D_DATA[4];

                                          14:sda=D_DATA[3];

                                          15:sda=D_DATA[2];

                                          16:sda=D_DATA[1];

                                          17:sda=D_DATA[0];//输出数码管显示的数字。

                                          18:sda=1;

                                          default:sda=0;

                                          endcase

                                          if(i==38)   NST = s0;

                                          else           NST = s3;

                                          end

                               default : begin scl = 1; sda = 1; NST <= s0;end

                            endcase

endmodule

(5)顶层模块

module top(clk,rst,keyL,keyR,leds,scl_ch452,sda_ch452);

  108.                  input keyL,keyR,clk,rst;

  109.       output[7:0] leds;

  110.       output scl_ch452,sda_ch452;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endmodule

  • 管脚分配说明

设计端口

芯片引脚

开发板模块

clk

PIN_22

时钟

rst

PIN_88

SW3,异步复位

keyL

PIN_91

SW1,左方按键

keyR

PIN_90

SW2,右方按键

scl_rtc

PIN_60

实时时钟串行时钟信号

sda_rtc

PIN_64

实时时钟串行数据信号

scl_ch452

PIN_70

CH452 串行时钟信号

sda_ch452

PIN_69

CH452 的串行数据信号

leds[0]

PIN_72

LED1

leds[1]

PIN_73

LED2

leds[2]

PIN_74

LED3

leds[3]

PIN_75

LED4

leds[4]

PIN_76

LED5

leds[5]

PIN_77

LED6

leds[6]

PIN_79

LED7

leds[7]

PIN_80

LED8

  • 时间进度安排

序号

设计阶段工作内容

时间分配

1

理解题目,理清思路,学习 CH452 和 DS1340 的数据手册,画出设计框图和乒乓球的状态转换图。

1天

2

编写和调试乒乓球游戏机分数显示相关模块,能实现乒乓球双方得分数据的显示。

1天

3

编写和调试乒乓球游戏机球拍控制和乒乓球移动相关模块

4天

4

完善和优化整个系统,编写设计报告

2天

5

设计答辩

1天

五、设计总结

设计成绩:教师签名:

完整论文下载(word格式 可编辑):

网友A(2017-06-19):
请问去哪下载余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