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调速proteus仿真与源码

楼主:
用51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 实现调速等功能
电路原理图如下: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2=P3^2;
sbit key1=P3^1;
sbit CLOCK=P2^4;
sbit ST=P2^5;
sbit EOC=P2^6;
sbit OE=P2^7;
sbit PWM=P3^7;
uint temp;
uchar start;

void keyscan();
void delay(uint zz);
void main()
{
        P3=0;P0=0xff;
        TMOD=0x02;
        TH0=0x01;
        TL0=0X00;
        IE=0x82;
        TR0=1;
        start=0;
        while(1)
                {

                        keyscan();
                        while(start)
                                {

                                        ST=0;ST=1;ST=0;        //启动ADC0809
                                        while(!EOC);                //查询EOC是否为1;
                                        OE=1;
                                        temp=P1;                                //读取A/D转化的结果
                                        OE=0;
                                        PWM=1;                                //PWM输出高电平
                                        keyscan();
                                        delay(temp);                //正脉冲宽度
                                        PWM=0;                                //PWM输出低电平
                                        keyscan();
                                        delay(255-temp);        //低脉冲宽度

                                }
                }
}

void keyscan()
{

        key2=1;
        key1=1;

        if(!key1)
                {
                        delay(5);
                        if(!key1)
                                {
                                        start=1;
                                }
                        while(!key1);
                        delay(5);
                        while(!key1);
                }

        key2=1;
        key1=1;
        if(!key2)
                {
                        delay(5);
                        if(!key2)
                                {

                                        if(!PWM)PWM=1;
                                                else PWM=0;
                                        if(start)PWM=0;
                                        start=0;
                                }
                        while(!key2);
                        delay(5);
                        while(!key2);
                }
}

void clockwave() interrupt 1
{
……………………

网友A(2017-06-15):
可以请问一下程序里的头文件reg51在哪儿找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请问一下程序里的头文件reg51在哪儿找嘛?

双击头文件reg51.h就可以了

网友C(2018-05-03):
虽说调速,但是在运行时,电机正负端的电压一直是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再按按钮,也不变

网友D(2018-07-10):
这个H桥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E(2019-12-06):
你这个可以正反转吗,应该没法反转吧

网友E:
还有你用的什么版本的Proteus,我下下来打开运行有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