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看一下我的仿真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
我在实物上能运行,在proteus上不能,,求大神看一下

二合的程序 - 副本.zip

网友A(2017-05-19):
我看了下,基本确定是你的LCD12864A仿真有问题。这个屏在proteus里是没有的,是你在其它什么地方下载过来的吧,应该是没把其.dll的那个文件贴近原件仿真库。

网友A:
或把下载解压后的LCD12864A.dll放在你的带仿真文件夹(“新建文件夹”)里,也行。看下图

网友B:
#你的仿真软件应该不是正版安装的,应该是你移植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基本确定是你的LCD12864A仿真有问题。这个屏在proteus里是没有的,是你在其它什么地方下载过来的 ...

是我在百度上找的,放进去的,我添加到库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基本确定是你的LCD12864A仿真有问题。这个屏在proteus里是没有的,是你在其它什么地方下载过来的 ...

我放进去了,要不在proteus上就找不到这个元器件,,,我在实物上可以显示温度,按键也可以,这里按键也没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仿真软件应该不是正版安装的,应该是你移植过来的#

是的,我用老师给的安装包,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放进去了,要不在proteus上就找不到这个元器件,,,我在实物上可以显示温度,按键也可以,这里按键也 ...

你程序我没看,但你的“新建文件夹”里下载解压后,的确少LCD12864A.dll这个文件,所以不能仿真是这个问题,至于其它,应另查。

网友D:
仿真与实物中的12864有点不一样,因而控制程序不一样。介绍一个仿真12864案例。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网友E:
实物上完成了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F(2022-11-09):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