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刚焊好,通电后会显示东西吗?

楼主(2017-05-19):
LCD12864刚焊好,通电后会显示东西吗?我刚焊接好板子后,通电屏亮了,但是什么都不显示,是不是应该显示黑色的格子?别人的1602显示的是有灰黑色的格子的,求解答

网友A:
程序与硬件之间不存在错误的情况下才可以。

网友B:
显示黑色格子表示没有程序

网友C:
LCD12864与lcd1602不同,如果负压没有,或调节不当,也可能什么也看不到,或满屏黑点。除此,程序也是显示的关键。所以才焊好的12864不显示,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该干嘛干嘛,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黑色格子表示没有程序

嗯嗯,还没有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D12864与lcd1602不同,如果负压没有,或调节不当,也可能什么也看不到,或满屏黑点。除此,程序也是显示 ...

哦哦,谢谢解答

网友D:
不会,要输入程序

网友E:
对,如果合适的话会显示黑色的格子,不显示说明不合适啦

网友F:
显示屏一般都会弄一个电位器,来调节背光强度。至于是灰的还是黑的,就是调节电位器弄出来的。焊好之后,一般都不会显示东西,这要看你单片机里是否有程序,要是有的话会显示,没有的话就不会了。可以在开发板或仿真上编好程序,然后下进去,调试焊好的板子。

网友G:
如果你的软件没有问题。外部驱动电路没有问题的画。是可以的。

网友H:
干嘛不在开发板上使用

网友I:
不会的,除非有程序

网友J:
不会显示东西 12864不管串口还是并口 都要使能 然后传输数据进去才会显示 传输数据还有时序要求 刚焊好什么都没有 能显示什么

你说的黑格子是对比度太高了 对比度调整管脚串联一个电位器 调整它 让屏幕刚刚能不显示黑格子就是最好的显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会显示东西 12864不管串口还是并口 都要使能 然后传输数据进去才会显示 传输数据还有时序要求 刚焊好什么 ...

多谢啦

网友K:
VSS接电源地。
VDD接+5V。
VO是液晶显示的偏压信号,可接10K的3296精密电位器。或同样阻值的RM065/RM063蓝白可调电阻。

确认无误后,调节10K电阻,可以见到白格子

网友L:
如果焊接都可以,程序可以,就没问题

网友M:
这个和你设置的对比度有关系,如果设置合适,应该是会有很淡的盒子

网友N:
黑色的点格子调整对比度就能显示,没有程序驱动,肯定不显示了

网友O:
应该显示黑色的个子 是你没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