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全桥式开关电源原理图

楼主:
哪位大神有全桥式开关电源的电路原理图啊,没有完整的也行,各个部分的原理图都可以。

网友A(2017-05-19):
别在这求了,网上一搜一大把。这涉及你要的这多条件,如电压高低,功率大小,方式等等...........简单的:手机充电器;复杂的PC机电源

网友B:
有一个,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可以看看

网友C:
12V开关电源图

网友D:
谢谢了,我现在正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