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单片机精确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7-05-19):
最近在研究精确控制步进电机,不知道如何让步进电机转到自己想要的角度。(比如30度,90度,180度),不知那位高手能为小弟指一下。

网友A:
最近也是研究步进电机,用的是汇编语言,按键启动正反转 停止    如果是1.8度步距的电机一圈就是200个脉冲   90度就是50个脉冲

网友B:
707490162@qq.com   BLCD 步进电机程序+资料要的来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是研究步进电机,用的是汇编语言,按键启动正反转 停止    如果是1.8度步距的电机一圈就是200个脉冲  ...

我学的是C语言,汇编语言不太懂,就是转换语句,不会写。

网友C:
用4个引脚控制四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