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 RC-522 RC522程序

楼主(2017-05-19):
/*
读取卡号(ID),以及Block1的前8个字节的内容(Str),如两者都符合就触发继电器(Relay)。
Block1的前8个字节的内容(Str),可以通过《RFID522_Serial_write_block.ino》写入。

* 文 件 名:RFID522_READ_Comp_ID_Str_Relay.ino
* 修 改 者:mc.six

* 功能描述:Mifare1 寻卡→防冲突→选卡→读卡→触发继电器
*/

// the sensor communicates using SPI, so include the library:
#include <SPI.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组最大长度
#define MAX_LEN 16

/////////////////////////////////////////////////////////////////////
//set the pin
/////////////////////////////////////////////////////////////////////
const int chipSelectPin = 10;//如果控制板为UNO,328,168
//const int chipSelectPin = 53; //如果控制板为mega 2560,1280
const int NRSTPD = 9;

//MF522命令字
#define PCD_IDLE              0x00               //NO action;取消当前命令
#define PCD_AUTHENT           0x0E               //验证密钥
#define PCD_RECEIVE           0x08               //接收数据
#define PCD_TRANSMIT          0x04               //发送数据
#define PCD_TRANSCEIVE        0x0C               //发送并接收数据
#define PCD_RESETPHASE        0x0F               //复位
#define PCD_CALCCRC           0x03               //CRC计算

//Mifare_One卡片命令字
#define PICC_REQIDL           0x26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
#define PICC_REQALL           0x52               //寻天线区内全部卡
#define PICC_ANTICOLL         0x93               //防冲撞
#define PICC_SElECTTAG        0x93               //选卡
#define PICC_AUTHENT1A        0x60               //验证A密钥
#define PICC_AUTHENT1B        0x61               //验证B密钥
#define PICC_READ             0x30               //读块
#define PICC_WRITE            0xA0               //写块
#define PICC_DECREMENT        0xC0
#define PICC_INCREMENT        0xC1
#define PICC_RESTORE          0xC2               //调块数据到缓冲区
#define PICC_TRANSFER         0xB0               //保存缓冲区中数据
#define PICC_HALT             0x50               //休眠

//和MF522通讯时返回的错误代码
#define MI_OK                 0
#define MI_NOTAGERR           1
#define MI_ERR                2

//------------------MFRC522寄存器---------------
//Page 0:Command and Status
#define     Reserved00            0x00
#define     CommandReg            0x01
#define     CommIEnReg            0x02
#define     DivlEnReg             0x03
#define     CommIrqReg            0x04
#define     DivIrqReg             0x05
#define     ErrorReg              0x06
#define     Status1Reg            0x07
#define     Status2Reg            0x08
#define     FIFODataReg           0x09
#define     FIFOLevelReg          0x0A
#define     WaterLevelReg         0x0B
#define     ControlReg            0x0C
#define     BitFramingReg         0x0D
#define     CollReg               0x0E
#define     Reserved01            0x0F
//Page 1:Command
#define     Reserved10            0x10
#define     ModeReg               0x11
#define     TxModeReg             0x12
#define     RxModeReg             0x13
#define     TxControlReg          0x14
#define     TxAutoReg             0x15
#define     TxSelReg              0x16
#define     RxSelReg              0x17
#define     RxThresholdReg        0x18
#define     DemodReg              0x19
#define     Reserved11            0x1A
#define     Reserved12            0x1B
#define     MifareReg             0x1C
#define     Reserved13            0x1D
#define     Reserved14            0x1E
#define     SerialSpeedReg        0x1F
//Page 2:CFG
#define     Reserved20            0x20
#define     CRCResultRegM         0x21
#define     CRCResultRegL         0x22
#define     Reserved21            0x23
#define     ModWidthReg           0x24
#define     Reserved22            0x25
#define     RFCfgReg              0x26
#define     GsNReg                0x27
#define     CWGsPReg                  0x28
#define     ModGsPReg             0x29
#define     TModeReg              0x2A
#define     TPrescalerReg         0x2B
#define     TReloadRegH           0x2C
#define     TReloadRegL           0x2D
#define     TCounterValueRegH     0x2E
#define     TCounterValueRegL     0x2F
//Page 3:TestRegister
#define     Reserved30            0x30
#define     TestSel1Reg           0x31
#define     TestSel2Reg           0x32
#define     TestPinEnReg          0x33
#define     TestPinValueReg       0x34
#define     TestBusReg            0x35
#define     AutoTestReg           0x36
#define     VersionReg            0x37
#define     AnalogTestReg         0x38
#define     TestDAC1Reg           0x39
#define     TestDAC2Reg           0x3A
#define     TestADCReg            0x3B
#define     Reserved31            0x3C
#define     Reserved32            0x3D
#define     Reserved33            0x3E
#define     Reserved34            0x3F
//-----------------------------------------------
#define Relay 2
//4字节卡序列号,第5字节为校验字节
uchar serNum[5];
uchar  writeDate[16] ={'\0'};
//扇区A密码,16个扇区,每个扇区密码6Byte
uchar sectorKeyA[16][1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uchar sectorNewKeyA[16][1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0x07,0x80,0x69,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0x07,0x80,0x69,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RFID reader SOUT pin connected to Serial RX pin at 2400bps
// start the SPI library:
  SPI.begin();

  pinMode(chipSelectPin,OUTPUT);             // Set digital pin 10 as OUTPUT to connect it to the RFID /ENABLE pin
    digitalWrite(chipSelectPin, LOW);          // Activate the RFID reader
  pinMode(NRSTPD,OUTPUT);               // Set digital pin 10 , Not Reset and Power-down
    digitalWrite(NRSTPD, HIGH);

  MFRC522_Init();
}

void loop()
{
          uchar i,tmp;
        uchar status;
        uchar str[MAX_LEN];
        uchar RC_size;
        uchar blockAddr;        //选择操作的块地址0~63

                //寻卡,返回卡类型
                status = MFRC522_Request(PICC_REQIDL, str);
                if (status == MI_OK)
                {
                }

                //防冲撞,返回卡的序列号 4字节
                status = MFRC522_Anticoll(str);
                memcpy(serNum, str, 5);
                if (status == MI_OK)
                {
                        Serial.println("The card's number is  : ");
                        Serial.print(serNum[0],HEX);
                        Serial.print(serNum[1],HEX);
                        Serial.print(serNum[2],HEX);
                        Serial.print(serNum[3],HEX);
                        Serial.print(serNum[4],HEX);
                        Serial.println(" ");
                }

                //选卡,返回卡容量
                RC_size = MFRC522_SelectTag(serNum);
                if (RC_size != 0)
                {}

                //读卡
                blockAddr = 7;                //数据块7
                status = MFRC522_Auth(PICC_AUTHENT1A, blockAddr, sectorNewKeyA[blockAddr/4], serNum);        //认证
                if (status == MI_OK)
                {
                        //读数据
                        blockAddr = blockAddr - 3 ;
                        status = MFRC522_Read(blockAddr, str);
                        if (status == MI_OK)
                        {
                                Serial.println("Read from the card ,the data is : ");
                                for (i=0; i<16; i++)
                                {
                                 char aa=(char)str[i];
                                  Serial.print(aa);
                                }
                                Serial.println(" ");
                        }
                }
               // Serial.println(" ");
               //////////////////////////////////////////////////// Check people associated with card ID
            unsigned char* id = serNum;
            if( id[0]==0xF1 && id[1]==0x9A && id[2]==0xD6 && id[3]==0x0E && str[0]=='a'&& str[1]=='u'&& str[2]=='g'&& str[3]=='u'&& str[4]=='s'&& str[5]=='t'&& str[6]=='0'&& str[7]=='1' ) //根据需要手动修改每个的内容
            {

                digitalWrite(Relay,HIGH);        //打开继电器
                                Serial.println("The Host 1!");
            }
            else if(id[0]==0xCD && id[1]==0x83 && id[2]==0xFE && id[3]==0xC9)  //根据需要手动修改每个的内容
            {
                digitalWrite(Relay,LOW);        //继电器
                                Serial.println("The Host 2!");
            }
                        else
                        {
                                Serial.println("Stranger!");
                        }
/////////////////////////////////////////////////////////////////////////////////////////////
                MFRC522_Halt();                        //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

/*
* 函 数 名:Write_MFRC5200
* 功能描述:向MFRC522的某一寄存器写一个字节数据
* 输入参数:addr--寄存器地址;val--要写入的值
* 返 回 值:无
*/
void Write_MFRC522(uchar addr, uchar val)
{
        digitalWrite(chipSelectPin, LOW);

        //地址格式:0XXXXXX0
        SPI.transfer((addr<<1)&0x7E);
        SPI.transfer(val);

        digitalWrite(chipSelectPin, HIGH);
}

/*
* 函 数 名:Read_MFRC522
* 功能描述:从MFRC522的某一寄存器读一个字节数据
* 输入参数:addr--寄存器地址
* 返 回 值:返回读取到的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Read_MFRC522(uchar addr)
{
        uchar val;

        digitalWrite(chipSelectPin, LOW);

        //地址格式:1XXXXXX0
        SPI.transfer(((addr<<1)&0x7E) | 0x80);
        val =SPI.transfer(0x00);

        digitalWrite(chipSelectPin, HIGH);

        return val;
}

/*
* 函 数 名:SetBitMask
* 功能描述:置RC522寄存器位
* 输入参数:reg--寄存器地址;mask--置位值
* 返 回 值:无
*/
void SetBitMask(uchar reg, uchar mask)
{
    uchar tmp;
    tmp = Read_MFRC522(reg);
    Write_MFRC522(reg, 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
* 函 数 名:ClearBitMask
* 功能描述:清RC522寄存器位
* 输入参数:reg--寄存器地址;mask--清位值
* 返 回 值:无
*/
void ClearBitMask(uchar reg, uchar mask)
{
    uchar tmp;
    tmp = Read_MFRC522(reg);
    Write_MFRC522(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

/*
* 函 数 名:AntennaOn
* 功能描述:开启天线,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AntennaOn(void)
{
        uchar temp;

        temp = Read_MFRC522(TxControlReg);
        if (!(temp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
* 函 数 名:AntennaOff
* 功能描述:关闭天线,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AntennaOff(void)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 函 数 名:ResetMFRC522
* 功能描述:复位RC522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MFRC522_Reset(void)
{
    Write_MFRC522(CommandReg, PCD_RESETPHASE);
}

/*
* 函 数 名:InitMFRC522
* 功能描述:初始化RC522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MFRC522_Init(void)
{
        digitalWrite(NRSTPD,HIGH);

        MFRC522_Reset();

        //Timer: TPrescaler*TreloadVal/6.78MHz = 24ms
    Write_MFRC522(TModeReg, 0x8D);                //Tauto=1; f(Timer) = 6.78MHz/TPreScaler
    Write_MFRC522(TPrescalerReg, 0x3E);        //TModeReg[3..0] + TPrescalerReg
    Write_MFRC522(TReloadRegL, 30);
    Write_MFRC522(TReloadRegH, 0);

        Write_MFRC522(TxAutoReg, 0x40);                //100%ASK
        Write_MFRC522(ModeReg, 0x3D);                //CRC初始值0x6363        ???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MFCrypto1On=0
        //Write_MFRC522(RxSelReg, 0x86);                //RxWait = RxSelReg[5..0]
        //Write_MFRC522(RFCfgReg, 0x7F);                   //RxGain = 48dB

        AntennaOn();                //打开天线
}

/*
* 函 数 名:MFRC522_Request
* 功能描述:寻卡,读取卡类型号
* 输入参数:reqMode--寻卡方式,
*                         TagType--返回卡片类型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 返 回 值:成功返回MI_OK
*/
uchar MFRC522_Request(uchar reqMode, uchar *TagType)
{
        uchar status;
        uint backBits;                        //接收到的数据位数

        Write_MFRC522(BitFramingReg, 0x07);                //TxLastBists = BitFramingReg[2..0]        ???

        TagType[0] = reqMode;
        status = MFRC522_ToCard(PCD_TRANSCEIVE, TagType, 1, TagType, &backBits);

        if ((status != MI_OK) || (backBits != 0x10))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 函 数 名:MFRC522_ToCard
* 功能描述: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 输入参数:command--MF522命令字,
*                         sendData--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sendLen--发送的数据长度
*                         backData--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backLen--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 返 回 值:成功返回MI_OK
*/
uchar MFRC522_ToCard(uchar command, uchar *sendData, uchar sendLen, uchar *backData, uint *backLen)
{
    uchar status = MI_ERR;
    uchar irqEn = 0x00;
    uchar waitIRq = 0x00;
    uchar lastBits;
    uchar n;
    u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认证卡密
                {
                        irqEn = 0x12;
                        waitIRq = 0x10;
                        break;
                }
                case PCD_TRANSCEIVE:        //发送FIFO中数据
                {
                        irqEn = 0x77;
                        waitIRq = 0x30;
                        break;
                }
                default:
                        break;
    }

    Write_MFRC522(CommIEnReg, irqEn|0x80);        //允许中断请求
    ClearBitMask(CommIrqReg, 0x80);                        //清除所有中断请求位
    SetBitMask(FIFOLevelReg, 0x80);                        //FlushBuffer=1, FIFO初始化

        Write_MFRC522(CommandReg, PCD_IDLE);        //NO action;取消当前命令        ???

        //向FIFO中写入数据
    for (i=0; i<sendLen; i++)
    {
                Write_MFRC522(FIFODataReg, sendData[i]);
        }

        //执行命令
        Write_MFRC522(CommandReg, command);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 0x80);                //StartSend=1,transmission of data starts
        }

        //等待接收数据完成
        i = 2000;        //i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
    do
    {
                //CommIrqReg[7..0]
                //Set1 TxIRq RxIRq IdleIRq HiAlerIRq LoAlertIRq ErrIRq TimerIRq
        n = Read_MFRC522(CommIrqReg);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IRq));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 0x80);                        //StartSend=0

    if (i != 0)
    {
        if(!(Read_MFRC522(ErrorReg) & 0x1B))        //BufferOvfl Collerr CRCErr ProtecolErr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_MFRC522(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_MFRC522(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backLen = (n-1)*8 + lastBits;
                                }
                else
                {
                                        *backLen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_LEN)
                {
                                        n = MAX_LEN;
                                }

                                //读取FIFO中接收到的数据
                for (i=0; i<n; i++)
                {
                                        backData[i] = Read_MFRC522(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timer stops
    //Write_MFRC522(CommandReg, PCD_IDLE);

    return status;
}

/*
* 函 数 名:MFRC522_Anticoll
* 功能描述:防冲突检测,读取选中卡片的卡序列号
* 输入参数:serNum--返回4字节卡序列号,第5字节为校验字节
* 返 回 值:成功返回MI_OK
*/
uchar MFRC522_Anticoll(uchar *serNum)
{
    uchar status;
    uchar i;
        uchar serNumCheck=0;
    uint un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TempSensclear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ValuesAfterColl
        Write_MFRC522(BitFramingReg, 0x00);                //TxLastBists = BitFramingReg[2..0]

    serNum[0] = PICC_ANTICOLL;
    serNum[1] = 0x20;
    status = MFRC522_ToCard(PCD_TRANSCEIVE, serNum, 2, serNum,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校验卡序列号
                for (i=0; i<4; i++)
                {
                         serNumCheck ^= serNum[i];
                }
                if (serNumCheck != serNum[i])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 0x80);                //ValuesAfterColl=1

    return status;
}

/*
* 函 数 名:CalulateCRC
* 功能描述:用MF522计算CRC
* 输入参数:pIndata--要读数CRC的数据,len--数据长度,pOutData--计算的CRC结果
* 返 回 值:无
*/
void CalulateCRC(uchar *pIndata, uchar len, uchar *pOutData)
{
    uchar i, n;

    ClearBitMask(DivIrqReg, 0x04);                        //CRCIrq = 0
    SetBitMask(FIFOLevelReg, 0x80);                        //清FIFO指针
    //Write_MFRC522(CommandReg, PCD_IDLE);

        //向FIFO中写入数据
    for (i=0; i<len; i++)
    {
                Write_MFRC522(FIFODataReg, *(pIndata+i));
        }
    Write_MFRC522(CommandReg, PCD_CALCCRC);

        //等待CRC计算完成
    i = 0xFF;
    do
    {
        n = Read_MFRC522(DivIrqReg);
        i--;
    }
    while ((i!=0) && !(n&0x04));                        //CRCIrq = 1

        //读取CRC计算结果
    pOutData[0] = Read_MFRC522(CRCResultRegL);
    pOutData[1] = Read_MFRC522(CRCResultRegM);
}

/*
* 函 数 名:MFRC522_SelectTag
* 功能描述:选卡,读取卡存储器容量
* 输入参数:serNum--传入卡序列号
* 返 回 值:成功返回卡容量
*/
uchar MFRC522_SelectTag(uchar *serNum)
{
    uchar i;
        uchar status;
        uchar size;
    uint recvBits;
    uchar buffer[9];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MFCrypto1On=0

    buffer[0] = PICC_SElECTTAG;
    buffer[1] = 0x70;
    for (i=0; i<5; i++)
    {
            buffer[i+2] = *(serNum+i);
    }
        CalulateCRC(buffer, 7, &buffer[7]);                //??
    status = MFRC522_ToCard(PCD_TRANSCEIVE, buffer, 9, buffer, &recvBits);

    if ((status == MI_OK) && (recvBits == 0x18))
    {
                size = buffer[0];
        }
    else
    {
                size = 0;
        }

    return size;
}

/*
* 函 数 名:MFRC522_Auth
* 功能描述:验证卡片密码
* 输入参数:authMode--密码验证模式
                 0x60 = 验证A密钥
                 0x61 = 验证B密钥
             BlockAddr--块地址
             Sectorkey--扇区密码
             serNum--卡片序列号,4字节
* 返 回 值:成功返回MI_OK
*/
uchar MFRC522_Auth(uchar authMode, uchar BlockAddr, uchar *Sectorkey, uchar *serNum)
{
    uchar status;
    uint recvBits;
    uchar i;
        uchar buff[12];

        //验证指令+块地址+扇区密码+卡序列号
    buff[0] = authMode;
    buff[1] = BlockAddr;
    for (i=0; i<6; i++)
    {
                buff[i+2] = *(Sectorkey+i);
        }
    for (i=0; i<4; i++)
    {
                buff[i+8] = *(serNum+i);
        }
    status = MFRC522_ToCard(PCD_AUTHENT, buff, 12, buff, &recvBits);

    if ((status != MI_OK) || (!(Read_MFRC522(Status2Reg) & 0x08)))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 函 数 名:MFRC522_Read
* 功能描述:读块数据
* 输入参数:blockAddr--块地址;recvData--读出的块数据
* 返 回 值:成功返回MI_OK
*/
uchar MFRC522_Read(uchar blockAddr, uchar *recvData)
{
    uchar status;
    uint unLen;

    recvData[0] = PICC_READ;
    recvData[1] = blockAddr;
    CalulateCRC(recvData,2, &recvData[2]);
    status = MFRC522_ToCard(PCD_TRANSCEIVE, recvData, 4, recvData,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90))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 函 数 名:MFRC522_Write
* 功能描述:写块数据
* 输入参数:blockAddr--块地址;writeData--向块写16字节数据
* 返 回 值:成功返回MI_OK
*/
uchar MFRC522_Write(uchar blockAddr, uchar *writeData)
{
    uchar status;
    uint recvBits;
    uchar i;
        uchar buff[18];

    buff[0] = PICC_WRITE;
    buff[1] = blockAddr;
    CalulateCRC(buff, 2, &buff[2]);
    status = MFRC522_ToCard(PCD_TRANSCEIVE, buff, 4, buff, &recvBits);

    if ((status != MI_OK) || (recvBits != 4) || ((buf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16; i++)                //向FIFO写16Byte数据
        {
                buff[i] = *(writeData+i);
        }
        CalulateCRC(buff, 16, &buff[16]);
        status = MFRC522_ToCard(PCD_TRANSCEIVE, buff, 18, buff, &recvBits);

                if ((status != MI_OK) || (recvBits != 4) || ((buf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
* 函 数 名:MFRC522_Halt
* 功能描述: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MFRC522_Halt(void)
{
        uchar status;
    uint unLen;
    uchar buff[4];

    buff[0] = PICC_HALT;
    buff[1] = 0;
    CalulateCRC(buff, 2, &buff[2]);

    status = MFRC522_ToCard(PCD_TRANSCEIVE, buff, 4, buff,&unLen);
}

网友A(2017-07-13):
各位!我司供应完全软硬件兼容RC522的国产非接芯片,成本有绝对优势,如有兴趣的可联系我Q458231727

网友A:
提代RC522兼容版,需求联系Q肆伍捌贰叁壹柒贰柒

网友B(2019-04-25):
实现什么功能呢?能否简要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