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交通灯仿真和源程序 可设置时间 有人行道显示等功能

楼主:
这个仿真图都画了好久,这个交通灯里面可以设置时间,还带人行通道的显示的,还可以让任意两边强行通过。

交通灯的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资料包: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一共2个文件一个主程序 一个头文件):
/******************************************************************************
* 文件名称:TRAFFIC.c
* 功能: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程序:
        正常时,EW方向计时60s,SN方向计时40s
               若按时间加按键(Add_Button)按钮,EW、SN方向各加5s,不可大于99s,79s
            若按时间减按键(Reduces_Button)按键,EW、SN方向各减5s,不可小于40s,20s
                若按EW方向强制通行(QZ_EW_Btton)按钮,EW方向强制通行,SN方向禁止通行
                若按SN方向强制通行(QZ_SN_Btton)按钮,SN方向强制通行,EW方向禁止通行
* 当前版本:1.0
* 作者:YuanDong
* 完成日期:2009年6月18日
******************************************************************************/

#define TRAFFIC_GLOBAL 1
#include "TRAFFIC.H"
/********************************************************************************************
* 函数名称:延时子程序
* 功    能:延时,给LED显示的延时时间
* 入口参数:时间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uchar         a)
        {
                uchar        i;
                i=a;
                while(i--){;}
        }

/********************************************************************************************
* 函数名称:显示子函数
* 功    能:EW方向,SN方向主干道数码管显示驱动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isplay(void)
        {
                char h,l;
                h=Time_EW/10;                //EW方向计时的十位数
                l=Time_EW%10;                //EW方向计时的个位数
              P0=table[l];                //显示EW计时时间的低位
                EW_LED2=1;
                Delay(2);
                EW_LED2=0;
            P0=table[h];                //显示EW计时时间的高位
                EW_LED1=1;
                Delay(2);
                EW_LED1=0;

                h=Time_SN/10;                //SN方向计时的十位数
                l=Time_SN%10;                //SN方向计时的个位数
                P0=table[l];                //显示SN计时时间的低位
                SN_LED2=1;
                Delay(2);
                SN_LED2=0;
            P0=table[h];                //显示SN计时时间的高位
                SN_LED1=1;
                Delay(2);
                SN_LED1=0;

                h= EW1/10;                        //直行时间的十位
                l= EW1%10;                        //直行时间的个位
                P0=table[l];                //时间的个位显示
                Time_Show_LED1=1;
                Delay(2);
        Time_Show_LED1=0;
                P0=table[h];                //时间的十位显示
                Time_Show_LED2=1;
                Delay(2);
            Time_Show_LED2=0;
}

/********************************************************************************************
* 函数名称:外部0中断服务程序
* 功    能:中断,检测按钮的类别,执行相应的操作;
            若Add_Button==0,通行时间加5s ;
            若Reduces_Button==0,通行时间减5s ;
            若Busy_Btton==0,开繁忙信号灯,关特殊信号灯,通行时间45s,30s;
            若Add_Button==0,关繁忙信号灯,开特殊信号灯,通行时间75s,55s;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EX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EA = 0;                    //关中断
if(Add_Button==0)                  //时间加
       {
            EW1+=5;                                   //通行时间加5s
            SN1+=5;
              if(EW1>=100)                   //通行时间不得大于100s,80s
                           {
                             EW1=99;
                             SN1=79;
               }
            }
if(Reduces_Button==0)             //时间减
       {
            EW1-=5;                              //通行时间减5s
            SN1-=5;
            if(EW1<=40)                      //通行时间不得小于40s,20s
              {
                             EW1=40;
                 SN1=20;
               }
                    }
                EA = 1;                  //开中断
        }

/******************************************************************************
* 函数名称:外部中断1
* 功    能:中断,当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人工控制时,强制直行的函数处理
           若QZ_EW_Btton按下时,EW方向绿灯亮,SN方向红灯亮 ,并点亮QZ_EW_LED指示灯
                   若QZ_SN_Btton按下时,EW方向红灯亮,SN方向绿灯亮 ,并点亮QZ_SN_LED指示灯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EXINT1(void) interrupt 2 using 2
{
EA = 0;

if(QZ_EW_Btton==0)              //EW方向强制通行按键是否按下
        {
                        QZ_EW = ~QZ_EW;         //
                        QZ_SN = 0;
                        if(QZ_EW)
                        {QZ_EW_LED = 1;
                         QZ_SN_LED = 0;}
                        else             QZ_EW_LED = 0;
        }
if(QZ_SN_Btton==0)             //测试按键是否按下,按下为特殊状态
        {
                    QZ_SN = ~QZ_SN;
                        QZ_EW = 0;
                        if(QZ_SN)
                        {QZ_SN_LED = 1;
                         QZ_EW_LED = 0;}
                        else
                         QZ_SN_LED = 0;
            }
EA = 1;
}

/******************************************************************************
* 函数名称:定时器0中断
* 功    能:作为定时器为交通计时提供时钟信号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char coun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10)
        {
          if(Flag_SN_Yellow==1)       //测试SN黄灯标志位
          {SN_Yellow=~SN_Yellow;}
          if(Flag_EW_Yellow==1)       //测试EW黄灯标志位
          {EW_Yellow=~EW_Yellow;}
        }
        if(count==20)
        {
        Time_EW--;
        Time_SN--;
        if(Flag_SN_Yellow==1)        //测试SN黄灯标志位
            {SN_Yellow=~SN_Yellow;}
        if(Flag_EW_Yellow==1)        //测试EW黄灯标志位
            {EW_Yellow=~EW_Yellow;}
        count=0;
        }
}

/******************************************************************************
* 函数名称:main()
* 功    能:主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main(void)

{
        QZ_EW_LED = 0;
        QZ_SN_LED = 0;
        QZ_EW = 0;
        QZ_SN = 0;
        IT0=1;                            //INT0负跳变触发
        IT1=1;                          //INT0负跳变触发
    TMOD=0x01;                  //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CPU开中断总允许
        ET0=1;                      //开定时中断
        EX0=1;                      //开外部INTO中断
        EX1=1;                      //开外部INT1中断
    TR0=1;                      //启动定时

     while(1)

{                                /*******SN通行,EW红灯*** ***************/
                Flag_EW_Yellow=0;             //EW关黄灯显示信号
                                Time_EW=EW;
                                Time_SN=SN;
                                while(Time_SN>=5&QZ_EW == 0&QZ_SN == 0)
                            {P1=LIGHT[0];                      //SN通行,EW红灯
                         Display();}
                                /*******SN黄灯亮,等待左拐信号,EW红灯***/
                            P1=0x00;
                                while(Time_SN>=0&QZ_EW == 0&QZ_SN == 0)
                           {Flag_SN_Yellow=1;                  //SN开黄灯信号位
                            EW_Red=1;                     //SN黄灯亮,等待左拐信号,EW红灯
                             Display();
                                }
                                /*******SN左拐绿灯亮,EW红灯*************/
                            Flag_SN_Yellow=0;             //SN关黄灯显示信号
                                Time_SN=SNL;
                                while(Time_SN>=5&QZ_EW == 0&QZ_SN == 0)
                                {P1=LIGHT[2];                 //SN左拐绿灯亮,EW红灯
                                 Display();}

                          /*******SN黄灯亮,等待停止信号,EW红灯******/
                                P1=0x00;
                                while(Time_SN>=0&QZ_EW == 0&QZ_SN == 0)
                           {Flag_SN_Yellow=1;                  //SN开黄灯信号位
                            EW_Red=1;                     //SN黄灯亮,等待停止信号,EW红灯
                            Display();}

                           /***********赋值**********/
                                EW=EW1;
                                SN=SN1;
                                EWL=EWL1;
                                SNL=SNL1;

                                /*******EW通行,SN红灯******************/
                                Flag_SN_Yellow=0;              //SN关黄灯显示信号
                                Time_EW=SN;
                                Time_SN=EW;
                            while(Time_EW>=5&QZ_EW == 0&QZ_SN == 0)
                            {P1=LIGHT[4];                        //EW通行,SN红灯
                                 Display();}

                                /*****EW黄灯亮,等待左拐信号,SN红灯****/
                                P1=0X00;
                                while(Time_EW>=0&QZ_EW == 0&QZ_SN == 0)
                           {Flag_EW_Yellow=1;               //EW开黄灯信号位
                            SN_Red=1;                       //EW黄灯亮,等待左拐信号,SN红灯
                            Display();}

                                /*******EW左拐绿灯亮,SN红灯**********/
                                Flag_EW_Yellow=0;                    //EW关黄灯显示信号
                                Time_EW=EWL;
                                while(Time_EW>=5&QZ_EW == 0&QZ_SN == 0)
                                {P1=LIGHT[6];                   //EW左拐绿灯亮,SN红灯
                                 Display();}

                                /****EW黄灯亮,等待停止信号,SN红灯***/
                                P1=0X00;
                                while(Time_EW>=0&QZ_EW == 0&QZ_SN == 0)
                           {Flag_EW_Yellow=1;               //EW开黄灯信号位
                            SN_Red=1;                       //EW黄灯亮,等待停止信号,SN红灯
                            Display();}

                                /*********EW方向强制通行**************/
                                while(QZ_EW)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include        <reg52.h>
#ifndef TRAFFIC_H
#define TRAFFIC_H  1
   #ifndef TRAFFIC_GLOBAL
            #define TRAFFIC_EXT extern
   #else
            #define TRAFFIC_EXT
   #endif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控制位**********************/
sbit    Time_Show_LED2=P2^5;    //Time_Show_LED2控制位
sbit    Time_Show_LED1=P2^4;    //Time_Show_LED1控制位
sbit        EW_LED2=P2^3;                //EW_LED2控制位
sbit        EW_LED1=P2^2;                //EW_LED1控制位
sbit        SN_LED2=P2^1;                //SN_LED2控制位
sbit        SN_LED1=P2^0;                //SN_LED1控制位
sbit    SN_Yellow=P1^6;         //SN黄灯
sbit    EW_Yellow=P1^2;         //EW黄灯
sbit    EW_Red=P1^3;            //EW红灯
sbit    SN_Red=P1^7;            //SN红灯
sbit    QZ_SN_LED=P3^0;         //SN方向强制直行指示灯
sbit    QZ_EW_LED=P3^1;         //EW方向强制直行指示灯
sbit    Add_Button=P3^4;        //时间加
sbit    Reduces_Button=P3^5;    //时间减
sbit    QZ_EW_Btton=P3^6;       //EW方向强制直行按键
sbit    QZ_SN_Btton=P3^7;       //SN方向强制直行按键
bit     Flag_SN_Yellow;         //SN黄灯标志位
bit     Flag_EW_Yellow;         //EW黄灯标志位
bit     QZ_EW;
bit     QZ_SN;
char        Time_EW;                //东西方向倒计时单元
char        Time_SN;                //南北方向倒计时单元
uchar EW=60,SN=40,EWL=19,SNL=19; //程序初始化赋值,正常模式
uchar EW1=60,SN1=40,EWL1=19,SNL1=19;
                                //用于存放修改值的变量
uchar code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1~~~~9段选码
uchar code LIGHT[8]={0X28,0X48,0X18,0X48,0X82,0X84,0X81,0X84};
                                //交通信号灯控制

网友A(2017-05-20):
楼主画的很形象啊!

网友B(2018-01-04):
很全面,很符合现在的交通灯的使用!顶一下

网友C(2018-05-07):
很仿真的图

网友D(2020-05-07):
没有做消抖处理真的不会出BUG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