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单片机控制电机

楼主(2017-05-19):
当左边的检测元件工作时,给低电平0,电机工作,LCD turn right;当中间的检测元件工作时,给高电平1,电机不工作,LCD显示OK;当右边的检测元件工作时,给低电0,电机工作,LCD显示turn left在实际执行时,光电检测左执行完后不能自动执行下一个光电检测中间程序;执行完右后不能自动执行光电中。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说明楼主用功不够!
最笨的办法:
将做成功的哪一个,做三遍,每遍做成一个子程序,每遍的定义用不同的IO口,接口接三个不同的传感器、不同的电机,顺次调用不就OK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