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串口通信将数据传输到PC端,数据线该如何接线

楼主(2017-05-19):
各位大神们,您们好!
STC的引脚与数据线如何接线才能实现串口通信,只知道数据线的四根线:黑色线为地线(Ground),红色线为电源正极(+5Volt或VCC),白色线为数据负线(USB Port-或Data-),绿色线为数据正线(USB Port+或Data+)。不知道如何接线,求各位大神指点,万般感谢!!!

网友A:
以89C52为例 地线接 单片机20脚 电源正极接单片机 40脚      剩下两条接单片机的的 10  11  脚  如果不行  剩下两条线交换一下位置      串口通信的数据线  一般叫做    RXD和TXD  主机RXD接从机TXD   主机TXD  接从机RXD

网友B:
既然A(STC)连接B(PC)连接,就应该先弄清楚A的什么与B的什么相连。
你说了A的接口,B的接口还没有说到!
说明你不知道B的接口是什么?你就先研究一个B的接口,重的是A与B的接口有没有区别?

网友C:
你描述的这种线只能用于支持USB直接下载的型号 比如15W4KS4之类比较新的片子 等级稍微低一点或者早一点的都不行 还是TTL比较通用 接线看STC的手册 上面有范例和详细说明
截图是15W4KS4的 你要针对你自己的片子看看

网友D:
PC需要串口模块或USB转串口模块,然后需要交叉连接,即PC串口RX和TX分别接单片机的TX和RX,VCC和GND就不用解释了,如果不知道哪个是RX哪个是TX也没有关系,只要电源和地接对了,剩下的随便接,无法通讯就交换一下

网友E:
电源线不用接,地线相连, 白线接白线,绿线接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89C52为例 地线接 单片机20脚 电源正极接单片机 40脚      剩下两条接单片机的的 10  11  脚  如果不行   ...

嗯嗯,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89C52为例 地线接 单片机20脚 电源正极接单片机 40脚      剩下两条接单片机的的 10  11  脚  如果不行   ...

大神大神,有没有驱动程序

网友F:
现在能耗了嘛

楼主:
电路硬件部分接好了,就差程序了,大神可以给指点一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G:
需要有另外的器件才行吧